如何把超声波测距仪的蜂鸣器一段报警变成二段

楼主(2017-12-26):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uchar dis_smg[8]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3^4;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3^5;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sbit c_send   = P3^2;            //超声波发射
sbit c_recive = P3^3;               //超声波接收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bit flag_300ms ;

long distance;          //距离
uint set_d;                   //距离
uchar flag_csb_juli;    //超声波超出量程
uint flag_time0;       //用来保存定时器0的时候的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处理距离函数****************************/
void smg_display()
{
        dis_smg[0]= smg_du[distance % 10];
        dis_smg[1]= smg_du[distance / 10 % 10];
        dis_smg[2]= smg_du[distance / 100 % 10] & 0xdf;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01,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58,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set_d  = byte_read(0x2001);
        set_d<<= 8;
        set_d  |= 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set_d= 50;
                 a_a=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uchar key_new;
        key_can= 20;                   //按键值还原
        P2|= 0x07;
        if((P2&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0;
                         switch(P2& 0x07)
                         {
                                  case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1;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2)
                 {
                         menu_1= 0;
                         smg_i= 3;                //只显示3位数码管
                 }
                 if(menu_1== 1)
                 {
                         smg_i= 4;          //只显示4位数码管
                 }
        }
        if(menu_1== 1)                      //设置报警
        {
                 if(key_can== 2)
                 {
                         set_d++ ;                 //加1
                         if(set_d> 400)
                                  set_d= 400;
                 }
                 if(key_can== 3)
                 {
                         set_d-- ;          //减1
                         if(set_d<= 1)
                                  set_d= 1;
                 }
                 dis_smg[0]= smg_du[set_d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smg_du[set_d / 10 % 10] ;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smg_du[set_d / 100 % 10] & 0xdf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0x60;         //a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uchar value;
        if(distance<= set_d)
        {
                 value++;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2)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是位运算符,在二进制中是按位取反的意思
                 }
        }
        else
        {
                 value= 0;
                 beep= 1;         //取消报警
        }
}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1;  smg_we4 = 1; break;
                case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1;  smg_we4 = 1; break;
                case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0;  smg_we4 = 1; break;
                case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1;  smg_we4 = 0; break;
        }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uchar i;
        i++;
        if(i>= smg_i)
                 i= 0;
        smg_we_switch(i);           //位选
        P1= dis_smg[ i];               //段选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就是1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测距程序*****************************/
void send_wave()
{
        c_send= 1;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
        c_send= 0;
        TH0=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0= 0;
        TR0= 0;                             //关定时器0定时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零时等待
        TR0=1;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1计数并等待
        {
                 flag_time0= TH0 * 256 + TL0;
                 if((flag_time0> 40000))      //当超声波超过测量范围时,显示3个888
                 {
                         TR0= 0;
                         flag_csb_juli= 2;
                         distance= 888;
                         break;
                 }
                 else
                 {
                         flag_csb_juli= 1;
                 }
        }
        if(flag_csb_juli== 1)
        {
                 TR0=0;                                                      //关定时器0定时
                 distance=flag_time0;                       //读出定时器0的时间
                 distance*= 0.017;               // 0.017 = 340M /2 = 170M = 0.017M 算出来是米
                 if((distance> 50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distance= 888;                                  //如果大于3.8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smg_display();        //处理距离显示函数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while(1)
        {
                 if(flag_300ms== 1)
                 {
                         flag_300ms= 0;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beep== 1)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if(menu_1== 0)
                                  smg_display();         //处理距离显示函数
                 }
                 key();                                         //按键函数
                 if(key_can< 10)
                 {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static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1= 0xf8;
        TL1= 0x30;     //2ms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value++;
        if(value>= 150)
        {
                 value= 0;
                 flag_300ms=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