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编程 数码管改成2个不会

楼主:
自己的图就是按着要求不会改了 原本有一个编程 是一个数码管 和数都是单个 改成双的不会了

倒计时30秒

倒计时30秒

网友A(2017-12-26):
用到动态数码管扫描,重新编程

网友B:
找块小板制作数码管的线路图,然后连接在原板相应引脚线路上即可

网友C:
数码管显示也是学习单片机的基础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到动态数码管扫描,重新编程

我加上原来的程序上了怎么不行啊  麻烦你讲的再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