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拆分数值

楼主:
将int型的12fa(不是字符串),拆分成0x12,0xfa,求一段简易代码

网友A(2017-12-26):
void ChaiFen(uint16 value) {     uint8 tmp[2];          tmp[0] = value>>8;     tmp[1] = value&0xff; }

网友B:
int a=0x12fa;
char b,c;

b= a & 0xFF;
c= a>>16;

网友C: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truct hl
{u8 hbyte;
u8 lbyte;
};
union
{u16 x;
struct hl z;
}aa;

//放在函数体内
        aa.x=0x12fa;
assert(aa.z.hbyte==0x0012);
assert(aa.z.lbyte==0x00fa);

网友D: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char inputStr[1000];  //
  int len, i;
  printf("Power by Zealic.\n");
  printf("Please input string : ");
  scanf("%s", inputStr);
  len = strlen(inputStr);
  for(i=0;i<len;i++)
  {
    printf("%c", inputStr[i]);
    if(i != (len -1)) printf(",");
  }
  return 0;
}

这是把他们全部拆分,你说的要求在FOR循环中自己添加2个为一组 添加0X 就好了。

网友E:
先移位,再赋值给unsigned char类型,就自动得到低8位数据,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F:
这事很简单:看下图

网友F:
方法是对的,右移16位错了。右移8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方法是对的,右移16位错了。右移8位。

谢谢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