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如何将两个简单的单片机程序合在一起。秒表开始时跑马灯亮

楼主(2017-12-26):
跑马灯
/*-----------------------------------------------

  内容:循环点亮P1口对应的8个LED灯
------------------------------------------------*/
#include<reg52.h>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i=0xfe;
P1=0xfe;
while(1)
      {
           delay(300000);

           P1=i;                //移位过程中采用变量位循环形式,如果写成P1|=0x01的形式,则将读入P2端口的值。若出现某个引脚电平为高,则最终全部变为高电平。
           i<<=1;
           i|=0x01;

           if(P1==0x7f)
          {
                   delay(30000);
               i=0xfe;

          }
      }
}

秒表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 0-9

unsigned char Dis_Shiwei;  //定义十位
unsigned char Dis_Gewei;   //定义个位
unsigned char S_Dis_Shiwei;//定义秒十位
unsigned char S_Dis_Gewei; //定义秒个位
unsigned char second,msecond;
/******************************************************************/
/*                    函数声明                                   */
/******************************************************************/
void CLR(void);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                    主函数                                      */
/******************************************************************/
main()
{

EX0=1;//外部中断0设置
IT0=1;

EX1=1;//外部中断1设置
IT1=1;

TMOD |=0x01;//定时器设置 10ms in 12M crystal
TH0=0xd8;
TL0=0xf0;
ET0=1;  //打开中断
TR0=0;

EA=1;
CLR();
while(1)
  P0=S_Dis_Shiwei;//显示秒十位
  P2=1;
  delay(300);     //短暂延时
  P0=S_Dis_Gewei; //显示秒个位
  P2=2;
  delay(300);
  P0=0x40;        //显示秒个位
  P2=3;
  delay(300);
  P0=Dis_Shiwei;  //显示十位
  P2=4;
  delay(300);     //短暂延时
  P0=Dis_Gewei;   //显示个位
  P2=5;
  delay(300);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d8;//重新赋值
TL0=0xf0;
msecond++;
if (msecond==100)
    {
    msecond=0;
    second++;//秒加1
        if(second==100)
           second=0;
        S_Dis_Shiwei=tab[second/10];//十位显示值处理
    S_Dis_Gewei=tab[second%10]; //个位显示处理

        }
    Dis_Shiwei=tab[msecond/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msecond%10]; //个位显示处理

}
/******************************************************************/
/*                    外部中断函数                                */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TR0=!TR0; //利用外部中断打开和关闭定时器0 用于开始和停止计时

}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if(TR0==0)//停止时才可以清零
   CLR();
}

void CLR(void)
{
second=0; //利用外部中断清零
msecond=0;
Dis_Shiwei=tab[msecond/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msecond%10]; //个位显示处理
S_Dis_Shiwei=tab[second/10];//十位显示值处理
S_Dis_Gewei=tab[second%10]; //个位显示处理
}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只能是自己写着玩,不适用,一般做一个时基(1ms),然后把不同的功能写成不同的函数,里面就不需要延时,而是间隔需要的时间去调用,这样相互之间的影响几乎就很小的。

网友B: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的跑马灯以秒为计数来起动,想把秒表程序整合到一上一个程序,你可以把跑马灯的程序作为一个函数在秒表程序中进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