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LED屏不亮 万用表测有6V的电源

楼主(2017-12-26):
用的STC89C52单片机   下载了好多OLED 51的程序   但是始终不亮   用万用表测OLED又有6V的电源   想请教大神什么情况??

网友A:
考虑器件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器件是否有损坏

有用我同学的OLED显示  也是不亮的

网友B:
你确定你的OLED模组是好的?

网友C:
画出电路图来分析。

网友D:
应该程序有错误

网友E:
检查下载的程序是否对应你的单片机,OLED 与单片机的连接有没有出错,显示屏对不对应你的程序,是不是没有接背光引脚或者对比度没调好

网友F:
是不是OLE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载的程序是否对应你的单片机,OLED 与单片机的连接有没有出错,显示屏对不对应你的程序,是不是没有 ...

AT89C52 应该能用在STC89C52上吧?
我是按照程序定义的管脚接的,比如程序里定义OLED_CS=P1^0,我就接在P1.0的管脚上了,我下载的是中原景的那个OLED显示屏的程序,应该不会有错,话说,背光引脚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载的程序是否对应你的单片机,OLED 与单片机的连接有没有出错,显示屏对不对应你的程序,是不是没有 ...

对比度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OLED的问题

应该不是OLED的问题喔,因为我用我同学的OLED也一样亮不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