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汇编语言的电子时钟程序和仿真

楼主(2017-12-26):
/*************************************************
*文件名:电子时钟
*说  明:通过T0方式1定时时时更新,晶振:6MHZ
*************************************************/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IT0P
                ORG                0100H
MAIN:        MOV         DPTR,#TAB
                MOV                TMOD,#01H                        ;设T0为方式一,定时
                MOV                30H,#0AH                        ;装入中断次数
                MOV                42H,#55                                ;显示55秒位
                MOV                41H,#59                                ;显示59分位
                MOV                40H,#23                                ;显示23时位
                MOV                TH0,#3CH                        ;给T0装入初值
                MOV                TL0,#0B0H
                SETB        ET0                                        ;允许T0申请中断
                SETB        TR0                                        ;启动T0
                SETB        EA                                        ;开总中断

HERE:        MOV                R3,42H                                ;调显示子程序(等待中断)
                MOV                R2,#00
                ACALL        DISPLAY
                MOV                R3,41H
                MOV                R2,#02
                ACALL        DISPLAY
                MOV                R3,40H
                MOV         R2,#04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1S定时子程序(并显示)******
IT0P:        PUSH        PSW                                        ;现场保护
                PUSH        Acc
                MOV                TH0,#3CH                        ;重装初值
                MOV                TL0,#0B0H
                DJNZ        30H,RETURN                        ;1秒未到,返回
                MOV                30H,#0AH                        ;重置中断次数
                ;******显示秒*********
                MOV                A,42H                                ;"秒"单元加1
                INC                A
                MOV                42H,A                                ;“秒”的BCD码返回“秒”单元
                CJNE        A,#60,RETURN                ;是否到60秒,未到则返回
                MOV                42H,#00H                        ;计满60秒,“秒”单元清零
                ;******显示分*********
                MOV                A,41H                                ;"分"单元加1
                INC                A
                MOV                41H,A                                ;“分”的BCD码返回“分”单元
                CJNE        A,#60,RETURN                ;是否到60分,未到则返回
                MOV                41H,#00H                        ;计满60分,“分”单元清零
                ;******显示时*********
                MOV                A,40H                                ;"时"单元加1
                INC                A
                MOV                40H,A                                ;“时”的BCD码返回“时”单元
                CJNE        A,#24,RETURN                ;是否到24小时,未到则返回
                MOV                40H,#00H                        ;计满24小时,“时”单元清零
RETURN:        POP                Acc                                        ;恢复现场
                POP                PSW
                RETI

;******显示子程序(分两屏显示)******
DISPLAY:MOV                A,R3                        ;R3存要显示的两位数字
        MOV                B,#0AH
                MOV         P2,R2
                DIV                AB                                ;A为商,表十位;B为余数,表个位
                MOV                R3,A
                MOV         A,B                                ;显示个位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Y
        INC         R2                                ;显示十位
                MOV         P2,R2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Y
        RET

;******延时0.5MS子程序******
DELY:        MOV R7,#10
DEL1:        MOV R6,#100
        DJNZ R6,$
        DJNZ R7,DEL1                ;(100*2+2+1)*10+2+1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  ;七段共阴显示码
        DB 6DH,7DH,07H,7FH,6FH,3FH
              END

网友A:
于单片机汇编语言的电子时钟程序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