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环境温湿度监控系统设计 DHT11+51单片机实现

楼主:
电路原理图:

//温度,湿度测量。温湿度上下限设定,超过上下限,报警,并亮指示灯。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 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5;         //读写选择
sbit e=P2^7;          //使能

sbit k1=P3^3; //模式菜单
sbit k2=P2^1; //加
sbit k3=P2^2; //减

sbit DHT11_DQ_OUT=P3^2;                 //湿度传感器接口
sbit led1=P3^6;                  //降温湿指示灯
sbit led2=P3^7;                  //升温湿指示灯

sbit dq=P2^0;                //温度传感器接口

uint8 mode=0,xian;                           //MODE菜单
char temph=50,templ=20;                 //上限温度50,下限温度20.
char humih=80,humil=20;                 //上限湿度80,下限湿度20.
uint8 temp,humi;                 //temp:温度值(范围:0~50°),humi:湿度值(范围:20%~90%)
uint8 flag;          //设定报警标志,
uint8 a,c,tempvalue;  //A温度的低八位,B温度的高八位,读取温度
uint8 code num[10]="0123456789";

uint8 code str1[]="Temp:";  //温度
uint8 code str2[]="Humi:";  //湿度
uint8 code str3[]="Error";
uint8 code str4[]="Success    ";
uint8 code str5[]="%RH";
uint8 code str6[]="TempH:";          //设定温度上限显示
uint8 code str7[]="TempL:";          //设定温度下限显示
uint8 code str8[]="HumiH:";           //设定湿度上限显示
uint8 code str9[]="HumiL:";           //设定湿度下限显示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delay_ms(uint16 i)
{
        while(i--)
                delay(90);
}

void wrc(uint8 c)         //写命令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void wrd(uint8 dat)          //写数据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rs=0;
}
void lcd_init()           // LCD1602初始化
{
        delay(1000);
        wrc(0x38);
        wrc(0x38);         //功能设置命令,选择8位总线,双行显示  5*7点阵字符
        wrc(0x38);
        wrc(0x06);        //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光标右移  整屏不移动
        wrc(0x0c);        //显示开关控制  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不闪烁
        wrc(0x01);        //清零指令  固定的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
{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3);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int8 DHT11_Check()
{
        uint8 retry=0;
    while (DHT11_DQ_OUT&&retry<100)//DHT11会拉低40~50us
        {
                retry++;
                _nop_();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OUT&&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50us
        {
                retry++;
                _nop_();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DHT11初始化
//返回0:初始化成功,1:失败
uint8 DHT11_Init()
{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int8 DHT11_Read_Bit(void)
{
        uint8 retry=0;
        while(DHT11_DQ_OUT&&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12-14us 开始
        {
                retry++;
                _nop_();
        }
        retry=0;
        while((!DHT11_DQ_OUT)&&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26-28us表示0,116-118us表示1
        {
                retry++;
                _nop_();
        }
        delay(1);//等待40us
        if(DHT11_DQ_OUT)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int8 DHT11_Read_Byte(void)
{
    uint8 i,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int8 DHT11_Read_Data(uint8 *temp,uint8 *humi)
{
        uint8 buf[5];
        uint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ds18b20init()                //18b20的初始化
{
        dq=1;
        delay(1);
        dq=0;
        delay(80);
        dq=1;
        delay(5);
        dq=0;
        delay(20);
        dq=1;
        delay(35);
}
void ds18b20wr(uint8 dat)          //18b20写数据
{
        uint8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at>>=1;
                delay(8);//在时序上只有这一块对时序要求最准确,他的时间必须大于15us
                dq=1;
                delay(1);
        }
}
uint8 ds18b20rd()                  //18b20读数据
{
        uint8 value,i;
        for(i=0;i<8;i++)
        {
                dq=0;
                value>>=1;
                dq=1;
                if(dq==1)value|=0x80;
                delay(8);//在这一块也对时间要求特别准确,整段程序必须大于60us
        }
        return value;
}
uint8 readtemp()                          //读取温度内需要复位的
{
        uint8 b;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100);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be);   //发读暂存器指令
        a=ds18b20rd();         //温度的低八位
        b=ds18b20rd();         //温度的高八位
        b<<=4;                         //ssss s***;s为标志位s=0表示温度值为正数,s=1温度值为负数
        c=b&0x80;                //温度正负标志位确认
        b+=(a&0xf0)>>4;
        a=a&0x0f;          //温度的小数部分
        return b;
}

void key_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if(k1==0)
        {
                delay(1000); //按键消抖
                if(k1==0)                           //按键1菜单
                {
                        mode++;
                        if(mode==5)mode=0;
                        wrc(0x01);
                }
                while(!k1);
        }
        if(mode==1)                  //对温度上限设定
        {
                if(k2==0)                  //加        //按键2加
                {
                        delay(1000);   //按键消抖
                        if(k2==0)
                        {
                                temph++;
                                if(temph>=80)temph=80;
                        }
                        while(!k2);
                }
                if(k3==0)           //减
                {
                        delay(1000);
                        if(k3==0)                  //按键3减
                        {
                                temph--;
                                if(temph<=0)temph=0;
                        }
                        while(!k3);
                }
        }
        if(mode==2)                  //对温度下限设定
        {
                if(k2==0)                  //加
                {
                        delay(1000);
                        if(k2==0)
                        {
                                templ++;
                                if(templ>=80)templ=80;
                        }
                        while(!k2);
                }
                if(k3==0)           //减
                {
                        delay(1000);
                        if(k3==0)
                        {
                                templ--;
                                if(templ<=0)templ=0;
                        }
                        while(!k3);
                }
        }
        if(mode==3)                  //对湿度上限设定
        {
                if(k2==0)                  //加
                {
                        delay(1000);
                        if(k2==0)
                        {
                                humih++;
                                if(humih>=80)humih=80;
                        }
                        while(!k2);
                }
                if(k3==0)           //减
                {
                        delay(1000);
                        if(k3==0)
                        {
                                humih--;
                                if(humih<=0)humih=0;
                        }
                        while(!k3);
                }
        }
        if(mode==4)                  //对湿度下限设定
        {
                if(k2==0)                  //加
                {
                        delay(1000);
                        if(k2==0)
                        {
                                humil++;
                                if(humil>=80)humil=80;
                        }
                        while(!k2);
                }
                if(k3==0)           //减
                {
                        delay(1000);
                        if(k3==0)
                        {
                                humil--;
                                if(humil<=0)humil=0;
                        }
                        while(!k3);
                }
        }
}

void lcd_init_display()           //LCD初始化显示
{
        uint8 i;
        for(i=0;i<5;i++)
        {
                wrc(0x80+i);
                wrd(str1[i]);
        }

        for(i=0;i<5;i++)
        {
                wrc(0xc0+i);
                wrd(str2[i]);
        }
}

void data_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uint8 i;
        uint8 temp_buf[2],humi_buf[2];
        uint8 temphbuf[2],templbuf[2],humihbuf[2],humilbuf[2];
        float dio;        //测量温度值
        uint16 k;  //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tempvalue=readtemp();        //读取温度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temp_buf[0]=temp/10+0x30;          //LCD显示温度做准备
        temp_buf[1]=temp%10+0x30;

        humi_buf[0]=humi/10+0x30;          //LCD显示湿度做准备
        humi_buf[1]=humi%10+0x30;

        dio=a*0.0625;
        k=dio*10000;//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temphbuf[0]=temph/10+0x30;           //LCD显示上下限温度做准备
        temphbuf[1]=temph%10+0x30;
        templbuf[0]=templ/10+0x30;
        templbuf[1]=templ%10+0x30;

        humihbuf[0]=humih/10+0x30;           //LCD显示上下限湿度做准备
        humihbuf[1]=humih%10+0x30;
        humilbuf[0]=humil/10+0x30;
        humilbuf[1]=humil%10+0x30;

        if(mode==0)                   //测量温度,湿度显示
        {
                lcd_init_display();                          //LCD显示函数
                wrc(0x85);                                         //LCD显示温度位置
                wrd(num[tempvalue%100/10]);         //测量温度十位显示
                wrd(num[tempvalue%100%10]);         //测量温度个位显示
                wrd('.');
                wrd(num[k/1000]);  //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wrd(0xdf);
                wrd('C');                 //测量温度符号

                for(i=0;i<2;i++)
                {
                        wrc(0Xc5+i);           //LCD显示湿度位置
                        wrd(humi_buf[i]); //测量湿度十个位显示
                }
                for(i=0;i<3;i++)
                {
                        wrc(0Xc7+i);         //LCD显示符号位置
                        wrd(str5[i]);        //测量湿度符号        %RH
                }
        }
        if(mode==1)                          //温度上限显示
        {
                wrc(0x80);
                for(i=0;i<6;i++)
                {
                        wrd(str6[i]);
                }
                wrd(temphbuf[0]);
                wrd(temphbuf[1]);
        }
        if(mode==2)                          //温度下限显示
        {
                wrc(0x80);
                for(i=0;i<6;i++)
                {
                        wrd(str7[i]);
                }
                wrd(templbuf[0]);
                wrd(templbuf[1]);
        }
        if(mode==3)                          //湿度上限显示
        {
                wrc(0x80);
                for(i=0;i<6;i++)
                {
                        wrd(str8[i]);
                }
                wrd(humihbuf[0]);
                wrd(humihbuf[1]);
        }
        if(mode==4)                          //湿度下限显示
        {
                wrc(0x80);
                for(i=0;i<6;i++)
                {
                        wrd(str9[i]);
                }
                wrd(humilbuf[0]);
                wrd(humilbuf[1]);
……………………

网友A(2019-04-15):
有没有这个的pcb图,感谢

网友B:
我要做大棚温湿度和这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