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单片机 为什么红外遥控按了没反应,8位数码管就都显示0

楼主(2017-12-26):
求助各为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程序,为什么红外遥控按了没反应,8位数码管就都显示0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_xs[]={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A7,0xA1,0x86,0x8E};
uchar code led_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t;

sbit IR=P3^2;

bit irok;//红外接收完标志位
bit ieok;//红外处理完标志位

uchar Ir_cd[4];
uchar Ir_data[33];

void iint();//设置准双向口
void init();//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ntt();//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hwjmcl(); //红外解码处理
void hwmzzh();//红外码值转换处理显示
void delay(uint t);

void main()
{
        intt();//设置准双向口
        iint();//外部中断0初始化
        init();//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irok)
                {
                        irok=0;
                        ET0=0;   //禁止定时器0中断
                        hwjmcl();//红外解码处理
                }
                if(ieok)
                {
                        ieok=0;
                }
                hwmzzh();  //红外码值转换处理显示
        }
}

void hwjmcl()  //红外解码处理
{
        uchar i,j,k=1,value=0;
        for(i=0;i<4;i++)
        {
                for(j=0;j<8;j++)
                {
                        value>>=1;
                        if(Ir_data[k]>6)
                        {
                                value|=0x80;
                        }
                        k++;
                }
                Ir_cd[i]=value;
        }
        ieok=1;
}

void hwmzzh()  //红外码值转换处理显示
{
        P2=led_xs[Ir_cd[0]/16];
        P0=led_wei[0];delay(1);P0=0xFF;
        P2=led_xs[Ir_cd[0]%16];
        P0=led_wei[1];delay(1);P0=0xFF;

        P2=led_xs[Ir_cd[1]/16];
        P0=led_wei[2];delay(1);P0=0xFF;
        P2=led_xs[Ir_cd[1]%16];
        P0=led_wei[3];delay(1);P0=0xFF;

        P2=led_xs[Ir_cd[2]/16];
        P0=led_wei[4];delay(1);P0=0xFF;
        P2=led_xs[Ir_cd[2]%16];
        P0=led_wei[5];delay(1);P0=0xFF;

        P2=led_xs[Ir_cd[3]/16];
        P0=led_wei[6];delay(1);P0=0xFF;
        P2=led_xs[Ir_cd[3]%16];
        P0=led_wei[7];delay(1);P0=0xFF;
}

void time_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i;
        static bit flag;
        ET0=1;
        if(t>35)
        {
                flag=1;
                i=0;
        }
        if(flag)
        {
                Ir_data[i]=t;
                i++;
                t=0;
                if(i>=33)
                {
                        i=0;
                        flag=0;
                        irok=1;
                }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50;i++)
                for(j=25;j>0;j--);
}

void init()
{
        TMOD&=0xF0;
        TMOD|=0x02;
        TH0=0;
        TL0=0;
        TR0=1;
}

void iint()
{
        IT0=1;
        EX0=1;
        EA=1;
}

void intt()
{
        P0M0=0;P0M1=0;
        P1M0=0;P1M1=0;
        P2M0=0;P2M1=0;
        P3M0=0;P3M1=0;
        P4M0=0;P4M1=0;
        P5M0=0;P5M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