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音模块音频功放问题求问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将一个音频信号进行放大,采用了一个语音模块和20倍音频功放模块。我将语音模块的DACL管脚上的信号作为输入信号,5V供电功放模块,可是用示波器检测输出信号却显示几百Mv的信号,输入信号接地时输出是负的。另外说一句输入信号是1.6V左右。求解!

网友A(2017-12-29):
引用 网友B:
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间连接需加电容,隔断直流联系。

是把DACL和DACR经过电容之后串联起来,然后连到功率放大模块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ACL,CR是数字信号 输入口,要接2个线的

就是把DACL,DACR两个接口经过电容串联起来吗

网友C:
DACL,CR是数字信号 输入口,要接2个线的

网友B:
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间连接需加电容,隔断直流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用语音模块做音源吗?功放模块的 IN 连接语音模块输出端 SPK1 或 SPK2,功放模块的 GND OUT 连接扬声器。 ...

可是语音模块的卖家跟我说接功放的话是接dac口;我不是做音源,我想把音频信号的幅值给放大到震动模块上。

网友D:
是用语音模块做音源吗?功放模块的 IN 连接语音模块输出端 SPK1 或 SPK2,功放模块的 GND OUT 连接扬声器。接上电源

网友A:
有大神回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