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adc转换,模拟输入端为PB0

楼主(2017-12-26):
stm32_adc转换,模拟输入端为PB0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ublic.h"

u16 Value;
u16 voltage;
u16 ge;
u16 shi;
u16 bai;
u16 qian;
u16 wan;
void delay(u32 i)
{
        while(i--);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打开端口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打开端口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打开端口C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打开TIM2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打开ADC1的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B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C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为LCD各引脚拉高电平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PB0设为模拟输入脚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WriteCom(u8 com)                                 //向LCD写入命令        //LCD_E =PC15;LCD_RW=PC14;LCD_RS=PC13;LCD_DATA=PA0~PA7
{
        u16 zhi;
        zhi=com;
        zhi=zhi<<8;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0;                //使能清零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LCD_RS=0;                 //选择写入命令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4);        //LCD_RW=0;                 //选择写入
        GPIO_Write(GPIOB,zhi);                                 //LCD_DATA
        delay(10000);                                                 //Delay1ms(1);        //6000000约为1S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1;                 //写入时序
        delay(50000);                                                 //Delay1ms(5);        //5mS以上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0;
        zhi=zhi<<4;
        GPIO_Write(GPIOB,zhi);                                //发送com的低四位
        delay(10000);                                                 //Delay1ms(1);        //6000000约为1S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1;                 //写入时序
        delay(50000);                                                 //Delay1ms(5);        //5mS以上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0;
}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向LCD写入数据
{
        u16 zhi;
        zhi=dat;
        zhi=zhi<<8;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0;                  //使能清零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LCD_RS=1;                  //选择写入数据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4);        //LCD_RW=0;                  //选择写入
        GPIO_Write(GPIOB,zhi);                                //LCD_DATA
        delay(10000);                                                 //Delay1ms(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1;                  //写入时序
        delay(50000);                                                 //Delay1ms(5);        //5mS以上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0;
        zhi=zhi<<4;
        GPIO_Write(GPIOB,zhi);                                //发送dat的低四位
        delay(10000);                                                 //Delay1ms(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1;                  //写入时序
        delay(50000);                                                 //Delay1ms(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LCD_E =0;
}

void SendString_LCD(u8 *s)
{
        while(*s!='\0')
          {
                  LcdWriteData(*s);
                  s++;
          }
}

void LCD_Configuration()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设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LCD_NewChar()
{
        u8 i;
        u8 table0[]={0x1E,0x02,0x12,0x1F,0x01,0x1F,0x01,0x03};
        u8 table1[]={0x0A,0x1F,0x04,0x1F,0x04,0x0F,0x15,0x07};
        u8 table2[]={0x1C,0x05,0x06,0x05,0x04,0x05,0x03,0x00};

        LcdWriteCom(0x40);
        for(i=0;i<8;i++)
                LcdWriteData(table0[i]);        //将代码写入CGRAM中
        for(i=0;i<8;i++)
                LcdWriteData(table1[i]);        //将代码写入CGRAM中
        for(i=0;i<8;i++)
                LcdWriteData(table2[i]);        //将代码写入CGRAM中
}

void ADC_Configuration()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配置ADC时钟分频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工作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使能多通道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软件启动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指定将转换的ADC通道的数量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1选择信道8,转换顺序1,采样时间55.5周期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ADC1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ADC1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软件开始转换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LCD_Configuration();
        SendString_LCD("1428401034");
        LcdWriteCom(0xC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
        {
                delay(10000000);
                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voltage=Value*323/4095;
                ge=voltage%10;
                shi=voltage/10%10;
                bai=voltage/100%10;
                qian=voltage/1000%10;
                wan=voltage/1000%10;
                LcdWriteCom(0xC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riteData(bai+'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shi+'0');
                LcdWriteData(ge+'0');
                LcdWriteData('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