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计算器(仿真)

楼主(2017-12-26):
红外遥控控制显示计算功能
红外遥控+LCD1602+计算器
红瓦遥控模块设计分为红外发送及红外接收
红瓦发送模块为遥控器,编码在实验说明部分
        图一 红外接收模块
LCD1602显示模块:
计算器显示可通过红外遥控或按键实现计算。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2^7; //LCD1602控制引脚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busy=P0^7;//LCD忙
sbit IRIN=P3^2;

char i,j,temp;
uchar IrValue[6];
char Time,flag_1=0,flag_2=0;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得数
char flag,fuhao;//flag表示是否有运算符键按下,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运算符
//flag=1表示运算符键按下,flag=0表示运算符键没有按下;
//fuhao=1为加法,fuhao=2为减法,fuhao=3为乘法,fuhao=4为除法。

uchar code table[]={//运算数字输入数组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经处理后进行键输入显示准备的数组
7,8,9,0x2f-0x30,        //7,8,9,÷
4,5,6,0x2a-0x30,        //4, 5, 6,×
1,2,3,0x2d-0x30,        //1, 2, 3,-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C,0,=,+
};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rs=0;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delay(5);lcden=1;delay(5); lcden=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
{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rw=0;
LcdWriteCom(0x38); //8位,2行
delay(5); LcdWriteCom(0x38); //8位,2行
delay(5); LcdWrite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delay(1); LcdWriteCom(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显竟獗暌贫 柚?
delay(1); LcdWriteCom(0x80); //检测忙信号
delay(1); LcdWriteCom(0x01);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char Judge()
{
        char num=-1;
        if(flag_1)
        {
                flag_1=2;flag_2=0;
                switch(IrValue[2])
                {
                        case 0x19:num=12;break;
                        case 0x40:num=15;break;
                        case 0x43:num=7;break;
                        case 0x15:num=11;break;
                        case 0x09:num=3;break;
                        case 0x0D:num=14;break;
                        case 0x16:num=13;break;
                        case 0x0C:num=8;break;
                        case 0x18:num=9;break;
                        case 0x5E:num=10;break;
                        case 0x08:num=4;break;
                        case 0x1C:num=5;break;
                        case 0x5A:num=6;break;
                        case 0x42:num=0;break;
                        case 0x52:num=1;break;
                        case 0x4A:num=2;break;
                        default :num=16;break;  //
                        }
                }
                return num;

}
char keyscan() // 键盘扫描程序
{
        char num=-1;
        P1=0xfe;
        if(P1!=0xfe)
        {
           delay(20);// 延迟20ms
           if(P1!=0xfe) {  temp=P1&0xf0;flag_2=2;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   break;        //7
             case 0xd0:num=1;   break;         //8
             case 0xb0:num=2;   break;        //9
             case 0x70:num=3;   break;        //÷
            }
           }   while(P1!=0xfe);
        }
        P1=0xfd;
        if(P1!=0xfd)
        {
           delay(20);
           if(P1!=0xfd){  temp=P1&0xf0;flag_2=2;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 break; //4
             case 0xd0:num=5; break; //5
             case 0xb0:num=6; break; //6
             case 0x70:num=7; break; //×
            }
           }   while(P1!=0xfd);//等待按键释放
   }

        P1=0xfb;
        if(P1!=0xfb){  delay(20);
           if(P1!=0xfb) { temp=P1&0xf0;flag_2=2;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    break;         //1
             case 0xd0:num=9;    break;         //2
             case 0xb0:num=10;   break;         //3
             case 0x70:num=11;   break;         //-
            }
           }   while(P1!=0xfb);

   }
        P1=0xf7;
        if(P1!=0xf7){   delay(20);
           if(P1!=0xf7){ temp=P1&0xf0;flag_2=2;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 break;  //清0键
             case 0xd0:num=13; break;  //数字0
             case 0xb0:num=14; break;  //等于键
             case 0x70:num=15; break;  //加
            }
                } while(P1!=0xf7);
        }
         return num;
}
void display(char num)
{
        if(flag_1==2||flag_2==2)
        {

                flag_1=0;
                flag_2=0;
                if(num<12&&num>=0)
                {

                 if(num==0||num==1||num==2||num==4||num==5||num==6||num==8||num==9||num==10)//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if(j!=0){LcdWrite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运算符键
                                { a=a*10+table[num];    } //按下数字存储到a
                                else //如果按过运算符键
                                {    b=b*10+table[num];   }//按下数字存储到b
                   }
                   else if(num==3)//如果按下的是'/'            除法
                   {
                        // count++;
                        flag=1;         //按下运算符
                        fuhao=4;//4表示除号已按
                   }

                   else if(num==7&&flag<=1)//如果按下的是'×'
                   {

                          // count++;
                           flag=1;
                          fuhao=3;//3表示乘号已按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
                   {

                          //count++;
                        flag=1;
                        fuhao=2;//2表示减号已按
                   }
                        i=table1[num];  //数据显示做准备
                        LcdWriteData(0x30+i);//显示数据或操作符号
           }
           else
           {
                switch(num)
                   {
                        case 12:{LcdWriteCom(0x01);a=0;b=0;flag=0;fuhao=0;}//按下的是"清零"
                                        break;
                        case 13:{                //按下的是"0"
                           if(flag==0)//没有按过运算符键
                           { a=a*10;  LcdWriteData(0x30);       }
                           else if(flag==1)//如果按过运算符键
                           {  b=b*10;   LcdWriteData(0x30);       }
                          }     break;
                        case 14:{j=1; //按下等于键,根据运算符号进行不同的算术处理
                                           if(fuhao==1)           //加法运算
                                           {

                                                        LcdWriteCom(0x80+0x4f);//按下等于键,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LcdWrite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c=a+b;
                                                        while(c!=0){LcdWriteData(0x30+c%10);        c=c/10;                }
                                                        LcdWriteData(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2)         //减法运算
                                           {
                                                        LcdWriteCom(0x80+0x4f);//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LcdWrite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这个照理说顺序不对,可显示和上段一样)
                                                        if(a-b>0)                 c=a-b;
                                                        else                      c=b-a;
                                                        while(c!=0)        { LcdWriteData(0x30+c%10);c=c/10;         }
                                                        if(a-b<0)          LcdWriteData(0x2d);
                                                         LcdWriteData(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        //乘法运算
                                                {LcdWriteCom(0x80+0x4f);            LcdWriteCom(0x04);
                                                        c=a*b;
                                                        while(c!=0)        {LcdWriteData(0x30+c%10);        c=c/10;              }
                                                        LcdWriteData(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除法运算
                                                        {
                                                                LcdWriteCom(0x80+0x4f);
                                                                LcdWriteCom(0x04);
                                                                i=0;
                                                                if(b!=0)
                                                                {
                                                                        c=(long)(((float)a/b)*1000);
                                                                        while(c!=0)
                                                                        {
                                                                                 LcdWriteData(0x30+c%10);
                                                                                 c=c/10;
                                                                                i++; if(i==3) LcdWriteData(0x2e);
                                                                         }
                                                                         if(a/b<=0)
                                                                         {
                                                                                if(i<=2)
                                                                                 {

                                                                                        if(i==1) LcdWriteData(0x30);
                                                                                        LcdWriteData(0x2e);           //  .
                                                                                        LcdWriteData(0x30);
                                                                                 }

                                                                                LcdWriteData(0x30);           //
                                                                        }
                                                                        LcdWriteData(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
                                                                        LcdWriteData('!');LcdWriteData('R');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R');LcdWriteData('R');LcdWriteData('E');
                                                                }
                                                        }

                          }  break;
                         case 15:LcdWriteData(0x30+table1[num]);flag++;fuhao=1;break;        //加键         设置加标志fuhao=1;
                        }
                }//P1!=0xf7
        }
}
main()
{
        init();                //系统初始化
        IrInit();
        while(1)
        {
           char s=keyscan();//键扫描
                char s1=Judge();
                if(flag_2==2)
                display(s);
                if(flag_1==2)
                        display(s1);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char j,k;
        uint err;
        Time=0;
        flag_1=1;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份资料吗

网友A:
学到了学到了

楼主(2018-05-17):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份资料吗

好久没来了,资料都在呢

网友B:
楼主为啥我只能使用按键输入遥控没有响应。。

网友B:
楼主红外功能不能使用啊

楼主:
遥控编码对应下,不能用遥控就是编码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编码对应下,不能用遥控就是编码问题。

        case 0x19:num=12;break;
                        case 0x40:num=15;break;
                        case 0x43:num=7;break;
                        case 0x15:num=11;break;
                        case 0x09:num=3;break;
                        case 0x0D:num=14;break;
                        case 0x16:num=13;break;
                        case 0x0C:num=8;break;
                        case 0x18:num=9;break;
                        case 0x5E:num=10;break;
                        case 0x08:num=4;break;
                        case 0x1C:num=5;break;
                        case 0x5A:num=6;break;
                        case 0x42:num=0;break;
                        case 0x52:num=1;break;
                        case 0x4A:num=2;break;
                        default :num=16;break;  //
                        }
是这段和电源 :45H
Mode :46H
声音 :47H
>>|  : 44H
左   :40H
右         :43H
EQ         :07H
VOL- :15H
VOL+ :09H
RPT         :19H
U/SD :0DH
0         :16H
1         :0CH
2         :18H
3         :5EH
4         :08H
5         :1CH
6         :5AH
7         :42H
8         :52H
9         :4AH
这段对应吗? 那10以后的num对应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se 0x19:num=12;break;
                        case 0x40:num=15;break;
                        case 0x43:num=7;break;

不用看num,看case的编码,举个例子:0x0D对应num=14,说明U/SD按键对应的值是14,这个num值是方便处理数据用的;0x09对应num=3,说明RPT键按下对应的num值是3.这里的按键我是根据遥控器上面画的。不止16个按键,但我只写了16个,你还可以写num=17、18、19,我用的矩阵键盘只有16个,所以没多写。

网友C(2018-07-06):
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D(2019-06-10):
请问一下,那这个红外发射部分要怎么弄呢??

网友E:
红外遥控是真的不行,楼主可以指教下么

网友F(2020-01-01):
为什么我键码都是对的,但是就是红外用不了呢

网友G(2023-10-19):
红外没法实现,只能用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