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准确地测量小电阻—万用表的四线制和二线制测量方法比较

楼主:
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关于万用表测量小电阻的文章,搬移到这里,分享给大家(PS,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型号打了马赛克)

电阻是电子元器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电子学上对它的定义是用电阻材料制成的、有一定结构形式、 能在电路中起限制电流通过作用的二端子元件。 常见的测量电阻原理是给予一个激励电流源,根据该二端子元件两端点得到的电压衡量该电阻对于电 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基于此原理万用表有两种测量电组的方法----二线制和四线制。 一、二线制测量原理 所谓二线制,顾名思义,就是只利用两根导线去连接被测电阻,工作原理图如图 1 所示。二线制是在 待测电阻两端各连一根导线,这种接法简单、费用低,在实际生活中广泛应用;但是导线本身也具有电阻, 而且该电阻会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会给电阻测量带来不确定的附加误差,即使是在测量大电阻 时,引线也不宜过长。并且由于测量回路和电流回路无法分开,表笔和待测点之间的接触电阻也不可避免, 引入了误差源。

万用表包含有一个精密电流源以及一个内阻很大的电压表。万用表通过测量出来的电压来衡量该电阻 阻碍电流大小的能力,但从图中可以看出,二线制测量到的电压结果实际上并不是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还包括导线产生的传导电阻以及表笔接触带来的接触电阻。其测得的电阻的数学表达式为: R 测 =R+2r+2Rs 其中,R 为待测电阻,r 为导线电阻,Rs 为接触电阻。一般的导线传导电阻范围在 1mΩ~100mΩ,表笔 和待测点的接触电阻也在 mΩ级别,如果待测电阻 R 足够大的话,那么传导电阻、接触电阻几乎可以忽略, 但是如果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测量小电阻(<10Ω),待测电阻与导线、接触电阻相差无几,不可避免会引起 一些误差。 这个时候需要找到一种办法减少这些导线电阻、接触电阻对测量电路带来的影响,于是引入了四线制 测量电阻。 二、二、四线制测量原理 四线制在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其中两根引线为电阻提供恒定电流 I,把电阻 R 转换成电压信 号 U,另外两根信号引线则把电压信号 U 引至仪表,其测量原理如图 2 所示。 这种接法几乎可以消除导线 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但成本较高,测量接线繁琐些,主要用于高精度的电阻测量。

由于 该万用表内部集成了运放,所以测量电压表 Vm 的内阻可以做得很大,与待测电阻存在数量 级的差别。精密电流源产生的电流只有很微小的一少部分流经测量电压表所在的回路,如此在导线电阻和 接触电阻上产生的压降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于是得到的测量电压几乎就趋近于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相比 于二线制来说更加准确。 三、三、二线制和四线制测量实例比较 使用该 数字万用表对标称值为 100KΩ、1KΩ、100Ω、10Ω、1Ω、0.1Ω的电阻进行 测量,比较二线制和四线制测量不同电阻的结果差异。(因为标称阻值并不准确,这里我们利用更高精度的 万用表来对标称值进行测量作为标准值) 图 3 和图 4 分别为利用二线制和四线制测量标称值为 0.1Ω,标准值为 0.1432Ω电阻的显示结果:

项 100KΩ 1KΩ 100Ω 10Ω 1Ω 0.1Ω 标准值 100.0152 K 0.983000 K 99.6712 Ω 9.8375Ω 0.9943Ω 0.1432Ω 2 线法测量 值 (相对误 差) 100.018K (0.0028 30%) 0.98339K (0.0396 7%) 99.720Ω (0.0489 6%) 9.879Ω (0.4216 %) 1.053Ω (5.904% ) 0.195Ω (36.17%) 4 线法测量 值 (相对误 差) 100.015K (0.00019 97%) 0.98315K (0.0152 6%) 99.675Ω (0.0038 13%) 9.830Ω (0.0762 4%) 1.002Ω (0.7744 %) 0.139Ω (2.933%) 表 1 测量结果统计 结论:对表格中数据纵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线制的测量结果始终比四线制得到的结果大;横向比较发 现,电阻越小,其相对误差基本呈递增趋势;同时综合分析发现,在测量大电阻时,二线制和四线制测量 误差基本相差无几,但对于小电阻来说,四线制测量结果更加准确。 四、四、二线制和四线制的共同点 两种接法都用到了精密电流源和内部的电压测量表,它们共同的误差都有可能来自于电流源本身,并 且受制于电压测量表的测量精度。 数字万用表是将电压测量表中测到的电压 U,送入 ADC 进行量化、计算、分析最后才送入显示屏显示, 所以无论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都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量化误差

网友A(2017-12-27):
写的很清楚,但是貌似数据给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清楚,但是貌似数据给乱了

本来是表格来着  不会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