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循迹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7-12-26):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ENA=P1^4;
sbit ENB=P1^5;
sbit led=P2^3;
uchar count_flag=0;                        //当第1个字符接收完成后,置count_flag=1
uchar recv_flag=0;                        //当3个字符全部接收完成后,置recv_flag=1,否则recv_flag=0
uchar count_data=0;                        //接收到的3个字符在数组中的下标,0、1、2
uchar buffer_data[3]=0;                //存放接收到的3个字符,buffer_data[count_data]为数组中的一个字符
uint  pwm_data=0;                        //PWM方波的计数变量
uint  left_pwm=0;                        //表征左边电机的占空比
uint  right_pwm=0;                        //表征右边电机的占空比
uint  PWM_CYCLE=210;                //PWM方波的周期
uint  temp=0;                                //保存P3口输入的循线信息
uint  flag=0;
uint  flagxun=0;                        //flagxun=0,蓝牙状态;flagxun=1,循线状态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int m,n;
        for(m=0;m<x;m++)
                for(n=0;n<15;n++);
}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com_init()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电机初始化函数******************************************/
void dian_init()
{
        in1=1;
        in2=0;
        in3=1;
        in4=0;
        ENA=0;
        ENB=0;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22;                          //T1为方式2,T0为方式2
    TL1=0xfd;                                     //11.0592M晶振,波特率为9600
    TH1=0xfd;
        TL0=0;
        TH0=156;                                //计数100次溢出,即每隔100us进入T0中断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EA=1;
        ET0=1;
        TR0=1;
}
/**************************驱动轮方向与速度控制函数******************************************/
void forward1(uint x)        //左轮前进
{
        in1=1;
        in2=0;
        left_pwm=x;
}
void forward2(uint x)        //右轮前进
{
        in3=1;
        in4=0;
        right_pwm=x;
}
void back1(uint x)        //左轮后退
{
        in1=0;
        in2=1;
        left_pwm=x;
}
void back2(uint x)        //右轮后退
{
        in3=0;
        in4=1;
        right_pwm=x;
}
/**************************高速向前******************************************/
void bforw()                                                //高速向前
{
        in1=1;
        in2=0;
        in3=1;
        in4=0;
        left_pwm=140;
        right_pwm=140;
}
void mforw()                                           //中速向前
{
        in1=1;
        in2=0;
        in3=1;
        in4=0;
        flag=0;
        while((temp==0)&&(8000-flag))
        {
                left_pwm=105;
                right_pwm=105;
                flag++;
                delay(10);
        }
        bforw();
        flag=0;
}
void sforw()                //保持原来方向,低速向前测黑线
{
        left_pwm=35;
        right_pwm=35;
}
void sright()                                //微调路径,尽量减小小车左右摆动
{
        in1=1;
        in2=0;
        in3=1;
        in4=0;
        flag=0;
        while(temp==64)
        {
                left_pwm=80-2*flag;//可调试
                right_pwm=28-7*flag;//可调试
                delay(30);
                flag++;
                if(flag>=4)flag=4;
        }
        flag=0;
}
void sleft()
{
        in1=1;
        in2=0;
        in3=1;
        in4=0;
        flag=0;
        while(temp==32)
        {
                right_pwm=80-2*flag;//可调试
                left_pwm=28-7*flag;//可调试
                delay(30);
                flag++;
                if(flag>=4)flag=4;
        }
        flag=0;
}
void mright()                                           //二次调节,减小左右摆动
{
        in1=1;
        in2=0;
        in3=1;
        in4=0;
        flag=0;
        while(temp==192)
        {
                left_pwm=100-4*flag;//可调试
                right_pwm=50-3*flag;//可调试
                delay(2);
                flag++;
                if(flag>=10)flag=10;
        }
        flag=0;
}
void mleft()
{
        in1=1;
        in2=0;
        in3=1;
        in4=0;
        flag=0;
        while(temp==48)
        {
                right_pwm=100-4*flag;//可调试
                left_pwm=50-3*flag;//可调试
                delay(2);
                flag++;
                if(flag>=10)flag=10;
        }
        flag=0;
}
void bright()                                                         //后退,防止小车脱离赛道
{
        flag=0;
        in3=0;
        in4=1;
        while(temp==128)
        {
                flag++;
                if(flag<16)
                {
                        left_pwm=60+1*flag;//可调试
                        right_pwm=0;//可调试
                        delay(6);
                }
                if(flag>=16)
                {
                        left_pwm=35+(flag-17)^2;//可调试
                        right_pwm=3*(flag-15);//可调试
                        delay(10);
                }
                if(flag>=25)flag=25;
        }
        flag=0;
}
void bleft()
{
        flag=0;
        in1=0;
        in2=1;
        while(temp==16)
        {
                flag++;
                if(flag<16)
                {
                        right_pwm=60+1*flag;//可调试
                        left_pwm=0;//可调试
                        delay(6);
                }
                if(flag>=16)
                {
                        right_pwm=35+(flag-17)^2;//可调试
                        left_pwm=3*(flag-15);//可调试
                        delay(10);
                }
                if(flag>=25)flag=25;
        }
        flag=0;
}
void expe()                 //接收到未知数据,保持原来方向
{
        left_pwm=110;
        right_pwm=110;
}
void stop()                  //停止
{
        left_pwm=0;
        right_pwm=0;
}
/**************************手机APP遥控函数*****************************************/
void bluetooth(void)
{
        switch(buffer_data[2])
        {
                case 'A': forward1(80);forward2(80);break;                //按下APP前进键
                case 'B': back1(80);back2(80);break;                          //按下APP后退键
                case 'C': back1(50);forward2(50);break;              //按下APP左转键
                case 'D': forward1(50);back2(50);break;                  //按下APP右转键
                case 'F': forward1(0);forward2(0);break;                //松手
                case '1': flagxun=~flagxun;break;                                //按下1,进入循线状态
                default : ;
        }
}
/**************************循线函数*****************************************/
void xunji(void)
{
                P3=0xff;
                temp=P3;
                temp=temp&0xf0;
                P0=temp;
                switch(temp)                                        //左1 左2 右3 右4
                {
                        case 0:mforw();break;                //全都没检测到黑线,中速前进
                        case 16:bleft();break;                //左1检测到黑线,高速左转
                        case 32:sleft();break;                //左2检测到黑线,低速左转
                        case 64:sright();break;                //右3检测到黑线,低速右转
                        case 128:bright();break;        //右4检测到黑线,高速右转
                        case 96:sforw();break;                //左2、右3检测到黑线,低速前进
                        case 48:mleft();break;                //左1、左2检测到黑线,中速左转
                        case 192:mright();break;        //右3、右4检测到黑线,中速右转
                        case 240:stop();break;                //全都检测到黑线,停止
                        default :expe();break;                //接收到未知数据,保持原来方向前进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om_init();                        //四组IO口初始化
        dian_init();                //电机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ed=0;
        flagxun=0;
        while(!flagxun)
        {
                if(recv_flag==1)        //recv_flag==1表明3个字符全部接收完毕
                {
                        recv_flag=0;    //清空3个字符全部接收完毕标记位
                           bluetooth();    //手机APP遥控函数
                }
                while(flagxun)
                        xunji();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符
{
           uchar temp_data;                                                  //temp_data用来存放接收到的字符
        RI=0;
        temp_data=SBUF;
        if(temp_data=='O'&&(count_data==0))         //接收第一个字符串
        {
                buffer_data[count_data]=temp_data;
                count_flag=1;                            //count_flag=1表示已经接收到第1个字符
        }
        else
        {
                if(count_flag==1)                            //开始接收第2、3个字符
                {
                        count_data++;
                        buffer_data[count_data]=temp_data;
                        if(count_data>=2)                                   //count_data=2,表明已经接收3个字符
                        {                                                                   //此时表明3个字符已接收完毕,开始执行遥控程序
                                count_data=0;
                                count_flag=0;                                   //清空标记位
                                recv_flag=1 ;                                   //数据接收完毕标记位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pwm_data++;
        if(pwm_data>PWM_CYCLE)
                pwm_data=0;
        if(pwm_data<=left_pwm)
                ENA=1;
        else
                ENA=0;
        if(pwm_data<=right_pwm)
                ENB=1;
        else
                ENB=0;
        P3=0xff;
        temp=P3;
        temp=temp&0xf0;
        P0=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