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控制多位数码管增减问题求教

楼主(2017-12-26):
想做一个电子时钟:采用6位数码管显示当前日期,并可以利用按键修改年、月、日等信息。现在还没有考虑显示实时的日期,但是在按键控制数码管数字加减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当按键按下的时候可以加一,但按键弹起就又返回原来的值了,想向大神们请教一下原因是什么,具体程序该怎么改。附件有编的源码和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0  1      2    3    4    5   6     7    8    9          -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CC共阴极数码管段码

sbit key_jia=P2^0;//加键
sbit key_jian=P2^1;//减键
sbit key_xuan=P2^2; //校准时间键

int change_time_flag=0;

// bit runflag=0;//界面选择

unsigned int nian,yue,ri;//实时 年月日

void delay(int i)
{
        while(i--);//us延迟函数
}

void display_date()//实时时间界面显示
{
        int i;
        for(i=0;i<6;i++)
        {
                switch(i)
                {
                        case 0:P0=0XFE;P1=table[nian/10];
                        break;
                        case 1:P0=0XFD;P1=table[nian%10]|0x80;        //显示小数点
                        break;
                        case 2:P0=0XFB;P1=table[yue/10];
                        break;
                        case 3:P0=0XF7;P1=table[yue%10]|0x80;
                        break;
                        case 4:P0=0XEF;P1=table[ri/10];
                        break;
                        case 5:P0=0XDF;P1=table[ri%10];
                        break;
                }
                delay(10);
                P1=0x00;        //消影
        }
}

void key() //按键判断{                                                        ///////////////////实时时间设置        if(key_jia==0)//加键按下        {        //        delay(10);//消抖                if(key_jia==0)                {                         //        delay(10);                        // while(!key_jia);                        if(change_time_flag==0)                        {                                                                ri++;                        }                        else if(change_time_flag==1)                        {                                yue++;                        }                        else                        nian++;                        //         while(!key_jia);//等待按键弹起                }                //while(!key_jia);//等待按键弹起        }
        if(key_jian==0)//减键按下        {        //        delay(10);        //消抖                if(key_jian==0)                {                        if(change_time_flag==0)                        {                                ri--;                        }                        else if(change_time_flag==1)                        {                                yue--;                        }                        else                        nian--;                }        //        while(!key_jian);//等待按键弹起        }                if(key_xuan==0) //实时设置按键按下        {        //        delay(10);                if(key_xuan==0)                {                //        runflag=0;                        change_time_flag++;                        delay(10);                         if(change_time_flag==3)                         change_time_flag=0;                }        //        while(!key_xuan);        }
}
void main(){
        while(1)        {                        ri=17;yue=12;nian=25;//初始时间                 //display_date();                key();//按键判断                        //界面选择//                if(runflag==0)   // key1();        display_date();                        }}

网友A:
把你程序中,主函数,主循环第一句赋初值,放到主循环外面,成为主函数第一句。
你按键调整日期时间后,主循环最后还要循环到第一句,又重新赋初值,所以会有你说的现象。

网友B:
可能是去按按键抖动没有做好,导致按一次,单片机却认为按了多次。
建议先把思路整理一下,不要着急写程序,先用文字描述下按键扫描的过程。

比如是希望按下的瞬间,数字加减,还是释放瞬间。还是释放后若干mS内再动作?

网友C:
  没有把你改变的值 真正改变  只是满足你按下去的if条件执行 但跳出if 你的改变量没有在while中的实际控制时间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程序中,主函数,主循环第一句赋初值,放到主循环外面,成为主函数第一句。
你按键调整日期时间后,主 ...

对的对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去按按键抖动没有做好,导致按一次,单片机却认为按了多次。
建议先把思路整理一下,不要着急写程序 ...

恩恩,好的,延时那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