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创建集成库的步骤

楼主(2017-12-26):
新建集成库方法一

SCH LIB原理图零件和PCB LIB封装自己创建。集成库,把SCHLIB和PCBLIB两个文件集成为一个文件。
  • 选择菜单栏上的【文件】-【新建】-【工程】-【集成库】

在弹出的上图中,选择integrated library集成库
  • 按【Ctrl+S】保存新建的集成库,自定义命名并保存到我们的自定义文件夹,以便今后查找。
上图中:新建集成库的名字,系统默认是上图中:integrated library,把它改写成你想要的集成库名字。上图中新建集成库保存在电脑的面板,你可以放在你需要的其他位置。
  • 向集成库中添加原理图库和封装库
a\新建原理图库:新建一个原理图库。选择菜单栏上的【文件】——【新建】——【库】——【原理图库】。做完上面的操作之后,我们将会看见一个新建的原理图库。注意这是一个库,而不是一个零件,这个库中可以存放任意个SCH零件。在SCHLIB编辑窗口,要查看这个库中的全部零件:单击屏幕右下角SCH--------SCH LIBRARY------在屏幕左侧弹出SCH库面板---------面板内罗列出全部SCH零件-------面板由上至下包括:器件栏、别名栏、引脚栏、模型栏,见下图
上图中,可以对选中零件的引脚编辑,可以对SCH零件的PCB封装模型进行链接。只有两者链接后,画好的SCH原理图中的全部零件,才能更新到PCB板图中。
单击AD16菜单栏tools----------rename component 把下图中系统默认的名字component-1改写为新名字

  在上图中改写零件名称.
双击上图中器件名称,进入器件属性对话框,属性还停留在上次其他原理图零件的属性上,这次新建的原理图零件必须重新编辑属性,把以前的默认属性全部删除重新改写。
把上图中的default comment框 description框 symbol reference框 parameters框 models框中的原有内容全部删除,按新建零件的属性重新填写。

b\在集成库中的原理图库中绘制元器件的原理图,如一个三极管。
放置新建的原理图零件引脚时,上图的标识内填脚号,显示名字内填引脚的名字。

c\新建一个元件封装库。文件-----新建----库------Pcb库。库内可容纳任意个PCB封装,查看PCB库内全部的封装:启动AD16的PCBLIB编辑器---------单击AD16编辑器屏幕右下角的PCB--------PCB LIBRARY-------在屏幕左侧弹出PCB library面板--------见下图:
上图中,元件栏显示出这个PCB库中全部的封装。最低部显示选中封装的图形。

在PCB元件库中绘制与原理图库中零件相对应的元件的封装。如一个三极管。
见上图:新建的PCB封装名字,系统默认是PCB COMPONENT-1,双击它改写成新建封装的名字.
在放置零件封装的引脚焊盘时,标识内填写引脚号。这样才能和原理图零件的引脚号对应起来。原理图零件的标识即引脚号必须和PCB封装的标识即引脚号一一对应起来。原理图零件的E极引脚号如果是3,那么,PCB放置零件E极的引脚号也必须是3。
  • 将原理图库中的元件原理图和对应封装关联起来单击AD16主界面(屏幕)右下角的system------projects-----在屏幕左侧弹出projects面板-------
上图,在projects面板内,显示出刚刚画好的原理图SCH库和PCB库,点击SCH LIB,把AD16主屏幕切换到原理图零件状态。

a\单击工具栏上的模型管理器。见下图。
集成库中,原理图零件称为原理图符号,零件的模型,在集成库中分为:PCB封装模型、仿真模型、信号完整性模型,最常用的是PCB封装模型。把这3种模型都加入到原理图符号中,也就是把这3种模型和原理图符号链接起来,这样的集成库零件就是完整的零件了。通过上图中的模型管理器,可以完成这一功能。
上图中最右侧的黄色图标,就是模型管理器。单击模型管理器,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中左侧栏的元件图标(黄色方块),使之由白色变成蓝色,呈选中状态。
b\单击上图中【Add Footprint】添加封装。
c\单击【Add Footprint】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按钮。

d\单击【浏览】按钮后,在弹出来的浏览库对话框中点击相对应的封装使之选中后,单击【确定】按钮。

e\点击菜单栏中的 project-----compile integrated library-intlib.libpkg-------编译集成库。编译完成后,该集成库new-intlib.intlib将自动加载到当前库文件中,在AD16的元件库面板中可以看到。
f\编译后的集成库,可能存在错误,需要查看:点击AD16主屏幕右下角system------messages-------打开消息面板-------下图。
如果存在错误,上图会显示出来,按照提示,进行修改。
j\修改完毕后,点击菜单栏project------recompile integrated library new-inglib.libpkg,再次对集成库进行编译,反复检查,直至没有错误。

新建集成库方法二

已有现成的SCH LIB原理图零件库和PCB封装库。首先把现有的SCH LIB库文件和PCB LIB库文件复制到桌面上,方便后续的操作。
  • 启动AD16------file------new------project-------选择integrated library------把集成库的名字由系统默认名字改为你想要的名字--------选择保持的位置-------单击右下角的:OK.
  • 得到下图所示的主屏幕:
上图整流桥.LibPkg,是新建的集成库文件包。显示NO Ddocuments added,表示集成库文件包现在是空的,没有文件。
  • 在上图的整流桥.Libpkg上右键单击--------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现有的文件到工程中--------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见下图:
单击上图中右下角component library下拉箭头-------从下拉菜单中选择SCH LIB的文件类型-------找到桌面的SCH LIB文件------单击:打开------SCH LIB库文件成功的加入到了新建集成库文件包的目录下:见下图。
同样的方法,把PCB LIB库文件添加到集成库文件包目录下。
  • PCB封装库链接到SCH库。
A双击上图中整流桥.SCHLIB-------打开原理图零件主窗口-------单击下图中的模型管理器-------
上图中最右侧黄色图标就是模型管理器。弹出模型管理器对话框,下图
从上图左侧栏--------选择一个需要的零件-------单击变成蓝色选中它-------单击add footprint------弹出PCB模型对话框 下图-------单击下图中浏览---------选择需要的PCB封装-------确定-------这样就完成了原理图零件和PCB封装的链接。
  • 编译集成库:单击菜单栏project-------compile integrated library 整流桥-intlib.libpkg。编译好的集成库整流桥-intlib.intlib,将自动加载到当前库中,在元件库面板中可以看到。
  • AD16主屏幕右下角--------system------messages------打开消息面板--------编译存在的警告和错误显示在消息面板-------根据提示进行修改。
  • 修改完成后,单击菜单栏project-----recompile integrated library 整流桥-intlib.pkg,再次编译集成库,反复进行修改,直至没有错误。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网友A:
楼主你好啊,我想问个小问题,“b\在集成库中的原理图库中绘制元器件的原理图,如一个三极管”下面的那张图找不到在哪设置,我的版本是16的。谢谢啦

网友A:
找到啦,谢谢啦

网友B(2018-08-01):
感觉还是有点不对

网友B:
为什么我画的连不上

网友C(2019-06-24):
画PCB封装主要需要参考对应的数据手册

网友D:
思路混乱,条理不清,逻辑性差!

网友D:
一锅混沌,一锅乱炖!

网友E(2019-08-03):
好资料,!正需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