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和编辑AD16自带集成库中SCH原理图零件和PCB封装

楼主(2017-12-26):
AD16系统,在安装时,系统自带了两个集成库:多种器件集成库miscellaneous devices和多种连接器miscellaneous connectors。这两个集成库,包括了画原理图和PCB板图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零件。但集成库中有的SCH零件或PCB封装的外形、图形,不是我们所需的,不符合我们的要求,需要进行修改。但我们知道集成库是不能直接修改和编辑的。需要先把集成库分解成SCH库和PCB库,然后分别启动SCH图编辑器或PCB库编辑器,进行修改。方法很简单。
在电脑硬盘上找到ad16软件的安装位置--------找到AD16软件---------双击打开软件的文件夹----------双击打开库文件夹Librares-------找到miscellaneous devices intlib-------电脑自动启动AD程序--------弹出:摘录源文件或安装文件  对话框--------点击对话框底部:摘取源文件---------弹出:萃取位置对话框-----------选中:打开已有的集成库工程-----------单击:确定---------此时在AD16屏幕的左侧弹出:projects工程面板---------面板内出现分解出来的SCHLIB原理图库和PCBLIB封装库---------双击SCHLIB--------打开SCH库零件视图----------单击AD16屏幕右下角的SCH--------选中SCH LIBRARY---------弹出SCH库面板-------在SCH库面板的器件栏----------显示上百种SCH零件---------选中需要的SCH零件--------单击选中-------在SCH库编辑器的主窗口选中这个SCH零件的图形------对图形进行编辑和修改 使之符合你的个人要求--------保持--------退出。
同理:如果想要在AD16系统自带的集成库中添加零件,也是不能直接添加的,也要先把集成库分解成SCH库和PCB库,然后在SCH库中添加新零件,在SCH零件编辑器中添加PCB封装模型。就OK了。

网友A(2019-09-07):
打开已有的集成库工程(Open the existing Intergrated Library Project)是灰色的,选不上。

网友B(2020-03-04):
引用 网友A:
打开已有的集成库工程(Open the existing Intergrated Library Project)是灰色的,选不上。

同灰色,找到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