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平衡车出现小车底盘电机的注意事项

楼主:
做平衡车出现小车底盘电机的注意事项:
有同学反应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电机坏
了的情况,其实不是的,直流电机只要两根线还是导通的就没有坏。如果出现
电机转不动了的情况, 99%是因为使用的过程中让后面的磁环和 PCB 接触了,
或者磁环和霍尔传感器接触了。使用的过程中务必注意这一点, 让磁环只能和
电机轴接触。否电机是无法转动的!因为后出轴没有减速,力很小,一点点的
阻力都可以让电机堵转!
同学们安装联轴器的时候可能发现难以安装,我们知道,要让平衡小车性
能更好,就要减小轮胎和电机的死区,所以我们定制了一批专用的联轴器,安
装的时候可能觉得比较紧,但是只要先拧下螺丝, 用力插进去就完全可以安装
的。安装完后发现,轮胎和电机之间死区非常小,平衡小车的性能大大提高了。
附件中有小车底盘电机的使用说明,希望能帮助大家。

小车底盘电机使用说明(一定要看哦).pdf

网友A(2017-12-28):
1.电机是额定电压12V的,如果工作在更高的电压下面,容易造成电机损坏,由此带来的问题我们概不负责。如果在低于12V的电压如8V下面工作,电机达不到额定功率,扭矩和转速都会下降,性能下降。一般11~13V的电压可以让电机达到理想的工作状态。
2.电机自带了11线的磁编码器。编码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是3.3V,编码器集成了上拉电阻和比较整形功能,可以直接输出方波。编码器电源可以接3.3V或者5.0V,但是不可高于5.5V,建议使用3.3V。编码器的VCC和GND千万不能接反,否则可能导致编码器永久损坏。
3.电机配有金属减速箱,额定功率下,减速后340RPM(转每分钟)。
4.如果您使用STM32的单片机,可以使用附带的程序测试编码器。AB相分别接PB6 PB7 ,程序通过串口1不停地输出速度信息,波特率是9600。程序的开发平台是MDK4.7 测试单片机型号是stm32f103c8t6.
5.电机不可长时间超载运行或者堵转,容易造成电机损坏,由此带来的问题我们概不负责。
6.附带的电机编码器线为XH2.54标准接头,如有遗失,可自行在网上轻易购买。附带的电机编码器线可通1.5A的电流,如果对峰值电流有更高的要求,可以直接用更粗的线引出电机线。

以下是电机参数

因为亚克力板容易被刮花,小车底盘上面的亚克力贴有保护纸,如果介意的话,自行撕掉就行了。
固定电机的螺丝只安装了2个,剩下的四个在自封袋里面,请自行安装!
关于平衡小车重心高低问题:平衡小车重心越高,系统的转动惯量就越大,就需要更大的微分参数去抑制。在控制系统中,微分控制是干扰量,比重越大,系统越不稳定,反之亦然。所以平衡小车重心越低越好,这个看freescale的小车就知道。为此,我们使用偏心轴的平衡小车电机,同学们可以自行旋转小车电机轴(旋转180度安装),让小车重心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