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幅电路计算问题

楼主(2017-12-26):
我看到一个模拟电路教程 讲的二极管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我知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 求大神帮忙
Ui 如果接入 6V电压  理想情况 Uo等于3V

这个3V是怎么计算的? 求详细的计算过程  谢谢!!!!!!!!

网友A:
ui=0V时,uo=0V(因有二极管隔离)。ui=6V时,准确的电压为3V加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约3.7V。这个电路的电池和二极管都是恒压器件,uo不随电流变化而变化,uo恒定为电池3v和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0V时,uo=0V(因有二极管隔离)。ui=6V时,准确的电压为3V加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约3.7V。这个电路的电池 ...

老表 他这个Ui = 6V  上正下负 到二极管 然后怎么流的
Uref = 3V  上正下负    他的实际方向不应该是上负下正吗

是不是恒定电池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表 他这个Ui = 6V  上正下负 到二极管 然后怎么流的
Uref = 3V  上正下负    他的实际方向不应该是上 ...

沙发说的没错。
楼主只看到二极管,没有从整个电路去分析。即使有电流从 D 二极管流向 UREF 电池,这时电压和电流也不会发生改变。在电路中 D 和 UREF 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稳压管。

网友C:
Ui=0时  Uo=0  这个很明显的  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       Ui=6v时  二极管导通  Uo=3V(电池电压)+0.7V(二极管压降)       二极管和电池组成典型的稳压输出电路

网友D:
沙发 都说的对

网友E:
Uref = 3V  上正下负    他的实际方向,应该是上负下正

网友E:
因有二极管隔离)。ui=6V时,准确的电压为3V加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约3.7V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理解了 真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