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屏使用心得体会与例程及资料下载

楼主(2017-12-27):
1.第一次使用12864时不知道如何接线,由于开始把BLA和VCC接到了MSP430端口的VCC端,使得显示屏亮度变暗,后来才知道BLA19脚)和VCC2脚)是12864的工作电压,最好接到5V的供电电源上,MSP430端口Vcc输出电压是3.5V左右,可以用万用表测试。

2.12864串行测试要接8条线。DB0~DB7不需要接。根据软件程序,R/w5脚)E6脚)两个分别接MSP430的P1.4、P1.5。
VCC2脚)BLA19脚)两个应该接+5V工作电压,GND1脚)BLK20脚)两个应该接在同一个地。+5V电压可以使用另一片51单片机提供。把51单片机的Vcc和GND跳线帽摘下来,两个引脚都要接满才能导通。PSB15脚)接地说明是串口通讯。RS4脚)接高电平——可以接MSP430的VCC,3.5V足够是高电平了。

3.使用13级之前的学长们留下的程序库,发现MSP430中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就是初始化程序中应该包含有清屏指令,而他们都没有将这条指令写入,屏幕上会出现一些乱码。

4.基本的MSP430    LCD12864程序中包含有的基本的函数:
写命令函数(对显示屏进行一些操作,比如清屏,显示全部字,关闭游标等)
写数据函数(想要在屏幕上输出的东西)
初始化函数(对显示屏进行初始化,调用到写命令函数)
设置坐标函数(了解12864的坐标,第一行是0x80,第二行0x90,第三行0x88,第四行0x98)
写字符串或写数字函数(输出自己想要的字符,但是要注意12864一行只能显示8个字,而且不一定能全部正确显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自己慢慢排查接线或者重新调试)

MSP430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12864液晶串行显示测试程序
//P1.4模拟SID(接第5脚),P1.5模拟SCLK(接第6脚)
//4脚(CS信号)接高电平选通,15脚(PSB信号)接地选择串行方式
//17脚(RST信号)根据注释提示悬空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int_port(void)                    //管脚初始化
{
  P1SEL&=~BIT4;                        //P1.4模拟SID,设置为i/o口输出方向
  P1DIR|=BIT4;
  P1OUT&=~BIT4;
  P1SEL&=~BIT5;                        //P1.5模拟SCLK,设置为i/o口输出方向
  P1DIR|=BIT5;
  P1OUT&=~BIT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粗略延时,满足时序要求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数据传送函数
{
  unsigned char code_seg7;
  unsigned char serial_clk;
  unsigned char serial_shift;
  code_seg7=zdata;
  serial_shift=0x80;
  for(serial_clk=0; serial_clk<8; serial_clk++)
  {
    if(code_seg7&serial_shift)
    {
      P1OUT|=BIT4;                     //SID为1
    }
    else
    {
      P1OUT&=~BIT4;                    //SID为0
    }
    P1OUT&=~BIT5;                      //产生时钟信号下沿
    P1OUT|=BIT5;                       //产生时钟信号上沿
    serial_shift=serial_shift>>1;      //准备发送下一位数据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写命令函数
{                                      //串口控制格式(11111AB0)
                                //A数据方向控制,A=H时读,A=L时写
                                       //B数据类型选择,B=H时为显示数据,B=L时为命令
sendbyte(0xf8);                //MCU向LCD发命令

        sendbyte(cmdcode & 0xf0);      //发高四位数据(数据格式D7D6D5D4_000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发低四位数据(数据格式D3D2D1D0_0000)
delay(2);                      //延时等待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写数据函数
{

sendbyte(0xfa);                //MCU向LCD发数据
sendbyte(Dispdata & 0xf0);     //发高四位数据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发低四位数据
delay(2);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
{
delay(20000);                  //复位等待(内部自带上电复位电路),时间较长
write_com(0x30);               //功能设定:基本指令集操作
delay(50);                     //延时等待
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关游标
write_com(0x01);               //屏幕清零
delay(50);
}
void print_string(unsigned char *s)          //发送字符串
{
while(*s > 0)                  //C语言里字符串末尾自动加“\0”(ASCII码值为0)
    {
  write_data(*s);        //发送字符对应的ASCII码,12864指针可设置自动指向下一个显示地址
  s++;
  delay(50);
    }
}
void Test()
{       unsigned char dat1,dat2,dat3,dat4;
dat1=1;dat2=2;dat3=3;dat4=4;//显示dat1—4的值,如果dat1=1不转换为ASCII码,则输出的应该是31而不是1
        write_com(0x03);              //发指令,地址归位
delay(50);                     //延时
write_com(0x80);               //第一行首地址0x80
print_string("德州仪器MSP430"); //第一行显示。一行能显示8个字,一个中文顶2个字母或数字
        write_com(0x94);               //第二行首地址0x90,从第四个开始显示
        write_data(dat1+0x30);         //发送dat1的ASCII码,显示dat1的值
        write_data(dat2+0x30);         //发送dat1的ASCII码,显示dat2的值
        write_data(dat3+0x30);         //发送dat1的ASCII码,显示dat3的值
        write_data(dat4+0x30);         //发送dat1的ASCII码,显示dat4的值
        write_data('H');               //发送H的ASCII码,显示H
        write_data('z');               //发送z的ASCII码,显示z
        write_com(0x90);
        print_string("频率:");
        delay(200);                    //较长时间延时,保证下次操作前LCD完成上述功能处于非忙状态
}
void main()//正确结果:屏幕显示:德州仪器MSP430(第一行) 频率:  1234HZ(第二行)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t_port();                    //端口初始化
lcdinit();                     //LCD初始化
Test();                        //测试
…………
…………

网友A(2020-01-17):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