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0增益与电压问题

楼主(2017-12-27):
ADS1230的增益有64倍和128倍。我要接的是压力传感器,其线性输出电压是0.01mv到159.64mv。
最小的64倍增益后电压也会达到了0.64mv到10.21V了啊。  而ADS1230的参考电压最大也就是5V。是不是不能这样接了,
还是我的理解错了。

急急急急,各位教教我

网友A(2019-01-31):
用分压电阻将0.64mv到10.21V的电压转换为0-5V变换电压.因为基准电压对应当前取值分频比,那就有
(基准电压5V*当前取值频/分频 )*(10.2V/5V),简化就是:10.2V*当前取值频/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