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LCD显示的多是128.8,哪儿有问题,是不数据没有读出

楼主(2017-12-27):
/*****************头文件********************/
#include"DSP28_Device.h"

/****************端口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2//片选信号RS模组选端。高高电平有效。
//LCD第4脚    P102-6
#define rw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3//串行数据输入端。
//LCD第5脚    P102-7
#define en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4//串行同步时钟:上升沿时读取SID数据。
//LCD第6脚    P102-10
#define sta7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7                              //忙标志检测。

#define SDA_DIR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0
#define SCL_DIR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
#define SDA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0
#define SCL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宏定义中不要分号。复位端,低电平有效。 可以不要直接接低电平。            LCD第17脚
//P101-5
/****************常量宏定义*****************/
unsigned char table1[]={"温度:"};
unsigned char teble2[]={"°C  "};
unsigned char disp_table[];
#define comm 0//指令为0。
#define data 1 //数据为1。
#define SHT20ADDR    0x80
#define ACK    0
#define NACK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e3           //温度测量命令(1110 0011)
#define MEASURE_HUMI    0xe5           //湿度测量命令(1110 0101)
#define RESET           0xFE           //软复位命令    (1111 1110)
#define STATUS_REG_R    0xe7           //读状态寄存器命令(1110 0111)
#define STATUS_REG_W    0xe6           //写状态寄存器命令(1110 0110)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MSB, LSB;
float temp;
/****************函数声明*******************/
void Init_I2C();
void StartI2C();
void StopI2C();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ACK(void);
unsigned char  SHT20_read_one_byte_data(void);
unsigned char  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unsigned char write_byte);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float SHT2x_MeasureTemperature(void);
void float_to_char(float m);
void InitLcd(void);
void lcd_write_data_command(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void lcd_write_content(unsigned char );
void delayns(unsigned int tns);
void delayus1(unsigned int tus);

void main(void)
{
          uint i;
    float  tempera=10,humid;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
       DINT;      //关中断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
       IFR = 0x0000;                                 //清除CPU中断标志。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eripherals();    //初始化外设
          InitGpio();                                     //初始化GPIO口
       EINT;
       ERTM;
          InitLcd();
          Init_I2C();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80);          //显示第一行字符
       for(i=0;table1[i]!='\0';i++)
       {
            lcd_write_data_command(data,table1[i]);
    }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85);         //显示第二行字符
       for(i=0;teble2[i]!='\0';i++)
       {
            lcd_write_data_command(data,teble2[i]);
       }

      while(1)
      {
              tempera = SHT2x_MeasureTemperature();//温度测量
              float_to_char(tempera);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82);         //显示第二行字符
              for(i=0;disp_table[i]!='\0';i++)
              {
                       lcd_write_data_command(data,disp_table[i]);
               }
     // delayus1(50000);

      }
}

/*---------------------浮点数字转换成字符------------------------------------------*/
void float_to_char(float m)     //格式为125.7
{
uchar i=0;
unsigned int  num;
num = (unsigned int)(m*10);          //扩大10倍,方便分离各位
disp_table[0] = num/1000 + 0x30;     //'0'的ASCII码0x30
disp_table[1] = num%1000/100 + 0x30;
disp_table[2] = num%100/10 + 0x30;
disp_table[3] = '.';
disp_table[4] = num%10 + 0x30;
disp_table[5] = '\0';
for(i=0;i<2;i++)  //去掉无效的前导'0'字符
{
  if(disp_table[i] == 0x30)
   disp_table[i] = 0x20; //0x20是空格的ASCII码
  else
   break;
}
}

/*================================================================
【名称】
【功能】I2C启动信号
【备注】SCL、SDA同为高,SDA跳变成低之后,SCL跳变成低
================================================================*/
void Init_I2C()
{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SCL_DIR=1;
       EDIS;
          SDA=0;
       SCL=0;
       delayus1(10);//时间咋样?

       SDA=1;
       SCL=1;//锁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
       delayus1(80);
}
/*================================================================
【名称】
【功能】I2C启动信号
【备注】SCL、SDA同为高,SDA跳变成低之后,SCL跳变成低
================================================================*/
void StartI2C()
{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SCL_DIR=1;
       EDIS;
          SDA=1;
       SCL=1;
       delayus1(10);//时间咋样?

       SDA=0;
       delayus1(10);//
       SCL=0;//锁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
       delayus1(10);
}

/*================================================================
【名称】
【功能】I2C停止信号
【备注】SCL、SDA同为低,SCL跳变成高之后,SDA跳变成高
================================================================*/
void StopI2C()
{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SCL_DIR=1;
       EDIS;
          SDA=0;
          SCL=0;   //?要不?
       delayus1(10);
       SCL=1;
    delayus1(10);
       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1(10);
}
void I2C_Ack(void)
{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SCL_DIR=1;
       EDIS;

    SDA=0;
    SCL=1;
    delayus1(8);
    SCL=0;
    delayus1(8);
}
void I2C_NACK(void)
{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SCL_DIR=1;
       EDIS;
    SDA=1;
    SCL=1;
       delayus1(8);
       SCL=0;
       delayus1(8);
}

/*================================================================
【名称】
【功能】I2C读一个字节数据,返回ACK或者NACK
【备注】从高到低,依次发送
================================================================*/
unsigned char  SHT20_read_one_byte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DByte=0;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SCL_DIR=1;
       EDIS;
    SDA=1;
//    SCL=0;///?
       EALLOW;
       SDA_DIR=0;
       EDIS;
       for(i=0; i<8;i++)
       {
            SCL=1;
    delayus1(2);
                RDByte<<=1;

   if(SDA!=0)
                    RDByte|=0x01;                       //自己改的??、?。

    delayus1(2);
    SCL=0;
    delayus1(6);

        }
//以下是I2C总线发送应答信号ACK或者NACK;
    EALLOW;
       SDA_DIR=1; //////////////???????????
       EDIS;
    SDA=1;
    return RDByte;

}

/*================================================================
【名称】
【功能】I2C写一个字节数据,返回ACK或者NACK
【备注】从高到低,依次发送
================================================================*/
unsigned char  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unsigned char write_byte)
{
          unsigned char i,ack;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SCL_DIR=1;
       EDIS;

       for(i=0; i<8;i++)
       {
                if(write_byte&0x80)//当WriteData的第7位为1时,SDA=1;
                   SDA=1;//
          else
                   SDA=0;//
    delayus1(1);
          SCL=1; //输出SDA稳定后,拉高SCL给出上升沿,从机检测到后进行数据采样。
          delayus1(10);//
     write_byte<<=1;
    SCL=0;
    delayus1(1);

        }
           delayus1(4);
     SDA=1;
     SCL=1;
     delayus1(20);

//以下是判断I2C总线接收应答信号ACK还是NACK;
    EALLOW;
       SDA_DIR=0;//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EDIS;
     delayus1(5);
     if(SDA)          //自己改的
          ack=1;
   else
        ack=0;
  SCL=0;

          EALLOW;
       SDA_DIR=1;//向SHT20写一个数据。GPIO口使输出的。
       EDIS;
    SDA=1;
    delayus1(20);
    return ack;
}
void SET_Resolution(void)
{
         StartI2C();
   if(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SHT20ADDR&0xfe)==0)
   {
        if(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0xe6)==0)
     {
         if(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0x83)==0);
     }
   }
   StopI2C();
}

/*----------------------------------------------------------------------
*  功能:SHT20测量温度T
* --------------------------------------------------------------------*/
float SHT2x_MeasureTemperature(void)
{
float Temperature;

      EALLOW;

    SCL_DIR=1;
       EDIS;
SET_Resolution();  //设置SHT20传感器分辨率
StartI2C();
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SHT20ADDR);  //IIC地址1000000+写操作(0)
/*启动传输后,随后传输IIC首字节包括7位设备地址1000 000和一位SDA方向位(读R:1,写W:0)*/
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MEASURE_TEMP);  //写命令(0xe3)-触发温度测量
StartI2C();
SHT20_write_one_byte_data(SHT20ADDR|0x01); //IIC地址1000000+读操作(1)
       SCL=1;
      EALLOW;
    SCL_DIR=0;
       EDIS;

while(SCL!= 0)//????????
  delayus1(10);
MSB = SHT20_read_one_byte_data();
I2C_Ack();
LSB = SHT20_read_one_byte_data();
I2C_Ack();
SHT20_read_one_byte_data();
I2C_NACK();
StopI2C();
LSB &= 0xfc;  //屏蔽最低2位(stat)
temp = (MSB << 8) + LSB;
Temperature = (temp * 175.72) /65536- 46.85;
EALLOW;
    SCL_DIR=1;
       EDIS;
return (Temperature);
}

/*----------------------初始化LCD的函数----------------------------------*/
/*******************************************************************************
名称:
说明:
易出现的问题:
*******************************************************************************/
void InitLcd()
{
   delayus1(1);//复位延时时间要足够。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30);//30--基本指令动作,表示:功能设定。72us.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30);//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0c);//开显示,关游标。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01);//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us1(5000);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06);//光标的移动方向。cd
   lcd_write_data_command(comm,0x02);//清除显示。并使DDRAM地址计数器归0.
}
/*----------------------写内容的函数----------------------------------*/
/*******************************************************************************
名称:
说明:
易出现的问题:
*******************************************************************************/
//写数据到GPIOA0----GPIOA7中去。
void lcd_write_content(unsigned char cont)
{
    GpioDataRegs.GPBDAT.all=cont&0x00ff;//与就是把cont的内容写进GpioDataRegs.GPBDAT.all中去。
}
/*----------------------写数据命令的函数----------------------------------*/
/*******************************************************************************
名称:
说明:
易出现的问题:
*******************************************************************************/
//LCD数据指令写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_command,unsigned char content)
{

     rs=0;
  rw=1;

     if(data_command)
  {
      rs=1;
   rw=0;
  }
  else
  {
     rs=0;
  rw=0;
  }
  en=1;
  delayus1(1);//这儿一定要延时一定时间裨蛳允韭衣搿?
  lcd_write_content(content);//GpioDataRegs.GPADAT.all=cont&0xff;
  delayus1(100);            //这人也要延时,否则,数据写不去。
  en=0;

}
void delayus1(unsigned int tus)  //一个脉冲为1/15us ,所以为tus*100/150us。
{
     int i,j;
  for(j=0;j<tus;j++)
    for(i=0;i<150;i++);

}

void delayns(unsigned int tns)//
{
   while(tns>0)t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