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上位机+下位机各种程序(经典)

楼主:
C#上位机源码

上位机程序与源码

单片机下位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LED P0                //将P2口另外取名为GPIO_LED
#define GPIO_PLACE P2        //1111-1101
bit cmdArrived = 0;   //命令到达标志,即接收到上位机下发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Index;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0xfd,0xbf,0xfd,0xf7,0xef,0x7f,0xfd,0xfb};//学号16130712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3]={
0x6d,0x5b,0x3f};
//520的显示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sbit Beep =  P1^5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RELAY = P1^4;  //定义继电器使用的IO口
sbit K1    = P0^0;  //定义按键使用的IO口

//520子程序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smg()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1)
        {
                GPIO_DIG = ~DIG_CODE[i];
                i++;
                if(i == 3)
                {
                        i = 0;
                }
                Delay10ms(50);
        }
}
//0-7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dsmg()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isplayData[i]=DIG_CODE[i];
        }
        while(1)
        {
                DigDisplay();
        }
}
//SHANSHUO
                          void shanshuo(void)
{
        unsigned char LED;

        LED = 0xFE;

        while(1)
        {
                P0 = LED;

                Delay10ms(50);

                LED = _crol_(LED,1);
        }
}
//
void jidianqi()
{
        while(1)
        {
                if(K1 == 0)        //如果按键按下
                {
                        RELAY = 0; //继电器闭合
                }
                else
                {
                        RELAY = 1;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cmdIndex = SBUF;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 = cmdIndex;//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cmdArrived = 1;
    }
    if (TI)      //字节发送完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cmdArrived)                          //进入中断,接受完数据且使得cmdIndex = SBUF后才执行,假如SBUF=0x01
                {
                cmdArrived = 0;
                        if(cmdIndex==0x33)
                        {
                                        GPIO_LED=0x01;//0000 0010
                                        while(1)
                                        {
                                        for(n=0;n<7;n++)                                                 //左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左边
……………………

网友A(2018-01-03):
已下载 谢谢  胡老师是谁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对学习中的我应该很有用

网友C(2018-03-15):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

网友D:
在这里发布能得黑币吗,新手刚来的

网友E(2018-07-11):
谢谢,正在学习上位机

网友F:
感谢楼主,请问胡老师是谁

网友G(2018-08-28):
有没有易语言的啊

网友H(2018-12-15):
正好需要 可以下载不了

网友I(2019-04-02):
已下载 谢谢  高手胡老师是谁

网友I:
我的电脑为啥打不开呢,用什么软件打开 的呢

网友J(2019-10-07):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要学习

网友K(2020-02-22):
感谢大佬,下载学些学习

网友L(2021-12-05):
51单片机C#上位机+下位机各种程序(经典),帅

网友M(2023-12-08):
谢谢分享,厉害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