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维修顺口溜

楼主(2017-12-27):
 1:空调制冷不好或者不制冷
  这个问题最常见空调缺氟是关键
  开机先摸回气管通过温度来判断
  如果冰凉查内机风机转速可能低
  内管鳞片和防尘清洗干净或更换
  如果内管不算凉粗管可能有压扁
  回气温度不算凉再摸进气来判断
  进气冰凉还结霜加氟再来试试看
  结霜如果渐渐散定是缺氟好决断
  压机老化不难见排气不足是重点
  四通串气也常见通过收氟来判断
  高压鳞片必须看脏了也会制冷慢
  2:压机不启动,温度设置没有问题,但是通电没有反应
  压机不转电扇转必定先把电容看
  电容鼓包需更换排除电容查供电
  如有供电查压机过载维护是关键
  没有供电屋内转首要查看连接线
  其次要把温控看温控最好能更换
  继电器是个重点前面驱动要判断
  上述如果都正常下面事情也好办
  主板维修或更换询问用户再决断
  3:空调开机就掉空开
  遇到此事先别乱断开外机连接线
  是内是外好判断判断好了活好干
  外机毛病事好办四通压机和电扇
  依次按个把线断哪个坏了哪个换
  最终查看连接线耗子啃了也漏电
  内机毛病事棘手风机风摆先判断
  拿出主板仔细看看看是否有联电
  真实难修板子换把钱赚到是关键
  4:压机启动一会热维护
  空调开机有凉风温度随后往上增
  一会凉风变热风外面压机算了工
  此刻先看外风机转速究竟低不低
  如果偏低换电容不是电容换风机
  其次再看冷凝器如果太脏需清洗
  加氟太多电流大压机也会把工罢
  压机电容也要看最好依据原机换
  5:空调不开机
  空调通电来试验依据嘀声来判断
  没有嘀声查供电其次再把主板看
  如有嘀声接着判首要按动手起键
  空调启动事好办遥控损坏先判断
  排除遥控查接纳红外接纳先更换
  再查是否有供电信号线路履一遍
  然后通电再试验看看空调转不转
  如果空调还不转大块损坏至此断
  注:大部分空调,通电都会有“嘀”的一动静,但是也有没有的,这个自己来判断。
  6:压机通电几秒就维护
  断开压机供电线外接线路来判断
  如果正常查供电反之先把电容换
  换了电容再试验如果正常把钱赚
  反之再把高压断翻开高压再试验
  如果压机正常转管道堵了是关键
  如果压机还不转至此就把压机换
  注:压机维护之后,过载维护器要等一会才会复位,所以立马通电的话,压机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A(2018-02-12):
有价值的资料,太好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很好,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C:
不光有技术,还有文采。厉害厉害!

网友D(2020-04-25):
有价值的资料,这都是实战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2-03-09):
太好了,点赞!

网友F:
大部分故障现象都说到了。

网友G(2023-07-14):
自家空调有问题可以对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