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各位大佬,求完整正确的程序
#

楼主(2017-12-27):
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各位大佬,求完整正确的程序

网友A(2019-04-03):
去某宝搜索L298N电机驱动模块,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clude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请问一下该怎么连线呢

网友D(2017-12-27):
你可以看一下你配套光盘中,单片机教程—配套程序

网友D:
#include <reg51.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 /*                                                   /* 延时t毫秒  /*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uint n)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12*n; j++)    //转1×n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FW[i];          //取数据           delay(15);             //调节转速         }     } } /********************************************************/ /* /*步进电机反转 /* /********************************************************/ void  motor_rev(uint n)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12*n; j++)    //转1×n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REV[i];          //取数据           delay(15);             //调节转速         }       } } /******************************************************** *                                                        *  主程序                                                *                                                       *********************************************************/  main() {       while(1)                          {          motor_ffw(5);          //电机正转        delay(5000);           //换向延时        //motor_rev(5);          //电机反转        //delay(1000);           //换向延时     } }  /********************************************************/  自己改吧, 这是正反转5S

网友E:
安装个PROTUES,里面有例程。

网友F:
这个应该有pcb图吧,估计配合一起使用

网友G:
这是带着作业本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