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两个程序能在同一个单片机运行吗?

楼主(2017-12-27):
不同的两个程序能在同一个单片机运行吗? 有没有示例

网友A:
只能运行一个程序吧,你不能把两个程序合成一个吗

网友B:
这个叫人怎么回答你呢,一个单片机程序不能有两个MIAN函数,但是可以有多个Task事件。

网友C:
可以将不同程序分别运行

网友D:
单片机运行程序是按照代码的顺序进行的,一个指令周期可以执行一步代码,两个好吃呢个系就算在一个单片机里面也是分步运行,所以五大同时进行。

网友E:
可以在同一单片机内运行,但不能同时运行  ,加一个 程序切换的条件   比如开关之类的

网友E:
不能同时运行,但是你可以加一个切换条件 比如开关或者 一个事件触发切换至另一端代码,这样就实现两段程序出现在同一单片机内了

网友F:
一个单片机不能同时运行两端程序,但是你可以将两个程序合为一个程序,或者添加一个条件选项让两个程序分开运行

网友G:
可以,需要将程序组合到一起。

网友H:
看情况,只要没有冲突修改合并后还是可以同时运行的

网友I:
看你是两个什么样的程序了,如果有主程序和子程序之分的。

网友J:
无法答

你这个不同指什么不同 代码不同?指令集不同?功能不同?用途不同?

除了拷贝或者照抄 这世上有一样的两个程序么

网友K:
可以的 只要程序写对且不冲突

网友L:
应该不可以同时运行,或者可以将二者融合入一个程序?

网友L:
应该不行吧,以此只能一个,不能将二者放入一个程序里面吗

网友M:
不能同时在单片机里运行,在可以在同一个单片机里运行,设子函数就好,或者可以弄成头文件

网友N:
在单片机上肯定是不能同时运行,因为你的单片机只有一块cpu,而且没有装操作系统,这样就只能运行一个应用程序,如果你想要两个或者多个应用程序同时运行的话就得装上操作系统,典型的实时操作系统有ucos等等。单片机上移植了操作系统的话就可以运行多个任务了,比如ucos能同时运行64个程序。但是这就要求你的单片机的性能是时钟都要有一定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