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自码 DS18B20驱动程序

楼主(2017-12-27):
为了加深对于底层驱动开发的认识和理解,楼主决定自撸常见模块,传感器的驱动程序。-------立贴为证。
DS18B20是一款单总线可编程分辨率的数字温度计,详细内容可见中英文datasheet,笔者不在赘述。
很早就接触到的温度传感器,也相信每一个曾学习过嵌入式开发的人都用过,笔者在STM32F4上自码DS18B20驱动,有些小小心得:
1.初始化时序要注意,笔者亲测,在MCU控制单总线为低电平240us即可(数据手册上要求至少480us)释放总线,等待60us后即可检测到到DS18B20返回的拉低单总线信号,此处,需注意至少应在此等待120us,否则可能会导致温度传感器无法正常工作。

2.初学者需注意时序,对于DS18B20的操作都必需经过三步:初始化,ROM命令(多为跳过指令0xCC),DS18B20功能命令。再次强调对其的每一个操作必须经过这三步,可阅读code加深理解。
3.在读取DS18B20时,注意顺序,DS18B20先发送低位,在字节读取时应当注意。
4.初学者应尝试实现对于DS18B20内部ROM的8位系列号(28H),和48位唯一序列号进行读取,以及修改温度传感器内部EEPROM的过温、低温报警值。(可参考笔者code)

废话不多说,上码: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ds18b20初始化
void  init_ds18b20( void )
{
    init_onewire_out();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9);
    delay_us(480);
    init_onewire_in();
    delay_us(60);
    if( !DQ_In)
    {
        delay_us(120);

    }
}
//ds18b20 检测
void  chack_ds18b20( void )
{
    init_onewire_out();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9);
    delay_us(240);
    init_onewire_in();
    delay_us(60);
    if( !DQ_In)
    {
        delay_us(80);
        if( !DQ_In )
            printf("检测到DS18B20!\r\n");

    }

}
//设置为主设备写总线,从设备读总线
void init_onewire_out(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使能GPIOG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设置为主设备读取总线,从设备写总线
void init_onewire_in(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使能GPIOG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 u8 data )
{
    u8 i;
    u8 j=0;
    init_onewire_out();
    for(i=0;i<8;i++)
        {
            j=data & 0x01;
            if(j)
            {
                DQ_Out=0;       //写1
                delay_us(15);
                DQ_Out=1;
                delay_us(60);

            }
            else
            {
                DQ_Out=0;       //写0
                delay_us(60);
                DQ_Out=1;
                delay_us(1);
            }
            data = data>>1;
        }
}
//读取DS18B20 的一位
u8 ds18b20_read_bit( void )
{
    u8 bit;
    init_onewire_out();
    DQ_Out=0;
    delay_us(2);
    DQ_Out=1;
    init_onewire_in();
    delay_us(12);
    if(DQ_In)
        bit=1;
    else
        bit=0;
    delay_us(50);
    return bit;
}
//读ds18b20的字节
u8 ds18b20_read_byte ( void )
{
    u8 data=0;
    u8 i;
    u8 j=0;
    for(i=0;i<8;i++)
    {
        j=ds18b20_read_bit();
        if(j)           //注意顺序即可,ds18b20先发送地位到总线上
            j=j<<i;
        data |=j;

    }
    return data;
}
//获取ds18b20的系列码和48位唯一序列号
void ds18b20_read_rom_number()
{
    u32 number=0;
    u8 data,i,serial_num,ds18b20_crc;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_byte(0x33);
    serial_num = ds18b20_read_byte();
    for(i=0;i<6;i++)
    {
        data = ds18b20_read_byte();
        number |= data;
        number = number<<8;
    }
    ds18b20_crc = ds18b20_read_byte();

    printf("系列号是:%d\r\n",serial_num);
    printf("序列号是:%d\r\n",number);
    printf("CRC校验为:%d\r\n",ds18b20_crc);

}
//开启ds18b20温度转换
void tem_chage( void )
{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_byte(0x44);   //开启转换
}

short  get_temp( void )
{
    int temp=0;
    u8 i,TH,TL;
    short tem;

    tem_chage();
    delay_us(10);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转换值
    TL=ds18b20_read_byte();
    TH=ds18b20_read_byte();

    if(TH > 7)       //通过判读存储器的高五位的0,1来判断温度的正负,
    {
        temp = 0;   //为负
        TH =~TH;
        TL =~TL;
    }
    else
        temp = 1;   //为正
    tem = TH;
    tem =tem<<8;
    tem =tem+TL;
    tem = (double)tem * 0.625;
    if(temp)
        return tem;
    else
        return -tem;

}
void ds18b20_return_TH_TL_CONF( void )
{
    char data,data_TH,data_TL,CONF;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转换值
    data = ds18b20_read_byte();
    data = ds18b20_read_byte();
    data_TH = ds18b20_read_byte();
    data_TL = ds18b20_read_byte();
    CONF =ds18b20_read_byte();
    printf("过温报警的温度为:%d℃\r\n",data_TH);
    printf("低温报警的温度为:%d℃\r\n",-(data_TL-128));
    CONF &=0x60 ;
    CONF =CONF>>5;
    switch (CONF) {
        case 0:
            printf("ds18b20的测量精度为9位,精度为0.5℃\r\n");
            break;
        case 1:
            printf("ds18b20的测量精度为10位,精度为0.25℃\r\n");
            break;
        case 2:
            printf("ds18b20的测量精度为11位,精度为0.125℃\r\n");
            break;
        case 3:
            printf("ds18b20的测量精度为12位,精度为0.0625℃\r\n");
            break;
        default:
            printf("error!!\r\n");
            break;
    }
}
//设置温度报警值和配置精度,TH过温报警值(TH>0),TL低温报警值(TL为负数 ),mode配置模式0,1,2,3
//mode=0 精度为9位  00011111 dat=31
//mode=1 精度为10位  00111111   dat=63
//mode=2 精度为11位 01011111    dat=95
//mode=3 精度为12位  01111111   dat =127
void ds18b20_write_TH_TL_CONF(u8 TH,u8 TL,u8 mode)
{
    u8 dat;
    switch (mode){
        case 0:
            dat=31;
            break;
        case 1:
            dat=63;
            break;
        case 2:
            dat=95;
            break;
        case 3:
            dat=127;
            break;
        default:
            printf("mode error!!\r\n");
            dat=127;
            break;
    }
    TL=TL+128;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_byte(0x4e);   //写入暂存寄存器 ,过温和低温报警值
    ds18b20_write_byte(TH); //写入20°为过温报警值
    ds18b20_write_byte(TL); //写入-20°为低温报警值
    ds18b20_write_byte(dat);    //写入精度
    init_ds18b2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_byte(0x48);   //将写入的暂存寄存器拷入EEPROM
}
void ds18b20_chack_self( void )
{
    chack_ds18b20();
    ds18b20_read_rom_number();
    ds18b20_return_TH_TL_CONF();
}

笔者用串口助手得到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