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指点!(一个采集外部电压,然后根据采集到的输出一个对应的电压)

楼主(2017-12-27):
本人第一次接触这个,任务是用C写一个加强版的51单片机程序,要求是采集单片机的外部电压,然后根据采集到的电压值输出相应的电压,提供了采集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对应表。

网友A:
你这要求用个运放搭电路就解决了 上单片机干多浪费啊

网友B:
这个要求还是不是太明确,采集范围,输出与输入的比例多少,还是还有其他要求?单纯变电压,直接用硬件电路做就可以了

网友C:
ad采样,da输出,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还是不是太明确,采集范围,输出与输入的比例多少,还是还有其他要求?单纯变电压,直接用硬件电路 ...

就是一个集成电路板,他的各种外部电压值都已经测好了(这些电压值全部一一测出来了,每个电压值对应一个输出值,也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我要做的就是首先用C把这些数据建一个表,然后要有采集外部电压,采到了之后个表里的进行配对,得到对应的值再输出,用的是新塘N76E003  我从来没接触过单片机编程  不知道怎么开始写  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各种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集成电路板,他的各种外部电压值都已经测好了(这些电压值全部一一测出来了,每个电压值对应一个 ...

unsigned char code outvol[]={输出值0,输出值1,..............输出值255};

这样就可以建立输出列表 至于输入和输出值的对应关系 你说的还是太笼统 反正输入的值可以直接对应上面表里的位

至于怎么实现输出 你也没说 连最基本的 你采集多高电压 输出什么范围都没说 也没法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