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PCB板子?前期工作是什么?

楼主(2017-12-27):
如题,如何才能绘制一块PCB板子,前期工作是什么?

网友A:
下载软件,找教学视频 。
动手吧,光问没用

网友B:
首先确定元器件的型号封装,根据电路大小选择覆铜板

网友C:
先学软件,如protell99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altium好用,集成度比其它几款软件要高的多。很多人说altium做多层板、高速板不行,个人感觉简直是胡扯。从protel到altium,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改进,而网上总有些所谓的专家拿protel的劣势与其它软件的优势相比较,再说了,升级到altium,其它软件的优势相比于altium,真的优不到哪里去。

网友E:
先画原理图,原理图库,有了原理图画封装,然后在pcb板子上布线

网友F:
至少学会一个绘图软件,protell,  PAD等,熟悉一套软件后从学绘制原理图开始,再学做封装,最后才是布板

网友G:
学习Altium Designer就可以绘制,我要自学网上有教程,把PCB做出来就要另想办法了

网友H:
学习protell,  PAD等绘图软件,学习里面的电路图绘制,元器件封装,芯片封装,然后是布线,最后就是把绘制好的图打印出来,把图上的模印在板子上,再用化学药剂腐蚀,最后就是打孔安装元器件

网友I:
新手的话可以去看下视频很简单 网上搜凡亿PCB将的挺好的,网站是学习PCB的

网友J:
其实楼上的方法告诉你都是先学软件,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试试直接手画简单的板子,那样其实还能懂一些东西,比如刻蚀布线等等

网友K:
首先你要懂电路基础,然后你要学会一款软件,比如99SE AD什么的

网友L:
会一种设计软件就行,按实物做款装,连接好网络 开始画板吧

网友M:
初学者学学AD。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hR25S 密码:dr5f

网友N:
画原理图 然后画pcb

网友O:
首选cadence,要什么有什么,用了绝不会后悔。

网友P:
先画原理图,然后用altumdesigner做,比较简单

网友Q:
先了解元器件的封装信息,画元器件的PCB库元件,在布局PCB

网友R:
先要有原理图吧,在软件中找原件连线看效果,然后在板子上焊元件,出东西,解决问题

网友S:
电路原理要懂一些,然后学习绘图软件绘制原理图和PCB

网友T:
先画原理图,

网友U:
我下载的是Alterm designer,然后跟着视频学习,我觉得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里的视频不错。

网友V:
个人感觉还是Multisim好用点

网友W:
画图-转印-腐蚀

网友X:
首先你要有原理图,原理图要有封装,原件没有的话自己画。其次,设置好PCB绘制规则(板层,大小,线粗等),将PCB封装摆好,连好线。OK

网友Y:
先学会软件,比如Protell之类,用软件画好原理图之后,布线,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打印在热转印纸上,然后转印到板子上,电路部分就完成了,最后你按照图把需要的原件焊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Z:
先要下载一个软件,AD软件就听不错

网友AA:
推荐一个论坛    志博教育        专业PCB

网友AB:
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建议你找教程学习或者找资料自学

网友AC:
可以先看看视频,将AD或别的绘图软件的基本操作学会了再绘制PCB,PCB的布线也是一个关键点,应多多练习。

网友AD:
先找到你所要画的原理图,画好原理图,选择好器件对应的封装,再开始画pcb,pcb就按照原理图的大体布局来~再根据白线的提示画起来就简单很多

网友AE:
有一个软件叫Altium Designer可以帮到你

网友AE:
有一个软件叫Altium Designer可以帮你

网友AF:
首先要画好电路原理图,再规划电路板(画电路板边和设置pvb参数),装载网络表,然后元件自动布局,最后布线。

网友AG:
如果你已会用了protel99或ad软件,要制作出一个合格的电路板,至少要测量板子的外形尺寸,外接口的位置确定以满足安装机壳等,对所绘的电路和工作原理要有一定理解,这样才能选择器件用什么样式的封装,走线的方式,宽度等,总之是要有电子电路基础的。

网友AH:
图书馆很多书籍,带光盘和实例的

网友AI:
建议先学习AD,protell99的功能AD都具备,而且有些过时,可以网上找AD制板的相关视频,大约30节课,实际学习其中精华大约10多节,之后可以动手绘制

网友AJ:
Altium Designer要学习一下,画好电路图,画封装,就可以画PCB了

网友AK:
先制作原理图

网友AK:
先画原理图

网友AL:
搜郭天祥的快速教程视频 基本的用是可以的 软件下载altium designer

网友AM:
前期工作是学习数电,模电知识,然后学习使用工具,比如protel,AD 等,然后画原理图,画封装,布局布线

网友AN:
第一:前期准备。这包括准备元件库和原理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出一块好的板子,除了要设计好原理之外,还要画得好。在进行PCB设计之前,首先要准备好原理图SCH的元件库和PCB的元件库。元件库可以用peotel自带的库,但一般情况下很难找到合适的,最好是自己根据所选器件的标准尺寸资料自己做元件库。原则上先做PCB的元件库,再做SCH的元件库。PCB的元件库要求较高,它直接影响板子的安装;SCH的元件库要求相对比较松,只要注意定义好管脚属性和与PCB元件的对应关系就行。PS:注意标准库中的隐藏管脚。之后就是原理图的设计,做好后就准备开始做PCB设计了。     第二:PCB结构设计。这一步根据已经确定的电路板尺寸和各项机械定位,在PCB设计环境下绘制PCB板面,并按定位要求放置所需的接插件、按键/开关、螺丝孔、装配孔等等。并充分考虑和确定布线区域和非布线区域(如螺丝孔周围多大范围属于非布线区域)。     第三:PCB布局。布局说白了就是在板子上放器件。这时如果前面讲到的准备工作都做好的话,就可以在原理图上生成网络表(Design->CreateNetlist),之后在PCB图上导入网络表(Design->LoadNets)。就看见器件哗啦啦的全堆上去了,各管脚之间还有飞线提示连接。然后就可以对器件布局了。

网友AO:
需求,原理,layout,pcb,其中需求原理最重要

网友AP:
下载软件,找教学视频 ,然后动手做

网友AQ:
先设计好布局,在进行实际操作

网友AR:
学AD软件,看视频

网友AS:
现在用altium的比较多,可以网上搜索一些视频先看看,跟着学习

网友AT:
下载软件,上我要自学网找视频

网友AU:
感觉altium designer好用,找教学视频或者PPT跟着做,三天就能入门

网友AV:
画原理图,下载一个合适的软件

网友AW:
先下个AD的软件,再从图书馆找些AD软件的教程,包括书和视频,或者到网上搜索教学资源,学会使用PCB设计软件就好办了,绘制PCB图后就复印在热转印纸上,再贴在覆铜板上,等油墨印4在覆铜板上后就可以用腐蚀剂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