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处理器手写笔综合设计(微机实验报告)

楼主(2017-12-27):
手写笔设计报告
【实验目的】
  • 实现基本点哪哪亮的基本功能。
  • 具有图像清除,回放,存储等功能。
  • 掌握8255的用法。
  • 掌握ADC0809的用法
【实验原理】
1.自制手写笔,利用光敏电阻,在接收到不同光照后用电阻的阻值会发生变化,利用其分压的电压电平检测其光照的变化。下图为电路图和电阻的光敏特性。
【实验框图】
核心:要做到实时显示,就必须要记录点亮LED的位置,这时要逐个点亮LED灯,在点亮前读取电平值,在点亮后读取电平值,若两次差值大于某一值(经过示波器测定),则认为该位置应该被点亮,相应的标志位置1,否则不进行处理。

【实验内容】
  • 按照程序框图书写出实验代码。
  • 制作好手写笔
  • 连接实验箱上的电路并进行调试
【实验结果】
  • 基本实现其基本功能,已于2016.12.7日下午14:05分请老师验收。
  • 缺陷在于笔的灵敏度不是特别高偶尔会受到外光源的影响
  • 自制手写笔的与实验箱接口裸露容易引发电路故障
【实验反思】
  • 首先想的是利用ADC0809读取手写笔的绝对电平这就导致其扫描的LED灯亮度必须大于其已经点亮的LED这就导致背景色很亮产生的视觉干扰很大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后采用其他同学的思想读取电压差,比以往的效果好。这样也给我一个启示:以后要读取变化值都可采用差值读数法。
  • 由于8086处理器的主频不是很高,要是图像稳定,就得扫描速度快,就得使间隔少,要保证代码精简。
  • 每次扫描前后都要进行消影确保不会产生干扰
  • 按键都必须进行软件消抖
【实验代码】
;-------------------------------------------------------
;程序功能:综合设计实验——手写笔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
;硬件连接:
;/10/26 CJP
;-------------------------------------------------------
DATAS SEGMENT
    ADC0809_ADD               EQU 0F000H
    PA_ADD                                          EQU 0E000H
    PB_ADD                                          EQU 0E001H
    PC_ADD                                          EQU 0E002H
    COM_ADD                            EQU 0E003H
    DELAY_DATA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COPY_DATA              DB              10              DUP(?)
DATAS ENDS
STACKS SEGMENT stack 'stack'
   STA DW 255 DUP(?)
STACKS ENDS
CODES SEGMENT
    ASSUME CS:CODES,DS:DATAS,SS:STACKS
START:
    MOV               AX,DATAS
    MOV               DS,AX
    CALL              INFO_8255
RE:
    CALL              XIAOYIN
    CALL              LED_PANDUAN
    CALL              XIAOYIN
   CALL                            LED_SCAN
   CALL                            XIAOYIN
    CALL              KEY_CLEAR
    CALL              XIAOYIN
    CALL              KEY_BAOCUN
    CALL              XIAOYIN
    CALL              KEY_HUIFANG
   CALL              XIAOYIN
    JMP     RE
    MOV              AH,4CH
    INT              21H
;-------------------------------------------------------
;程序功能:程序消影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
;2016/9/26 CJP
;-------------------------------------------------------
XIAOYIN PROC NEAR
              PUSH              AX
              PUSH              DX
              MOV              AL,000H
              MOV              DX,PA_ADD
              OUT              DX,AL
              MOV              AL,0FFH
              MOV              DX,PB_ADD
              OUT              DX,AL
              CALL              DELAY
              POP              DX
              POP              AX
              RET
XIAOYIN ENDP
;-------------------------------------------------------
;程序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1026 CJP
;-------------------------------------------------------
DELAY PROC NEAR
              PUSH              AX
              PUSH              CX
              MOV              CX,8
              LOOP              $
              POP              CX
              POP              AX
              RET
DELAY ENDP
;-------------------------------------------------------
;程序功能:延时函数()毫秒
;入口参数:DX,将延时时间赋给DX,单位为毫秒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延时时间不可改变
;2016/9/26 CJP
;-------------------------------------------------------
DELAY_ms  PROC NEAR
              PUSH AX
              PUSH              CX
              MOV              CX,DX
              LOOP              [        DISCUZ_CODE_1        ]nbsp;
              POP              CX
              POP  AX
              RET
DELAY_ms ENDP
;-------------------------------------------------------
;程序功能:初始化8255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9/26 CJP
;-------------------------------------------------------
INFO_8255  PROC NEAR
              PUSH DX
              PUSH AX
              MOV  AL,10001001B  ;设置PA,PB为普通输出,方式0,PC为输入
              MOV  DX,COM_ADD
              OUT  DX,AL
              POP  AX
              POP  DX
              RET
INFO_8255 ENDP
;-------------------------------------------------------
;程序功能:读取手写笔所在的位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12/1 CJP
;-------------------------------------------------------
LED_PANDUAN PROC NEAR
              PUSH              DX
              PUSH              DI
              PUSH              CX
              PUSH              BX
              PUSH              AX

              MOV              DI,OFFSET DELAY_DATA
              MOV              BL,07FH
AGAIN0:
              MOV              DX,PB_ADD
              MOV              AL,BL
              OUT              DX,AL
              MOV              BH,080H
              MOV              CX,8
AGAIN1:
              CALL              DATA_READ1
              MOV              AL,BH
              MOV              DX,PA_ADD
              OUT              DX,AL
              NOP
              NOP
              NOP
              NOP
              MOV              AL,000H
              MOV              DX,PA_ADD
              OUT              DX,AL

              CALL              DATA_READ
              CALL              DELAY
              CALL              DELAY
              MOV              DX,PB_ADD
              MOV              AL,BL
              OUT              DX,AL

              ROR              BH,1
              LOOP              AGAIN1

              ROR              BL,1
              INC              DI
              CMP              BL,07FH
              JNZ              AGAIN0

              MOV              AL,000H
              MOV              DX,PA_ADD
              OUT              DX,AL

              MOV              AL,0FFH
              MOV              DX,PB_ADD
              OUT              DX,AL

              POP     AX
              POP              BX
              POP              CX
              POP              DI
              POP              DX
              RET
LED_PANDUAN ENDP
;------------------------------------------------------------
;程序功能:点亮之前,从ADC0809读取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注意DI的值
;2016/10/26 CJP
;------------------------------------------------------------
DATA_READ1 PROC NEAR
              MOV              DX,ADC0809_ADD
              OUT               DX,AL
              MOV                DX,PC_ADD
WAIT11:
                 IN                AL,DX
              AND               AL,001H
              CMP               AL,001H
              JZ                READ_OK
              JMP               WAIT11
READ_OK:
              MOV                DX,ADC0809_ADD
              IN                 AL,DX
              MOV              AH,AL
                RET
DATA_READ1 ENDP
;------------------------------------------------------------
;程序功能:点亮之前,从ADC0809读取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注意DI的值
;2016/10/26 CJP
;------------------------------------------------------------
DATA_READ PROC NEAR
                PUSH              DX
              MOV              DX,ADC0809_ADD
              OUT               DX,AL
              MOV                DX,PC_ADD
WAIT111:
                 IN                AL,DX
              AND               AL,001H
              CMP               AL,001H
              JZ                READ_OK1
              JMP               WAIT111
READ_OK1:
              MOV                DX,ADC0809_ADD
              IN                 AL,DX

              SUB              AH,5
              CMP              AH,AL
              JA              NEXTT

              POP              DX
                 RET
NEXTT:
              MOV              AL,[DI]
              OR                AL,BH
              MOV              [DI],AL
                 POP              DX
                RET
DATA_READ ENDP
;-------------------------------------------------------
;程序功能:刷新,稳定位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9/26 CJP
;-------------------------------------------------------
LED_SCAN PROC NEAR
              PUSH              DX
              PUSH              DI
              PUSH              CX
              PUSH              BX
              PUSH              AX
              MOV              DI,OFFSET DELAY_DATA
              MOV              BL,07FH
              MOV              CX,8
AGAIN000:
              MOV              DX,PB_ADD
              MOV              AL,BL
              OUT              DX,AL
              MOV              AL,[DI]
              MOV              DX,PA_ADD
              OUT              DX,AL
              CALL              DELAY
              CALL              XIAOYIN
              INC              DI
              ROR              BL,1
              LOOP              AGAIN000

              CALL              XIAOYIN

              POP              AX
              POP              BX
              POP              CX
              POP              DI
              POP              DX
              RET
LED_SCAN ENDP
;---------------------------------------------------------------------
;程序功能:判断PC5是否按下,按下时,保存数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10/10 CJP
;---------------------------------------------------------------------
KEY_BAOCUN  PROC NEAR
              PUSH              DI
              PUSH              DX
              PUSH              SI
              PUSH              BX
              PUSH              AX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20H
              CMP              AL,020H
              JNZ              BAOCUN_END

              CALL              DELAY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20H
              CMP              AL,020H
              JNZ              BAOCUN_END
BAOCUN_WAIT: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20H
              CMP              AL,020H
              JZ              BAOCUN_WAIT
              MOV              CX,8
              MOV              DI,OFFSET              DELAY_DATA
              MOV              SI,OFFSET              COPY_DATA
COPY:
              MOV              AL,[DI]
              MOV              [SI],AL
              INC              SI
              INC              DI
              LOOP              COPY
BAOCUN_END:
              POP              AX
              POP              BX
              POP              SI
              POP              DX
              POP              DI
              RET
KEY_BAOCUN  ENDP
;------------------------------------------------------------------
;程序功能:判断PC2是否按下,按下时,清除数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10/10 CJP
;--------------------------------------------------------------------
KEY_CLEAR  PROC NEAR
              PUSH              DX
              PUSH              SI
              PUSH              DI
              PUSH              CX
              PUSH              AX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40H
              CMP              AL,040H
              JNZ              CLEAR_END

              MOV              DX,1
              CALL              DELAY              ;此处延时1ms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40H
              CMP              AL,040H
              JNZ              CLEAR_END
CLEAR_WAIT: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40H
              CMP              AL,040H
              JZ              CLEAR_WAIT
              MOV              CX,8
              MOV              DI,OFFSET              DELAY_DATA
CLEAR:
              MOV              AL,000H
              MOV              [DI],AL
              INC              DI
              LOOP              CLEAR
CLEAR_END:
              POP              AX
              POP              CX
              POP              DI
              POP              SI
              POP              DX
              RET
KEY_CLEAR  ENDP
;--------------------------------------------------------------------
;程序功能:判断PC8是否按下,按下时,回放图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10/10 CJP
;--------------------------------------------------------------------
KEY_HUIFANG  PROC NEAR
              PUSH              DX
              PUSH              SI
              PUSH              CX
              PUSH              BX
              PUSH              AX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80H
              CMP              AL,080H
              JNZ              HUIFANG_END

              MOV              DX,1
              CALL              DELAY              ;此处延时2ms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80H
              CMP              AL,080H
              JNZ              HUIFANG_END
HUIFANG_WAIT:
              MOV              DX,PC_ADD
              IN              AL,DX
              AND              AL,080H
              CMP              AL,080H
              JZ              HUIFANG
              JMP              HUIFANG_END
HUIFANG:
              CALL              LED_COPY_SCAN
              JMP              HUIFANG_WAIT
HUIFANG_END:
              POP              AX
              POP              BX
              POP              CX
              POP              SI
              POP              DX
              RET
KEY_HUIFANG  ENDP
;-------------------------------------------------------
;程序功能:显示保存的图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2016/9/26 CJP
;-------------------------------------------------------
LED_COPY_SCAN PROC NEAR
              PUSH              DX
              PUSH              DI
              PUSH              CX
              PUSH              BX
              PUSH              AX
              MOV              DI,OFFSET COPY_DATA
              MOV              BL,07FH
              MOV              CX,8
AGAIN000O:
              MOV              DX,PB_ADD
              MOV              AL,BL
              OUT              DX,AL
              MOV              AL,[DI]
              MOV              DX,PA_ADD
              OUT              DX,AL
              CALL              DELAY
              CALL              XIAOYIN
              INC              DI
              ROR              BL,1
              LOOP              AGAIN000O
              CALL              XIAOYIN
              POP              AX
              POP              BX
              POP              CX
              POP              DI
…………
…………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