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具体代码~~急求

楼主(2017-12-27):
(无正文)

网友A(2018-04-17):
它感应到人体后会输出3v直流电平

网友B(2018-09-29):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define key_io P1
uchar key_can;

//   红外热释电平时为0  有输出为1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定义
sbit red  = P2^2;      //红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green = P2^1;     //绿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yellow = P2^0;    //黄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hw    = P1^3;     //红外热释传感器定义
bit flag_300ms = 0;

/****************独立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old = 0,key_value = 0;
    if(key_new == 0)         //按键松开
    {
        if((key_io & 0x07) == 0x07)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 = 0;
        if(key_value >= 5)   //按键松开松手检测
        {
            key_value = 0;
            key_new = 1;    //按键松开后进入等待按键状态
        }
    }
    else
    {
        if((key_io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 =0;
        if(key_value >= 5)  //按键按下消抖
        {
            key_value = 0;
            key_new = 0;       //按键松开后进入等待松开按键状态
        }
    }
    key_can = 20;
    if((key_new == 0) && (key_old == 1))
    {
        switch(key_io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3: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key_old = key_new;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uchar flag_alarm ;     //报警标志位
uchar flag_bufang ;    //布防标志位
uchar flag_bufang_en ; //布防标志位使能
uint  flag_value;      //用做定时器的变量

/******************红外报警处理**********************/
void hongwai_dis()
{
    if(flag_alarm == 1)    //报警
    {
        red = ~red;        //红灯报警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if(flag_bufang_en == 1) //准备开始布防
    {
        green = ~green;    //绿灯闪

    }
    if(flag_bufang == 1)   //确认布防
    {
        green = 0;         //如果延时布防成功 绿灯长亮
        if(hw == 1)        //红外有输出
        {
            flag_alarm = 1;
        }
    }

}

/******************对应不同按键处理**********************/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按键紧急报警
    {
        flag_alarm = 1;  //报警标志位 ;
    }
    if(key_can == 2)     //布防按键
    {
        flag_bufang_en = 1;
    }
    if(key_can == 3)     //取消报警  把变量清零
    {
        flag_alarm = 0;
        flag_bufang = 0;
        flag_bufang_en = 0;
        flag_value = 0;
        P2 = 0xff;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_init();
    while(1)
    {
        key();
        yellow = ~hw;    //红外热释电指示灯 有输出就亮黄灯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设置函数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hongwai_dis();     //红外报警函数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
    if(flag_bufang_en == 1)
    {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600)  //30秒
        {
            flag_bufang = 1;
            flag_bufang_en = 0;
            flag_value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