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矩阵输出结果为乱码,按键状态是否有扫描到?

楼主(2017-12-27):
通过4*4键盘矩阵按键在LCD12864中显示1~16,原理图如下:

连接端口

连接端口

输出结果为乱码,按键状态是否有扫描到?
请问我的程序该怎么改呢?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sbit BLA=P2^3;
        //sbit RL=P1^2;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K5=P3^4;
sbit K6=P3^5;
sbit K7=P3^6;
sbit K8=P3^7;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unsigned char dofly_code[]={'1','2','3','15','4','5','6','14','7','8','9','13','10','0','11','12'};
unsigned char code TAB[]={1,2,3,15,4,5,6,14,7,8,9,13,10,0,11,12};
/*------------------------------------------------
                 Ö÷3ìDò
------------------------------------------------*/
main()
{
  unsigned char i,j,num;
        //unsigned char s[];
        BLA=1;
   CGRAM();     /
     while (1)
{
         Init_ST7920();   //
         LCD_PutString(0,1,"请输入键盘");
        DisplayCGRAM(7,2);/

num=KeyPro();  //
if(num!=0xff)  //
    DelayMs(200);
if(num!=0xff)
    LCD_PutString(0+i,1+j,TAB[num]);//
        i++;
        if(i==128)//
          {
           i=0;j++;
           if(j==64)//
           {
              j=0;

                  }
                }
                //ClrScreen();
                //DelayMs(20000);
}
   }

unsigned char SanKeyA(void)
{
        unsigned char PA;
if(K1 ==1)//扫描第一行
{
    PA=0x01;
        return PA;
}
if(K2==1)//扫描第二行
{
   PA=0x01<<1;
        return PA;
}
if(K3 ==1)/
{
    PA=0x01<<2;
        return PA;
}
if(K4==1)/
{
   PA=0x01<<3;
        return PA;
}
}
unsigned char SanKeyB(void)
{
        unsigned char PB;
  if(K5 ==1)
{
    PB=0x01<<4;扫描第一列
                return PB;
}
if(K6==1)//扫描第二行
{
   PB=0x01<<5;
        return PB;
}
if(K7 ==1)
{
    PB=0x01<<6;
        return PB;
}
if(K8==1)
{
   PB=0x01<<7;
        return PB;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unsigned char sum;
        sum=SanKeyA()+SanKeyB();
switch(sum)
{
  case 0x11:return 1  ;break;//°′ÏÂÏàó|μļüÏÔê¾Ïà¶Ôó|μÄÂëÖμ
  case 0x21:return 2  ;break;//
  case 0x41:return 3  ;break;//
  case 0x81:return 15;break;//

  case 0x12:return 4  ;break;//
  case 0x22:return 5  ;break;//
  case 0x42:return 6  ;break;//
  case 0x82:return 14;break;//

  case 0x14:return 7  ;break;//
  case 0x24:return 8  ;break;//
  case 0x44:return 9  ;break;//
  case 0x84:return 13;break;//

  case 0x18:return 10;break;//
  case 0x28:return 0; break;//
  case 0x48:return 11;break;//
  case 0x88:return 12;break;//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检查  修改   显示的计算   一定要 让显示的参数 和  函数能够对应    比如0-f   是否是 你想要的  0-15
unsigned char code TAB[]={1,2,3,15,4,5,6,14,7,8,9,13,10,0,11,12};
LCD_PutString(0+i,1+j,TAB[num]);
这俩个好好检查
扫描的  按键  先单个测试     多个的话  你的代码暂时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  修改   显示的计算   一定要 让显示的参数 和  函数能够对应    比如0-f   是否是 你想要的  0-15
...

这两句已经单独测试过了,LCD_PutString(0+i,1+j,TAB[num])不能显示TAB[num]的具体值。这个问题我改怎么改呢?

还有按键扫描的函数不正确吗?按下按键它会弹出乱码,而且是一直循环着,按下复位键也没反应,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异组端口组成的4*4矩阵键盘读写方法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sbit code0=P3^0;                                        //定义4*4键盘端口
sbit code1=P3^1;
sbit code2=P3^2;
sbit code3=P3^3;
sbit code4=P3^4;
sbit code5=P3^5;
sbit code6=P4^2;
sbit code7=P4^4;

uchar key=0xff;                                                //键值变量初始值
void PX(uchar i)                                        //写入8位数据
{
    code0=i&0x01;i>>=1;
    code1=i&0x01;i>>=1;
    code2=i&0x01;i>>=1;
    code3=i&0x01;i>>=1;
    code4=i&0x01;i>>=1;
    code5=i&0x01;i>>=1;
    code6=i&0x01;i>>=1;
    code7=i&0x01;
}
uchar PD()                                                        //读取8位数据
{
        uchar i;
        i=code7;
        i=(i<<1)|code6;
        i=(i<<1)|code5;
        i=(i<<1)|code4;
        i=(i<<1)|code3;
        i=(i<<1)|code2;
        i=(i<<1)|code1;
        i=(i<<1)|code0;
        return i;
}
void key_scan()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
        uchar temp1,temp2,temp3;                //临时变量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PX(0xf0);                                                //先给矩阵端口赋一个初值0xf0
        if(PD()!=0xf0)                                         //判断矩阵端口不等于所赋初值,说明有健按下
        {
                if(sign==0)                                        //如果按键自锁标志为0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1000)                        //消抖计数>=1000,估算主循环周期调整
                        {                                                //摒弃Delay延时方式,
                                count=1000;                        //防止溢出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键不抬起,按其他键无效
                                temp1=PD();                        //temp1保存矩阵端口高4位变化
                                PX(0x0f);                        //再给矩阵端口赋值0x0f
                                temp2=PD();                        //temp2保存矩阵端口低4位变化
                                temp3=temp2|temp1;        //temp3=高4位+低4位
                                key=temp3;                        //保存键值
                        }
                }
        }
        else                                                         //按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初始化端口准双向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while(1)
        {
                key_scan();                                        //键盘扫描
                P1=key;                                                //LED低电平亮显示键值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组端口组成的4*4矩阵键盘读写方法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没能理解你的main函数里面的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能理解你的main函数里面的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main函数里面很简单,所有端口初始化为准双向口是因为使用可以仿真的IAP15W4K58S4单片机,其很多端口默认状态是强推挽或高阻,需要改为准双向口。主循环里就是调用键盘扫描程序和用LED显示键值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in函数里面很简单,所有端口初始化为准双向口是因为使用可以仿真的IAP15W4K58S4单片机,其很多端口默认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单片机i/o口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sfr P0   = 0x80; //8 bitPort0          P0.7  P0.6  P0.5  P0.4  P0.3  P0.2  P0.1  P0.0       1111,1111
sfr P0M0 = 0x94; //                                                                         0000,0000
sfr P0M1 = 0x93; //                                                                         0000,0000
sfr P1   = 0x90; //8 bitPort1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1111,1111
sfr P1M0 = 0x92; //                                                                         0000,0000
sfr P1M1 = 0x91; //                                                                         0000,0000
sfr P1ASF = 0x9D; //P1 analog special function
sfr P2   = 0xA0; //8 bitPort2          P2.7  P2.6  P2.5  P2.4  P2.3  P2.2  P2.1  P2.0       1111,1111
sfr P2M0 = 0x96; //                                                                         0000,0000
sfr P2M1 = 0x95; //                                                                         0000,0000
sfr P3   = 0xB0; //8 bitPort3          P3.7  P3.6  P3.5  P3.4  P3.3  P3.2  P3.1  P3.0       1111,1111
sfr P3M0 = 0xB2; //                                                                         0000,0000
sfr P3M1 = 0xB1; //                                                                         0000,0000
sfr P4   = 0xC0; //8 bitPort4          P4.7  P4.6  P4.5  P4.4  P4.3  P4.2  P4.1  P4.0       1111,1111
sfr P4M0 = 0xB4; //                                                                         0000,0000
sfr P4M1 = 0xB3; //                                                                         0000,0000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sfr P4SW = 0xBB; //Port-4 switch            -   LVD_P4.6  ALE_P4.5  NA_P4.4   -     -     -     -            x000,xxxx

sfr P5   = 0xC8; //8 bitPort5           -     -       -      -    P5.3  P5.2  P5.1  P5.0    xxxx,1111
sfr P5M0 = 0xCA; //                                                                         0000,0000
sfr P5M1 = 0xC9; //                                                                         0000,0000

这是STC12C5A60S2头文件里面的定义,你的main函数所指的初始化为标准的双向端口是要修改这个地方吗?还是直接在主程序中重新定义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一代 1T 8051系列,单片机i/o口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7     6 ...

用STC12系列芯片P0~P4加电复位后都是高电平准双向口,不必设置,给你这个例程主要是介绍不同组别端口组成的4*4矩阵键盘读写方法。

网友C:
我也在做这个题的实训,总是出现问题,开始我又找不到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