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倒计时牌控制系统仿真+实物设计

楼主(2017-12-27):
单片机倒计时牌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实物图:

倒计时牌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LCD1602头文件
#include<ds1302.h>         //DS1302时钟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0;            //调整模式选择按键
sbit key2=P1^1;            //加按键
sbit key3=P1^2;            //减按键
sbit key4=P1^3;            //跳出调整模式
sbit key5=P1^4;
sbit SPK=P1^7;             //接闹钟
int aa=80;
uchar code table2[]="Alarm:  :  :  ";
uchar code table3[]="  CD:  -  -  ";
uchar num,keynum,dj=255,flag1=0;
char sec,min,hour,date,month,year,day,flag;
char year1=9,month1=12,date1=10,hour1=12,min1=0,sec1=0;
void 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T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装入1ms的初值
   TL0=(65536-50000)%256;  //作为蜂鸣器的周期
   EA=1;
   ET0=1;
}
void T0_timer()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100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1000)%256;
          SPK=!SPK;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key4==0)          //如果key4按下跳出调整模式
  {
    delay(5);
    if(key4==0)
      goto Tuichu;
    while(!key4)
      ;
    }

  if(key1==0)             //判断key1是否按下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keynum++;
        switch(keynum)
    {
         case 1:
            write_com(0x0f);  //开光标闪烁:0x0f
            gotoxy(2,6);     //按一次键,时间停止,秒光标闪烁
            flag=1;
                        break;
     case 2:
             gotoxy(2,3);     //分调整模式
                            break;
     case 3:
           gotoxy(2,0);              //小时调整模式
                           break;
     case 4:
           gotoxy(1,15);          //星期调整模式
                      break;
     case 5:
           gotoxy(1,8);              //日调整模式
                   break;
     case 6:
            gotoxy(1,5);          //月调整模式
                        break;
     case 7:
            gotoxy(1,2);      //年调整模式
                        break;
     case 8:
            gotoxy(2,10);
            write_str("CD:");
            gotoxy(2,13);
            write_date(0x30+dj/100);
            gotoxy(2,14);
            write_num(dj%100);
            gotoxy(2,15);
            break;
         case 9:                      //闹钟,倒计时调整模式界面显示
                         write_com(0x01);
                         gotoxy(1,0);
                            write_str(&table2);
             gotoxy(2,0);
                         write_str(&table3);
                         gotoxy(1,6);
                         write_num(hour1);
                         gotoxy(1,9);
                         write_num(min1);
                         gotoxy(1,12);
                         write_num(sec1);
                         gotoxy(2,5);
                         write_num(year1);
                         gotoxy(2,8);
                         write_num(month1);
                         gotoxy(2,11);
                         write_num(date1);
                         gotoxy(1,12);     //闹钟秒调整模式
                         break;
     case 10:                      //闹钟分调整模式
                 gotoxy(1,9);
                     break;
          case 11:                      //闹钟小时调整模式
                 gotoxy(1,6);
                         break;
     case 12:                 //倒计时年调整模式
                  gotoxy(2,11);
                          break;
         case 13:                          //倒计时月调整模式
                  gotoxy(2,8);
                          break;
         case 14:                 //倒计时日调整模式
                 gotoxy(2,5);
                         break;

Tuichu: case 15:              //跳出调整模式
                    keynum=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tubiao();
                    settime_ds1302(0x80,sec);
                    settime_ds1302(0x82,min);
                    settime_ds1302(0x84,hour);
                    settime_ds1302(0x86,date);
                    settime_ds1302(0x88,month);
                    settime_ds1302(0x8a,day);
                    settime_ds1302(0x8c,year);
                    flag=0;
            break;
           }
  }
}
/*****加按键****/
if(keynum!=0)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switch(keynum)
         {
      case 1:                    //秒加1
                 sec++;
           if(sec==60)
               sec=0;
           gotoxy(2,6);
           write_num(sec);
           gotoxy(2,7);
                   break;
      case 2:               //分加1
            min++;
                    if(min==60)
                      min=0;
                    gotoxy(2,3);
                    write_num(min);
                    gotoxy(2,4);
                        break;
      case 3:                        //小时加1
            hour++;
                if(hour==24)
                           hour=0;
                gotoxy(2,0);
                write_num(hour);
                gotoxy(2,1);
                 break;
     case 4:                        //星期加1
            day++;
            if(day==8)
                day=0;
                    gotoxy(1,15);
                    write_date(0x30+day);
                    gotoxy(1,15);
                    break;
      case 5:                      //日加1
            date++;
            if(date==32)
               date=0;
                gotoxy(1,8);
                write_num(date);
                gotoxy(1,9);
                    break;
      case 6:                    //月加1
            month++;
            if(month==13)
                month=1;
            gotoxy(1,5);
            write_num(month);
            gotoxy(1,6);
                        break;
      case 7:                         //年加1
            year++;
            gotoxy(1,2);
            write_num(year);
            gotoxy(1,3);
                        break;
      case 8:                  //倒计时间加1
            dj++;
            if(dj==201)
               dj=0;
            gotoxy(2,13);
            write_date(0x30+dj/100);
            gotoxy(2,14);
            write_num(dj%100);
            gotoxy(2,15);
            break;

      case 9:                            //闹钟秒加1
                     sec1++;
                     gotoxy(1,12);
                         if(sec1==60)
                          sec1=0;
                     write_num(sec1);
                     gotoxy(1,13);
                      break;
          case 10:                        //闹钟分加1
                     min1++;
                         if(min1==60)
                            min1=0;
                     gotoxy(1,9);
                     write_num(min1);
                     gotoxy(1,10);
                         break;
     case 11:                        //闹钟小时加1
                     hour1++;
                         if(hour1==24)
                              hour1=0;
                     gotoxy(1,6);
                     write_num(hour1);
             gotoxy(1,7);
                         break;

     case 12:                 //倒计时日加
                 date1++;
                         if(date1==32)
                         date1=0;
                         gotoxy(2,11);
                         write_num(date1);
                         gotoxy(2,12);
                         break;
         case 13:                  //倒计时月加
                 month1++;
                         if(month1==13)
                             month1=0;
                         gotoxy(2,8);
                         write_num(month1);
                         gotoxy(2,9);
                         break;
          case 14:                 //倒计时年加
                 year1++;
                         gotoxy(2,5);
                         write_num(year1);
                         gotoxy(2,6);
                         break;
                   }
          }
   }
   }
  //减操作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switch(keynum)
       {
             case 1:              //秒减1
             sec--;
             if(sec==-1)
                sec=59;
             gotoxy(2,6);
             write_num(sec);
             gotoxy(2,7);
                         break;
        case 2:               //分加1
             min--;
             if(min==-1)
                 min=59;
             gotoxy(2,3);
             write_num(min);
             gotoxy(2,4);
                         break;
      case 3:                 //小时加1
                     hour--;
                     if(hour==-1)
                        hour=23;
                     gotoxy(2,0);
                     write_num(hour);
                     gotoxy(2,1);
                         break;
      case 4:                              //星期加1
           day--;
           if(day==0)
               day=7;
           gotoxy(1,15);
           write_date(0x30+day);
           gotoxy(1,15);
                   break;
     case 5:                  //日加1
               date--;
               if(date==0)
                   date=31;
               gotoxy(1,8);
               write_num(date);
               gotoxy(1,9);
                   break;
     case 6:                   //月加1
                    month--;
                    if(month==0)
                       month=12;
                    gotoxy(1,5);
                    write_num(month);
                    gotoxy(1,6);
                        break;
      case 7:                         //年加1
            year--;
            gotoxy(1,2);
            write_num(year);
            gotoxy(1,3);
                        break;
      case 8:                   //倒计时间减1
            dj--;
           if(dj==0)
               dj=200;
            gotoxy(2,13);
            write_date(0x30+dj/100);
            gotoxy(2,14);
            write_num(dj%100);
            gotoxy(2,15);
            break;
          case 9:                   //闹钟秒加1
            sec1--;
                if(sec1==-1)
                  sec1=59;
            gotoxy(1,12);
            write_num(sec1);
            gotoxy(1,13);
                        break;
          case 10:                 //闹钟分加1
             min1--;
                 if(min1==-1)
                    min1=59;
             gotoxy(1,9);
             write_num(min1);
             gotoxy(1,10);
                         break;
      case 11:                   //闹钟小时加1
                      hour1--;
                          if(hour1==-1)
                          hour1=23;
                      gotoxy(1,6);
                      write_num(hour1);
                      gotoxy(1,7);
                          break;
       case 12:                   //倒计时日加1
                 date1--;
                         if(date1==0)
                         date1=31;
                         gotoxy(2,11);
                         write_num(date1);
                         gotoxy(2,12);
                         break;
           case 13:                   //倒计时月加1
                  month1--;
                          if(month1==0)
                              month1=12;
                          gotoxy(2,8);
                          write_num(month1);
                          gotoxy(2,9);
                          break;
          case 14:                    //倒计时年加1
                  year1--;
                          gotoxy(2,5);
                          write_num(year1);
                          gotoxy(2,6);
                          break;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液晶初始化
   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kxcs();
   write_com(0x01);  //清屏
   tubiao();         //显示字符
while(1)
{
   if(hour1==hour&&min1==min&&sec1==sec&&keynum==0&&!key5)       //闹钟判断
                    TR0=1;
   if(year1==year&&month1==month&&date1==date&&keynum==0&&!key5)//倒计时日期判断
      {
            flag1=1;  //倒计时显示标志位
            TR0=1;    //启动定时器1闹钟提示
            year1++;
      }

    if(key1==0||key2==0||key3==0||key4==0||key5)  //按任意键跳出闹钟
             TR0=0;
    keyscan();       //键盘扫描
    if(flag==0)      //flag是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有键按下时flag为1
    {
       if(hour==23&&min==59&&sec==59&&flag1)//当flag1为1时且时间为23:59:59:时
       {                                    //倒计时间减1
           dj--;
           delay(1000);                     //1s延时很必要
       }
       if(flag1==1&&aa>0)     //倒计时显示:flag1==1时显示
       {
          if(aa==80)         //显示倒计时画面时循环显示80次
          {
            write_com(0x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