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程序能达到目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27):
想验证能不能实现需要实践,可以做软件仿真或做实物
玩这个懒动手是学不好滴

网友B:
首先我没有仔细算你的延时函数单位 ,如果是500ms      也就是说 刷新频率太低  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  逐个亮一下   比如 8····0  ···· 5···· 1   ···         频率够快  我们就会看到  想要的  8051  同屏显示 了      数码管扫描显示

网友C:
能,简单的实验。

网友D:
我试过,如果把P1=~j放在P0=seg[buf[i],可以实现,但是按照上面程序不能实现

网友E:
可以用软件做一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