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能不能限制在5米内通信?

楼主(2017-12-27):
nrf24l01能不能在5米内通信,超过这个范围过后,无法通信。如果能,请问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外加屏蔽+限制到最低发射功率

网友B:
这里只能通过信号强弱来检测,比如有没有物体阻隔  有没有大雾  烟尘之类的 都有影响      这个度 不太好把控  不同的测试环境  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环境条件一旦改变   之前设定的5米   就不准确了
理想条件下  采用最低发射功率  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C:
想限制通信范围也简单,在封闭的金属环境下,物体的大小就是它的通信范围

网友D:
这个不能吧,5.1米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