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模块与单片机的通信程序(硬件与软件详解)

楼主(2017-12-27):
  初次接触ESP8266模块,说实话还是费了很大的劲,从硬件部分到软件部分,一个一个的问题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确实有些吃力。不过还好,在51hei电子论坛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也有很多很友好的人,感谢他们给予的帮助。
  虽然我是一个菜鸟,但我还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比较仓促,代码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能对初次接触这个模块的人有一些帮助。
  1,硬件:USB转TTL是必需的,ESP8266模块,一般模块出厂就已经烧好了固件,拿到就可以直接发AT指令,AT指令的手册网上很多,可以自行百度。
  硬件连接  TXD-RXD, RXD-TXD; 交叉连接,有的模块需要自己拉高一个引脚的电平,如图所示,电源最好是3.3V,模块发热很严重,不要长时间接电。
2 ,软件:在执行代码之前,模块要先设定好什么模式,用串口助手发送AT指令设定。我的是AP模式,模块设定为server端,然后生成一个WiFi,名字随   意,这个时候(当然得知道模块的IP地址),可以用电脑上的网络助手,尝试连接模块,电脑必须连接ESP8266模块产生的WiFi才可以;这几步之后,模块就可以连接已经下载好的单片机了,在上面设定好之后,模块断电重启后,在设定的模式不会变,WiFi不会变,后面的指令就需要通过单片机发送了。到这儿基本就可以实现简单的通讯了,程序工程已附上。

时间仓促,我也是这几天才学的,分享只是为了更多的分享,不足的地方希望谅解,目前准备做433M。有愿意指导的或是技术交流的可以加我qq194670634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 = P2^0;
sbit D2 = P2^1;
sbit D3 = P2^2;
sbit D4 = P2^3;
sbit D5 = P2^4;
sbit D6 = P2^5;
sbit D7 = P2^6;
sbit D8 = P2^7;

uchar Receive;
uchar Recive_table[15];
uchar flag = 1;
uchar flag1 = 1;
uchar flag2 = 0;
uchar num = 0;
uint i=0;
void ms_delay(uint n)
{
        uint j,m;
        for( m =n; m>0; m--)
        for(j=110; j>0; j--);
}
void us_delay(uchar n)
{
        while(n--);
}

void Usart_init()
{
        SCON = 0x50;        //设置串行口工作在方式一,且启动串行口接收(REN=1)
        TMOD = 0x20;        //设置计数器1工作在方式二,即自动重装计数值(8位)
        PCON=0X80;
        TH1 = 0xf3;                //设置波特率为4800
        TL1 = 0xf3;

        EA = 1;       //开总中断
        TR1 = 1;                         //启动计数器
}

void sent_AT(uchar *at_comd)
{
        ES = 0;
        while(*at_comd != '\0')  //字符串结束标志
        {
                TI = 0;
                SBUF = *at_comd;
                while(!TI);
                TI = 0;
                us_delay(5);
                at_comd++;
        }
        us_delay(5);
        SBUF = '\r';
        while(!TI);
        TI = 0;
        us_delay(5);
        SBUF = '\n';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Recivedat;
        //        uchar Rec;

                Usart_init();
                ms_delay(5000);
                ES = 0;
                while(flag == 1){
                        sent_AT("AT+CIPMUX=1");//最方便的是直接printf("AT+CIPMUX=1\r\n");我想弄清楚发送原理,所以绕了一个弯
                                flag1 = 1;
                                while(flag1 == 1)//检测模块是否返回OK
                                {
                                        if(RI)
                                        {
                                                RI = 0;
                                                Recivedat = SBUF;
                                                if(Recivedat == 'K')
                                                {
                                                        flag = 0;
                                                        flag1 = 0;
                                                }
                                        }
                                        num++;
                                        if(num == 1000)
                                        {
                                                num = 0;
                                                flag1 = 0;
                                        }
                                }
                        }
                flag = 1;
                flag1 = 1;
                num = 0;
          D1 = 0;

                while(flag == 1){
                                sent_AT("AT+CIPSERVER=1,8080");
                                flag1 = 1;
                                while(flag1 == 1)
                                {
                                        if(RI)
                                        {
                                                RI = 0;
                                                Recivedat = SBUF;
                                                if(Recivedat == 'K')
                                                {
                                                        flag = 0;
                                                        flag1 = 0;
                                                }
                                        }
                                        num++;
                                        if(num == 1000)
                                        {
                                                num = 0;
                                                flag1 = 0;
                                        }
                                }
                        }
                flag = 1;
                flag1 = 1;
                num = 0;
                D2 = 0;
//                RI=0;

        ES = 1;        //开串口中断,接收完数据,进行处理
        while(1);//挂住不让代码死掉
}

void Usat()interrupt 4//串口中断里面接收从client端发过来的信息
{
                if(RI==1)
                {
                        RI=0;
                        Recive_table[i] = SBUF;
                        if(Recive_table[0]=='+')
                        {
                                D3=0;
                                i++;
                        }else{
                                D4=0;
                                i=0;
                        }
                        if(i>=10)  //这个参数很重要,因为i++
                        {
……………………

网友A(2018-02-11):
好定西,值得参考

网友B(2018-04-27):
那个RST引脚和IO-O引脚是不是不用接?

网友C(2018-07-08):
引用 网友D:
你写了半天代码,也没说清楚到底实现了什么功能,硬件连接实物图也没有照片

你真看代码了吗?实现的功能就是用单片机对ESP8266进行设置。

网友E:
楼主你好,请问下你单片机发送指令时候,不用带\r\n吗?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用C51单片机开发板,把C51的TXD,RXD和ESP2866RXD,TXD连接后,用串口助手链接到开发板的COM口,都是直接联入ESP2866里面,C51不响应我发送的指令,但是ESP2866会响应,请问您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F:
电路图能不能看看呢

网友G(2018-08-08):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请问下你单片机发送指令时候,不用带\r\n吗?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用C51单片机开发板,把C ...

如果发的指令后面不带\r\n,ESP8266就不会有回复

网友H:
在此基础上,是否可以通过ESP8266读取某网站的天气信息?
一直没有找到用51单片机获得天气信心的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个RST引脚和IO-O引脚是不是不用接?

我也想知道诶,请问一下你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J(2018-10-31):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在此基础上,是否可以通过ESP8266读取某网站的天气信息?
一直没有找到用51单片机获得天气信心的资料

和你做同一样东西,至于天气情况我能通过Python爬取天气网站信息获得,那么如何通过8266+c51----电脑之间连接数据我就不懂了

网友L:
很好,很清楚

网友M(2018-12-01):
硬件连接那部分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N(2019-03-12):
还没试过

网友O:
我顶楼主,我想问个问题,就是esp8266如何发送数据给51单片机

网友P:
太感谢您的帮助了

网友Q(2019-04-17):
谢谢楼主  之前8266一直是用延时做的 现在能让他自行判断了

网友R:
为什么我的WiFi模块连接上单片机 通过sscom发送AT指令 串口没有反应

网友S:
这真的很不错

网友T(2019-05-25):
是完整资料么?

网友U:
感谢分享,有时间可以做做。

网友V:
学习学习!!!!!!!!  AT没怎么玩过,用的SDK

网友W(2019-07-19):
感謝寶貴資料無私分享

网友X(2019-11-05):
不错,初学有意

网友Y(2019-12-27):
正在准备学习, 模块也到了, 希望能有帮助。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Z(2021-06-28):
也是新人,刚好可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AA(2022-01-16):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请问下你单片机发送指令时候,不用带\r\n吗?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用C51单片机开发板,把C ...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嘛,我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