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如何理解各种编码的?

楼主(2017-12-27):
例如键盘把字母转换成相应的二进制编码,cpu是如何知道编码的对应关系的,cpu怎么知道那几个二进制数代表A那几个代表B,这种对应关系存在那了

网友A:
这个是有 协议的   不同的键盘协议不一样   需要安装不同的驱动; 有键盘驱动pc就能自动解码识别键值,   比如我是一个104的键盘  不同的按键按下  pc 就会收到  一个唯一的键值
当然也支持多个按键即组合键,pc肯定是都能识别的  就看是否有效,比如你有一款软件支持ctrl+↑  当你打开软件的时候  使用这个组合键  就会起作用
和过去战争年代 发电报 是一个道理,  你知道密钥就能破解   破解了以后 如果这条情报有价值就立大功了,没价值就 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 协议的   不同的键盘协议不一样   需要安装不同的驱动; 有键盘驱动pc就能自动解码识别键值,    ...

你是说是驱动在帮cpu解码?

网友B:
作者:随风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92284/answer/15279863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先说代码:我们是用电脑的键盘来输入的指令,每一个指令都对应一个ASCII码,而这里的ASCII码就是有序的电压的高低(或电流的有无,下面只提电压的高低),即我们输入的是电压的高低,你所看到代码是这些电压的高低控制显示器所显示的图像,其实电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这样显示。结论:代码其实就是存储在存储器(内存、硬盘或者闪存等等)中有序的电压的高低。再说编译:编译是一个有序的电压的高低向另一种有序的电压高低的一种转换过程,下面以52单片机为例,我们编译是从表示ASCII码的那种有序电压高低转换为52单片机能够识别的另一种规定好的有序电压高低,即表示HEX文件的电压高低。结论:编译出的结果还是电脑中存储的有序电压高低。到单片机烧录:接下俩就是烧录,理解了上面两点就很容易理解下面的内容,烧录就是电脑中的有序电压高低通过数据线传输到单片机中的ROM中。接下来ROM就可以释放其中的电压来控制外围的电路。总结:从代码的编辑到最后对电路的控制都是电压在起作用,只是为了方面我们而给我们展现的形式不一样而已,而其本质都是电压,这样也就不存在转换。理解这句话:世界上没有软件,软件只是对硬件的一种反映,就像意识是对世界的一种反映是一样的!相信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看到有人赞同了我的观点,很开心,针对题目我再补充一点:只要你提到0/1,提到软件,这个问题就没法理解...因为软件【包括0/1】和硬件始终存在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你说你在单片机中写0,请问你是如何写0的?在键盘上敲个0?实际还是电平【和我们理解的数字没关系】,那个0只是你在电脑显示器上电平的呈现形式,那个所谓的0【实质是电平】可以传输到单片机中的ROM中,电平控制电平没什么疑问吧,这样就输出低电平了...有错误欢迎指出。

网友B:
先说代码:我们是用电脑的键盘来输入的指令,每一个指令都对应一个ASCII码,而这里的ASCII码就是有序的电压的高低(或电流的有无,下面只提电压的高低),即我们输入的是电压的高低,你所看到代码是这些电压的高低控制显示器所显示的图像,其实电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这样显示。结论:代码其实就是存储在存储器(内存、硬盘或者闪存等等)中有序的电压的高低。再说编译:编译是一个有序的电压的高低向另一种有序的电压高低的一种转换过程,下面以52单片机为例,我们编译是从表示ASCII码的那种有序电压高低转换为52单片机能够识别的另一种规定好的有序电压高低,即表示HEX文件的电压高低。结论:编译出的结果还是电脑中存储的有序电压高低。到单片机烧录:接下俩就是烧录,理解了上面两点就很容易理解下面的内容,烧录就是电脑中的有序电压高低通过数据线传输到单片机中的ROM中。接下来ROM就可以释放其中的电压来控制外围的电路。总结:从代码的编辑到最后对电路的控制都是电压在起作用,只是为了方面我们而给我们展现的形式不一样而已,而其本质都是电压,这样也就不存在转换。理解这句话:世界上没有软件,软件只是对硬件的一种反映,就像意识是对世界的一种反映是一样的!相信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看到有人赞同了我的观点,很开心,针对题目我再补充一点:只要你提到0/1,提到软件,这个问题就没法理解...因为软件【包括0/1】和硬件始终存在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你说你在单片机中写0,请问你是如何写0的?在键盘上敲个0?实际还是电平【和我们理解的数字没关系】,那个0只是你在电脑显示器上电平的呈现形式,那个所谓的0【实质是电平】可以传输到单片机中的ROM中,电平控制电平没什么疑问吧,这样就输出低电平了...有错误欢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