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汇编语言8路抢答器

楼主(2017-12-27):
求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汇编语言8路抢答器

网友A(2018-07-03):
OK EQU 20H                       ;抢答开始标志位         RING EQU 22H                     ;响铃标志位          DATA0 EQU 36H                    ;抢答按键口数据存放地址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INTT0         ORG 000BH         AJMP T0INT         ORG 001BH         AJMP T1INT         ORG 0040H MAIN:   MOV R1,#14H                       ;初设抢答时间为20s         MOV R2,#1EH                     ;初设答题时间为30s         MOV 38H,#3CH                      ;启用锦囊时间从60s倒计时         MOV TMOD,#11H                    ;设置未定时器/模式1         MOV TH0,#0F0H         MOV TL0,#0FFH                    ;越高发声频率越高,越尖         MOV TH1,#3CH         MOV TL1,#0B0H                    ;50ms为一次溢出中断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允许二个中断,T0/T1         CLR OK         CLR RING          SETB TR1          SETB TR0                        ;一开始就运行定时器,以开始显示FFF.如果想重新计数,重置TH1/TL1就可以了 START:   MOV DATA0,#0FFH                 ;初始化           MOV R5,#0BH          MOV R4,#0BH          MOV R3,#0BH          ACALL DISPLAY                   ;未开始抢答时候显示FFF           JNB P3.3,SELSUB0          JNB P3.4,TZ3                    ;倒计时调整           JB P3.0,NEXT          ACALL DELAY          JB P3.0,NEXT                    ;去抖动,如果"开始键"按下就向下执行,否者跳到非法抢答查询          SETB EX0                        ;开放INT0           ACALL BARK                      ;按键发声          MOV A,R1          MOV R6,A                    ;送R1->R6,因为R1中保存了抢答时间          SETB OK                         ;抢答标志位,在使用锦囊时用作判断是抢答倒计时还是回答倒计时          MOV R3,#0AH                     ;抢答只显示计时,灭号数          AJMP COUNT                      ;进入倒计时程序,"查询有效抢答的程序"在COUNT里面 NEXT:    JNB P1.0,FALSE1          JNB P1.1,FALSE2          JNB P1.2,FALSE3          JNB P1.3,FALSE4          JNB P1.4,FALSE5          JNB P1.5,FALSE6          JNB P1.6,TZ1          JNB P1.7,TZ2          AJMP START  TZ1:     AJMP FALSE7 TZ2:     AJMP FALSE8 TZ3:     AJMP SELSUB1 FALSE1: MOV R3,#01H         AJMP ERROR FALSE2: MOV R3,#02H                         AJMP ERROR FALSE3: MOV R3,#03H         AJMP ERROR FALSE4: MOV R3,#04H         AJMP ERROR FALSE5: MOV R3,#05H         AJMP ERROR FALSE6: MOV R3,#06H         AJMP ERROR FALSE7: MOV R3,#07H         AJMP ERROR FALSE8: MOV R3,#08H         AJMP ERROR SELSUB0: MOV A,R1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先在两个时间LED上显示R1          JNB P3.5,INC0                   ;P3.5为+1s键,如按下跳到INCO          JNB P3.6,DEC0                   ;P3.6为-1s键,如按下跳到DECO          JNB P3.1,BACK0                  ;P3.1为确定键,如按下跳到BACKO          AJMP SELSUB0 INC0:   MOV A,R1         CJNE A,#63H,ADD0                 ;如果不是99,R2加1,如果加到99,R1就置0,重新加起。         MOV R1,#00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ADD0:   INC R1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DEC0:   MOV A,R1         JZ SETR1                         ;如果R1为0, R1就置99,          DEC R1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SETR1:  MOV R1,#63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0 BACK0:  AJMP START SELSUB1: MOV A,R2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JNB P3.5,INC1     JNB P3.6,DEC1     JNB P3.1,BACK1     AJMP SELSUB1 INC1:   MOV A,R2         CJNE A,#63H,ADD1         MOV R2,#00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ADD1:   INC R2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DEC1:   MOV A,R2      JZ SETR2      DEC R2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SETR2:  MOV R2,#63H         ACALL DELAY1         AJMP SELSUB1 BACK1: AJMP START REPEAT:MOV A,38h                        ;使用锦囊时重新计时        MOV R6,A        CLR RING         ;当倒计时进入最后5秒的时候,启用锦囊能消除蜂鸣 COUNT:MOV R0,#00H                    ;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         MOV TH1,#3CH         MOV TL1,#0B0H                  ;重置定时器 RECOUNT:MOV A,R6                       ;R6保存了倒计时的时间,之前先将抢答时间或回答时间给R6         MOV B,#0AH     DIV AB                             ;除十分出个位/十位     MOV 30H,A                          ;十位存于(30H)      MOV 31H,B                          ;个位存于(31H)      MOV R5,30H                         ;取十位     MOV R4,31H                         ;取个位     MOV A,R6     SUBB A,#07H     JNC LARGER                   ;大于5s跳到LARGER,小于等于5s会提醒     MOV A,R0         CJNE A,#0AH,FULL               ;1s中0.5s向下运行     CLR RING      AJMP CHECK FULL: CJNE A,#14H,CHECK              ;下面是1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A,R6     JZ QUIT                            ;计时完毕     MOV R0,#00H     DEC R6                            ;一秒标志减1       AJMP CHECK LARGER: MOV A,R0         CJNE A,#14H,CHECK          ;如果1s向下运行,否者跳到"停/显示"         DEC R6                           ;计时一秒R6自动减1         MOV R0,#00H CHECK: JNB P3.1,QUIT         ;如按下停止键退出         JNB OK,CHECKK      ;只在回答倒计时才有效          AJMP NEXTT CHECKK:JNB P3.0,REPEAT    ;判断是否使用锦囊 NEXTT: ACALL DISPLAY    JB OK,ACCOUT;如果是抢答倒计时,如是则查询抢答,否者跳过查询继续倒数(这里起到锁抢答作用)         AJMP RECOUNT ACCOUT:MOV A,DATA0         JNB ACC.0,TRUE1        JNB ACC.1,TRUE2        JNB ACC.2,TRUE3        JNB ACC.3,TRUE4        JNB ACC.4,TRUE5        JNB ACC.5,TRUE6        JNB ACC.6,TZ7       JNB ACC.7,TZ8       AJMP RECOUNT  TZ7: AJMP TRUE7  TZ8: AJMP TRUE8     QUIT:  CLR OK                         ;如果按下了"停止键"执行的程序    CLR RING    AJMP START TRUE1: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抢答时间R2送R6        MOV R3,#01H        CLR OK                ;因为答题的计时不再查询抢答,所以就锁了抢答        AJMP COUNT TRUE2: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2H       CLR OK       AJMP COUNT TRUE3: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3H       CLR OK       AJMP COUNT TRUE4: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4H       CLR OK        AJMP COUNT TRUE5: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5H         CLR OK         AJMP COUNT TRUE6: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6H         CLR OK         AJMP COUNT TRUE7: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7H         CLR OK         AJMP COUNT TRUE8: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8H         CLR OK         AJMP COUNT ERROR:  MOV R0,#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MOV 34H,R3                ;犯规号数暂存与(34H)  HERE:   MOV A,R0         CJNE A,#06H,FLASH         ;0.3s向下运行->灭并停响         CLR RING          MOV R3,#0AH         MOV R4,#0AH         MOV R5,#0AH               ;三灯全灭         AJMP CHECK1  FLASH:  CJNE A,#0CH,CHECK1        ;下面是0.8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R0,#00H         MOV R3,34H                ;取回号数         MOV R5,#0BH         MOV R4,#0BH               ;显示FF和号数         AJMP CHECK1 CHECK1: JNB P3.1,QUIT1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QUIT1:  CLR RING         CLR OK         AJMP START DISPLAY:MOV DPTR,#DAT1           ;查表显示程序,利用P0口做段选码口输出/P2低三位做位选码输出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DPTR,#DAT2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ACALL DELAY         RET DAT1:DB 00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   ;"灭","1","2","3","4","5","6","7","8","9","灭","F" DAT2: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