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做过零检波,请帮忙解释一下原理

楼主(2017-12-27):
LM393反相输入端电压是0v吗,怎么感觉不对呢?

网友A:
0.45    这个电路不太好,是零伏附近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5    这个电路不太好,是零伏附近翻转。

如何计算得到?

网友B:
运放(比较器)是有最佳工作点的,输入最佳是在"上电源:通常是+E"和"下电源:通常是-E"的中间:通常是0。
本图:"上电源:+5"、"下电源:是0",输入最佳工作点是2.5V。但命题是要做过0检测。所以做了一下处理:目的将0V提升到2.5V之后再送到比较器输入端。
1、将其中一个比较端做到2.5V去(去掉反馈,就明白了)。
2、将输入也同样处理。与一个2.5V(等值电阻分压)叠加。
3、将负用二极管限于-0.7V,再与2.5V叠加。以保证比较器输入端不会出现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

请问D1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单电源运放不能做过零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