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话键盘拨号

楼主(2017-12-27):
#include<reg51.h> //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temp;
uchar  key=16;
sbit rs=P2^0;  //LCD1602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1; //LCD1602读/写选择
sbit lcden=P2^2; //LCD1602使能端
uchar idata table[18]="ATD+86";
uchar idata table[18];  //LCD1602所显示的号码缓存数组
uchar idata table_int[18]="ATD+86";
uchar idata receive[7];
uchar idata erro[7]="erronum";
uchar num=6,a=0,b=0;                //b接收,a发送,num表示table[]第几位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宏定义,方便写代码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5;i++)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bit busy()//LCD忙检测
{
     bit result;
     rs=0;
     rw=1;
     lcden=1;
     delayNOP();
     result=(bit)(P0&Ox80);
     lcden=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void lcd_com(uchar cmd)
{
     while(busy());
     rs=0;
     rw=0;
     lcden=0;
     _nop_();
     P0=cmd;
     delayNOP();
     lcden=1;
     delayNOP();
     lcden=0;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com(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void lcd_dat(uchar dat)
{
     while(busy());
     rs=1;
     rw=0;
     lcden=0;
     P0=dat;
     delayNOP();
     lcden=1;
     delayNOP();
     lcden=0;
}

/*LCD初始化设定*/

void lcd_init()
{
         delay(15);
         lcd_com(0x38);//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延时
         lcd_com(ox38);
         delay(5);
         lcd_com(ox38);
         delay(5);

         lcd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com(0x38);     //移动光标
         delay(5);
         lcd_com(0x38);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LCD 显示 */

void display()
{
     uchar a=0;
     lcd_pos(0);
     delay(30);
     while(table[a]!='\0');   //判断下一位是否为空
     {
        lcd_dat(table[a]);   //显示字符
        a++;
        if(a==16)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
     }
}
void keyscan()
{
     temp=0;
     P1=0xf0;                   //高四位输入   行为高电平  列为低电平
     delay(50);
     temp=P1;
     temp=temp&0xf0;            //屏蔽低四位
     temp=~((temp>>4)0|xF0);
     if(temp==1)                //p1.4被拉低
         key=0;
     else if(temp==2)           //p1.5被拉低
         key=1;
     else if(temp==4)           //p1.6被拉低
         key=2;
     else if(temp==8)           //p1.7被拉低
         key=3;
     else
         key=16;

     P1=0x0f;                   //低四位输入  列为高电平 行为低电平
     delay(50);
     temp=P1;                   //读P1口
     temp=temp&0xf0;
     temp=~(temp|0xf0);
     if(temp==2)                //p1.1被拉低
         key=key+0;
     else if(temp==4)           //p1.2被拉低
         key=key+4;
     else if(temp==8)           //p1.3被拉低
         key=key+8;

     else
         key=16;
         P1=0x0f;
         temp=P1;

         if(key==0)   //以下是判断按键,显示相应的号码
         {
             table[num]='1';
                 num++;
         }
         if(key==1)
         {
             table[num]='2';
                 num++;
         }
         if(key==2)
         {
             table[num]='3';
                 num++;
         }
         if(key==3)
         {
             table[num]='4';
                 num++;
         }
         if(key==4)
         {
             table[num]='5';
                 num++;
         }
         if(key==5)
         {
             table[num]='6';
                 num++;
         }

         if(key==6)
         {
             table[num]='7';
                 num++;
         }
         if(key==7)
         {
             table[num]='8';
                 num++;
         }

         if(key==8)
         {
             table[num]='9';
                 num++;
         }
         if(key==9)
         {
             table[num]='0';
                 num++;
         }

         if(key==10)
         {
             table[--num]='\0';         //删除上一位
             lcd_com(oxo1);             //清除LCD的所有显示内容
         }
         if(key==11)
         {
              while(table[a]!='\0')
               {
                 if(num==17)
                 {
                      tab[a]=SBUF=table[a];          //显示输入数据
                      while(!TI);                    //等特数据传送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a++;
                 }
                 else
                 {                                   //发送下一位字符
                      tab[a]=SBUF=erro[a];           //显示输入数据
                      while(!TI);                    //等特数据传送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a++;
                 }
          }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t()
{
      TMOD=0x20;   //工作方式2,为常数自动重新装入的8位定时器
      TH1=0xf3;     //装定时器初值
      TL1=0xf3;
      TR1=1;      //开启定时器1
      SM0=0;      //串口方式0
      SM1=1;     //串口方式1
      REN=1;     //允许接收
      ES=1;      //是开启串口中断
      EA=1;      //开中断总开关
}
void main()
{
      uart_int();
      lcd_int();
      while(num<=17)
{
      keyscan();                  //键盘扫描
      display();                  //LCD显示
      if(receive[4]=='E')       //判断PC机返回的是否是ATD+ERR
      {
          P2=0xfe;
          while(tab[a]!='\0')
          {
             SBUF=tab[a];         //串口发送
             while(!TI);          //等特数据传送(TI发送中断标志)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a++;                        //下一个字符
           }
             a=0;

            receive[4]='\0';  // PC机返回ATD+OK
       }

       else if(receive[4]=='0')  //判断PC机返回的是否是ATD+OK
       {
             P2=0xfd;
             receive[4]='\0';
       }
       if((receive[5]='K'||(receive[6]=='R')) //判断PC机返回的是否是ATD+K或ATD+R
       {
          b=0;
          receive[5]='\0';  //PC机返回ATD+OK
          receive[6]='\0';
       }
    }
}

/*  串口接收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子函数

{
      if(RI==1)    //中断允许标志位,为0时允许
      {
          receive[ b]=SBUF;
          b++;
          R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