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SP 的EEPROM 项为什么不能选择

楼主(2017-12-27):
打算把一些预先配置信息放到的EEPROM里面,准备下载时发现ISP 的EEPROM 是灰色不可选的,但尝试选择了一下ISP 中同系列其他MCU,有的可以,有的也是灰色。确认过是可以用EEPROM的。请问是ISP 使用得不对吗?还是有什么配置没有调整对?
ISP:6.86H

网友A:
stc12c5630ad eeprom是IAP,不支持直接使用,楼主可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B:
楼上说得对,ISP 的EEPROM 是灰色的芯片没有专用EEPROM,是利用用户程序区的空闲区域作EEPROM存储区,程序编译后要看代码占用多大内存,才能确定IAP_EEPROM储存的起始地址。否则有可能把部分代码覆盖掉而发生不可预测的后果。

网友C:
当你弄清楚什么是“ISP”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2c5630ad eeprom是IAP,不支持直接使用,楼主可参考芯片手册,

谢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ISP 的EEPROM 是灰色的芯片没有专用EEPROM,是利用用户程序区的空闲区域作EEPROM存储区,程序 ...

好的,谢谢您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弄清楚什么是“ISP”时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