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扫描法取4×4键盘的键值,是否要考虑按键消抖问题?

楼主(2017-12-27):
      现在本人从网上学到按键扫描法取键值,基本理解了。但是却产生了个疑问:用扫描法判断4×4键盘的键值,是否要考虑按键消抖问题?如果要考虑消抖,那是在按键扫描子程序Key_Get( )里加消抖呢?还是在主程序里加消抖?该如何加呢?望各位大神给支支招!本人没想通就睡不着觉啊~~~

      4×4键盘扫描子程序如下:
...
...
unsigned char Key_Get( )
{
   unsigned char k=255;
   row0=row1=row2=row3=col0=col1=col2=col3=1;
   row0=0;
   if (col0==0)k=7;
   else if (col1==0)k=8;
   else if (col2==0)k=9;
   else if (col3==0)k=15;
   row0=1;
   row1=0;
   if (col0==0)k=4;
   else if (col1==0)k=5;
   else if (col2==0)k=6;
   else if (col3==0)k=14;
   row1=1;
   row2=0;
   if (col0==0)k=1;
   else if (col1==0)k=2;
   else if (col2==0)k=3;
   else if (col3==0)k=13;
   row2=1;
   row3=0;
   if (col0==0)k=0;
   else if (col1==0)k=10;
   else if (col2==0)k=11;
   else if (col3==0)k=12;
   row3=1;
   return k;
}
...
...

网友A:
当然要消抖了!
不过我的程序或者我看到的程序,可不是你这样的。你这样的效率太低。给你一个高效率的行列扫描法的。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a=0;
        JP=0x0f;//测试列
        if(JP!=0x0f)
        {
                Delay10ms(1);//此处按键消抖
                if(JP!=0x0f)
                {
                        AJ=1;
                        switch(JP)
                        {
                                case(0X07):        JZ=0;break;
                                case(0X0b):        JZ=1;break;
                                case(0X0d):       JZ=2;break;
                                case(0X0e):        JZ=3;break;
                        }
                        JP=0Xf0;
                        switch(JP)
                        {
                                case(0X70):        JZ=JZ;break;
                                case(0Xb0):        JZ=JZ+4;break;
                                case(0Xd0):       JZ=JZ+8;break;
                                case(0Xe0):        JZ=JZ+12;break;
                        }
                        for (a=0;(a<50)&&(JP!=0xf0);a++)//松手消抖
                        {
                                Delay10ms(1);
                        }
                }
        }
}
我的板子的矩阵键盘电路是:

网友B:
//大小写没跟楼上的一样
//255是key_get()默认无按键返回值。
if((keyval=key_get())!=255){delay10ms();
if(key_get()==keyval)//确认按键}

在其他函数中加,还可以不用延时

网友C:
回帖奖励 +1

肯定需要消抖。

网友D:
不消抖怎么知道摁了几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肯定需要消抖。

消抖必须的啊

网友F:
凡是用硬延时来消抖的都不高效,因为硬延时占用了CPU的时间。
如果怕写消抖程序,就加电容消抖。

网友G:
在main里利用调度间隔消抖好些

网友H:
怎么消除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消抖了!
不过我的程序或者我看到的程序,可不是你这样的。你这样的效率太低。给你一个高效率的行列 ...

谢谢大神!程序简洁好多,不过我看不太懂那个“JZ”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main里利用调度间隔消抖好些

能具体说明什么是“利用调度间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