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在单片机仿真里面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7-12-27):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可以代替,Proteus里可以替代脉冲信号发生器的两个,一个工具条里的就是你说的DClock,还有一个是元件:CLOCK。这两者的用法是相似的。        元件CLOCK,同样,频率也是可以设置的,也是双击后改。

网友B:
见到的是 脉冲  一相一脉冲      换向就靠检测这个来调节控制输出 啦

网友C:
没有霍尔传感器的仿真原件,可以自己画一个,也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