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用51单片机做个简单AD采样装置,请问这种思路能实现吗?

楼主(2017-12-28):
思路如下:用51单片机控制个16位的100k/s左右的ADC采样,单片机晶振用的是11.0592MH,12个CLK一指令。每2秒进行一次采样大概50K的数据量(半秒的波形),把采集后的数据通过RS485串口传输到上位机再进行编程处理。

其中有几个问题:1.我学习书上面写的都是控制定时器中断循环通过I2C读取ADC数据,这种单片机能够实现100K/s的ADC读取吗?
                             2.是应当读取一堆数后存在某个地方再一起传输到上位机?还是每次读一个数据立刻用串口传上去呀?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采用stc8系最新单片机,有12位ad的,一片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B:
“”用51单片机控制个16位的100k/s左右的ADC采样,单片机晶振用的是11.0592MH,12个CLK一指令。每2秒进行一次采样大概50K的数据量(半秒的波形),把采集后的数据通过RS485串口传输到上位机再进行编程处理。“”
你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100K的采样频率  2秒应该有200K的数据量;  我理解你是想以100K的采样频率采集一个模拟信号,采样精度16位,采集的数据可以实时传输给上位机,由上位机存储数据,每两秒钟处理一次然后继续更新数据;
当然你也可以 采样50次(次数自己定)做一个滤波处理,再把结果传输给上位机 ,上位机更新频率随你定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大神。 zzzxxxccc大神我的意思是,2秒向下发指令进行一次采样,比如对工频50Hz,每次只采0.5秒的波形,对工频来说就是25个周波的数据量,然后传上去进行处理。
所以我就想请教的是:
    1.我AD是16位的,51单片机用的是I2C总线每次才8bit,只有配8位的AD好像才合适?
     2.我看串口缓存SBUF也就一个字节量,那我每次采样实时传给上位机波特率能配合ADC达到100k/s采样吗?

网友C:
反问下列问题:
1、完成一次采样需要多久?
2、单片机没有485,如果转成485?
3、一次数据传输是几个节?
4、一个字节传输需要多少时间?
弄清上述问题,再好好规划一下程序,什么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