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C2530的光照传感器程序

楼主(2017-12-28):
/******************************************************/
//-------------------LED control----------------------//
/*                  Creat By ES                       */
/******************************************************
实验内容:点亮蓝色的LED,板子上一共有3个LED,分别由3个
引脚控制,本程序点亮P14控制的蓝色LED
******************************************************/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KEY1 P1_1      //KEY1为P1.1口控制
#define KEY2 P1_2      //
#define KEY3 P1_3      //

#define LED1    P1_0    //P10连接红色LED1
#define LED2    P1_1    //P11连接黄色LED2
#define LED3    P1_4    //P14连接蓝色LED3
char a[8];
char temp=0;

void IO_Init(void)
{
  P1DIR |= 0xff;     //P1定义为输出
  P1 = 0x10; //按键使能,所有LED不亮
  APCFG=0x01;
  P0SEL=0x01;
}
void Delay(int ms)
{
  int i,j;
  for(i=0;i<300;i++)
    for(j=0;j<ms;j++);
}
/**************************
系统时钟 不分频
计数时钟 32分频
**************************/
void InitClock(void)
{
    CLKCONCMD &= ~0x40;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 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 32MHZ
}
/****************************************************************
读取温度传感器 AD 值函数
****************************************************************/
float getTemperature(void){

   int  value;
   ADCCON3  = (0x30);                  //选择1.25V为参考电压;14位分辨率;对片内温度传感器采样  0011 1110
   ADCCON1 |= 0x30;                    //选择ADC的启动模式为手动0011 0000
   ADCCON1 |= 0x40;                    //启动AD转化
   while(!(ADCCON1 & 0x80));          //等待 AD 转换完成
   value =  ADCL;                //ADCL 寄存器低 2 位无效
   value |= (((int)ADCH) <<8);     //2047:8196 Yout
   value >>=2;
   return (1.15*value/8196);    //根据 AD 值,计算出实际的温度,芯片手册有错,温度系数应该是4.5 /℃
                                   //进行温度校正,这里减去5℃(不同芯片根据具体情况校正)
}

void getnum(float result)
{

  a[0]=(char)result%10+48;
  a[1]='.';
  a[2]=(char)(result*10)%10+48;
  a[3]=(char)(result*100)%10+48;
  a[4]=1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Uart()
{
    CLKCONCMD &= ~0x40;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 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 32MHZ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3c;        //P0_2,P0_3,P0_4,P0_5用作串口,第二功能
    P2DIR &= ~0XC0;      //P0 优先作为UART0 ,优先级

    U0CSR |= 0x80;       //UART 方式
    U0GCR |= 11;         //U0GCR与U0BAUD配合
    U0BAUD |= 216;       // 波特率设为115200
    UTX0IF = 0;          //UART0 TX 中断标志初始置位1  (收发时候)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IEN0 |= 0x84;        // 开总中断,接收中断
}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void Uart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
{
  int j;
  for(j=0;j<len;j++)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发送完成标志位
    UTX0IF = 0;
  }
}
}

void main(void)
{

    float result;
    IO_Init();      //调用初始e化程序
    InitClock();
    InitUart();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