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设计课程实践: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楼主(2017-12-28):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课程设计报告

课程名称    C程序设计课程实践
    学生考试成绩统计分析
指导教师
设计起止日期
设计地点

          信息管理学院
      __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_
姓名/学号

1.  课程实践目的:
  通过本实践使学生对函数、数组、结构体、指针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实际应用中学会使用C语言编写程序解决具体问题。

  2. 课程实践内容:
  编写一程序,能实现对某班学生三门课程考试成绩(高数、英语、体育)的统计与分析,具体功能如下:

a)         能进行学生信息(学号、姓名)和三门课程成绩的录入;

b)         能计算出总成绩的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

c)         能统计总成绩在各分值段的成绩比例及及格率,如下表所示:

270~300

240~269

210~239

180~209

150~179

149以下

及格率

成绩

7

16

16

19

12

12

70.73%

分布

8.54%

19.51%

19.51%

23.17%

14.63%

14.63%

  d)       可按总评成绩排序(降序),并在屏幕显示;

e)         能按学号或姓名查询某个学生的成绩信息;
  要求:学生个人信息和成绩用结构体数组(学号、姓名、高数、英语、体育、总成绩)表示;每个功能都独立编写一个函数实现。

  3. 实践步骤:

  4. 实践总结: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struct stu{
char name[20];
char xh[20];
float score[20],zf,pj;}student[60];
int clen=0;
char course[10][20];
FILE *fp;
FILE *f;
int len;
main()
{int i=0,j;
textcolor(YELLOW);
textbackground(10);
zhuzuo();
clrscr();
if((fp=fopen("course.txt","r"))!=NULL)
  {while(!feof(fp))
   fgets(course[clen++],20,fp);
for(i=0;course[i][0]!='\0';i++)
{for(j=0;course[i][j]!='\0';j++)
if(course[i][j]=='\n')course[i][j]='\0';}     }
else {printf(" 文件不存在,请创建course.txt文件!\n");
      printf("注意事项请参看readme.txt\n");
      delay(100000);
      delay(100000);
      exit(0);}
chushihua();
clen--;
if(len>0)len--;
while(1)
{clrscr();
   printf("            --------成绩管理系统--------\n");
   printf("            -----1.输入--\n");
   printf("            -----2.输出--\n");
   printf("            -----3.查询--\n");
   printf("            -----4.求平均--\n");
   printf("            -----5.求总成绩--\n");
   printf("            -----6.排序--\n");
   printf("            -----7.删除--\n");
   printf("            -----8.插入--\n");
   printf("            -----9.修改--\n");
   printf("            -----0.退出--\n");
   printf("            -----------------------------\n");
switch(getche())
{case '1':shuru();break;
case '2':shuchu();break;
case '3':chaxun();break;
case '4':qiuping();break;
case '5':qiuzong();break;
case '6':paixu();break;
case '7':shanchu();break;
case '8':charu();break;
case '9':xiugai();break;
case '0':chuwen();
         printf("\n\n       正在退出.....");delay(10000);
         exit(0);break;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
}
fcloseall();}

shuru()
{
while(1)
{clrscr();
  printf("--1.从屏幕输入--\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pinru();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
pinru()
{char yn;
int i,j;char name1[20],xh1[20];float p[15];
while(1){
q:clrscr();
fflush(stdin);
printf("请输入姓名:");
gets(name1);
printf("请输入学号:");
gets(xh1);
fflush(stdin);
for(i=0;i<clen;i++)
{printf("请输入%s成绩:",course[i]);
scanf("%f",&p[i]);fflush(stdin);}
if(name1[0]=='\0'||name1[0]=='\n'||xh1[0]=='\0'||xh1[0]=='\n')
{printf("\n\n        输入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n");getch();goto q;}
printf("\n\n             确认要读入这些数据吗(Y/N)");
yn=getche();
if(yn=='y'||yn=='Y')
{strcpy(student[len].name,name1);
strcpy(student[len].xh,xh1);
for(i=clen-1;i>=0;i--)
student[len].score[i]=p[i];
len++;}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shuchu()
{
while(1)
{clrscr();
printf("--1.输出到屏幕--\n");
printf("--2.输出到文件--\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chupin();break;
  case '2':chuwen();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
}
chupin()
{char yn;
int i,j,k=0,m=1;
while(1)
{clrscr();
if(len==0)
{printf("\n\n        无记录!\n");
printf("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
break;}
a: printf("\nNO.  姓名              学号              ");
for(i=0;i<clen;i++)
printf("%s    ",course[i]);
printf("总成绩    平均分    \n");
for(;k<len;k++)
{printf("%-4d%-18s%-18s",m++,student[k].name,student[k].xh);
  for(j=0;j<clen;j++)
   printf("%-10.2f",student[k].score[j]);
   printf("%-10.2f%-10.2f",student[k].zf,student[k].pj);
   printf("\n\n");
if(k%6==0&&k!=0){
printf("按任意键继续....");
getch();
clrscr();
k++;
goto a;}}
printf("\n\n\n           还想在浏览一遍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else {i=k=0;m=1;}
  }
}
chuwen()
{char yn;
int k;
f=fopen("chengji.dat","wb+");
for(k=0;k<len;k++)
fwrite(&student[k],sizeof(struct stu),1,f);
printf("\n\n\n           按任意键结束 ......");
getch();
fclose(f);}

chaxun()
{
while(1)
{clrscr();
printf("--1.按学号查询--\n");
printf("--2.按姓名查询--\n");
printf("--3.按成绩查询--\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chaxue();break;
  case '2':chaxing(); break;
  case '3':chacheng(); 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

chaxue()
{
while(1){clrscr();
printf("          ----1.精确查询----\n");
printf("          ----2.模糊查询----\n");
printf("          ----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
{case '1':jingxue();break;
  case '2':moxue();break;
  case '0':return;}}}

jingxue()
{int i,p=0;
char xh1[20],yn;
while(1)
{clrscr();
printf("\n       请输入要查询的学号:");
gets(xh1);
fflush(stdin);
clrscr();
printf("  查询结果如下:\n");
for(i=0;i<len;i++)
if(strcmp(xh1,student[i].xh)==0)
{p++; chashu(i,p); }
if(p==0) printf("\n\n     无此记录!\n");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moxue()
{int i,j=0,k,p=0,flag,m=0;
char xh1[20],yn;
while(1)
{clrscr();
printf("\n       请输入要查询的学号或学号的子串:");
gets(xh1);
fflush(stdin);
clrscr();
printf("  查询结果如下:\n");
for(i=0;i<len;i++)
{m=0;flag=0;
while(student[i].xh[m]!='\0')
  {j=m;k=0;
   while(student[i].xh[j]==xh1[k])
    {j++;k++;
     if(xh1[k]=='\0') {flag=1;break;}}
     if(flag) {p++; chashu(i,p);break; }
      m++;}}
    if(p==0) printf("\n\n     无此记录!\n");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chaxing()
{
while(1){clrscr();
printf("          ----1.精确查询----\n");
printf("          ----2.模糊查询----\n");
printf("          ----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
{case '1':jingxing();break;
  case '2':moxing();break;
  case '0':return;}}}

jingxing()
{int i,p=0;
char xm1[20],yn;
while(1)
{clrscr();
printf("\n       请输入要查询的姓名:");
gets(xm1);
fflush(stdin);
clrscr();
printf("  查询结果如下:\n");
for(i=0;i<len;i++)
if(strcmp(xm1,student[i].name)==0)
{p++; chashu(i,p); }
if(p==0) printf("\n\n     无此记录!\n");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moxing()
{int i,j=0,k,p=0,flag,m=0;
char xm1[20],yn;
while(1)
{clrscr();
printf("\n       请输入要查询的姓名或姓名的子串:");
gets(xm1);
fflush(stdin);
clrscr();
printf("  查询结果如下:\n");
for(i=0;i<len;i++)
{m=0;flag=0;
while(student[i].name[m]!='\0')
  {j=m;k=0;
   while(student[i].name[j]==xm1[k])
    {j++;k++;
     if(xm1[k]=='\0') {flag=1;break;}}
     if(flag) {p++; chashu(i,p);break; }
      m++;}}
    if(p==0) printf("\n\n     无此记录!\n");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chacheng()
{
while(1){clrscr();
printf("          ----1.查询平均分----\n");
printf("          ----2.查询总成绩----\n");
printf("          ---3.查询某门课成绩----\n");
printf("          ----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
{case '1':chaping();break;
  case '2':chazong();break;
  case '3':chakecheng();break;
  case '0':return;}}}
chaping()
{
clrscr();
printf("          总成绩查询\n");
printf("\n         请选择以下操作功能\n");
printf("1. > \n");
printf("2. >= \n");
printf("3. < \n");
printf("4. <= \n");
printf("5. != \n");
printf("6. == \n");
printf("7. between(成绩1,成绩2) \n");
s: switch(getch())
{case '1':dayu(-1,1);break;
case '2':dadeng(-1,1);break;
case '3':xiaoyu(-1,1);break;
case '4':xiaodeng(-1,1);break;
case '5':budeng(-1,1);break;
case '6':deng(-1,1);break;
case '7':between(-1,1);break;
default:printf("按键错误,请按任意键返回重选择功能!");
        getch();goto s;}
}

chazong()
{
clrscr();
printf("          平均分查询\n");
printf("\n         请选择以下操作功能\n");
printf("1. > \n");
printf("2. >= \n");
printf("3. < \n");
printf("4. <= \n");
printf("5. != \n");
printf("6. == \n");
printf("7. between(成绩1,成绩2) \n");
s: switch(getch())
{case '1':dayu(-1,2);break;
case '2':dadeng(-1,2);break;
case '3':xiaoyu(-1,2);break;
case '4':xiaodeng(-1,2);break;
case '5':budeng(-1,2);break;
case '6':deng(-1,2);break;
case '7':between(-1,2);break;
default:printf("按键错误,请按任意键返回重选择功能!");
        getch();
         goto s;}}

chakecheng()
{int i=0,d,k=1;
clrscr();
printf("     课程如下:\n");
A: for(;i<clen;i++)
  {printf("%d.   %s\n",k++,course[i]);
   if((i+1)%10==0)
   {printf("    按任意键继续...");getch();i++;goto A;}}
printf("  请选择要求平均分的的课程编号");
printf("(1--%d):",clen);
scanf("%d",&d);
if(d>clen||d<1)
{printf("\n\n课程编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n\n");
  getch();
  clrscr();
  goto A;}
S: clrscr();
printf("\n         请选择以下操作功能\n");
printf("1. > \n");
printf("2. >= \n");
printf("3. < \n");
printf("4. <= \n");
printf("5. != \n");
printf("6. == \n");
printf("7. between(成绩1,成绩2) \n");
switch(getch())
{case '1':dayu(d-1,3);break;
case '2':dadeng(d-1,3);break;
case '3':xiaoyu(d-1,3);break;
case '4':xiaodeng(d-1,3);break;
case '5':budeng(d-1,3);break;
case '6':deng(d-1,3);break;
case '7':between(d-1,3);break;
default:printf("按键错误,请按任意键返回重选择功能!");
        getch();
         goto S;}}

dayu(int i,int flag)
{int k,p=0;
char yn;
float cj;
while(1)
{clrscr();p=0;
if(flag==3)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course[i]);
else if(flag==2)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总成绩:");
else if(flag==1)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平均成绩:");
scanf("%f",&cj);
for(k=0;k<len;k++)
{ if(flag==3)
   if(student[k].score[i]>cj)
    {p++;chashu(k,p);}
  if(flag==2)
   if(student[k].zf>cj)
    {p++;chashu(k,p);}
if(flag==1)
   if(student[k].pj>cj)
    {p++;chashu(k,p);}}
if(p==0) printf("无符合条件的记录!");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dadeng(int i,int flag)
{int k,p=0;
char yn;
float cj;
while(1)
{clrscr();p=0;
if(flag==3)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course[i]);
else if(flag==2)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总成绩:");
else if(flag==1)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平均成绩:");
scanf("%f",&cj);
for(k=0;k<len;k++)
{ if(flag==3)
   if(student[k].score[i]>=cj)
    {p++;chashu(k,p);}
  if(flag==2)
   if(student[k].zf>=cj)
    {p++;chashu(k,p);}
if(flag==1)
   if(student[k].pj>=cj)
    {p++;chashu(k,p);}}
if(p==0)printf("无符合条件的记录!");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xiaoyu(int i,int flag)
{int k,p=0;
char yn;
float cj;
while(1)
{clrscr();p=0;
if(flag==3)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course[i]);
else if(flag==2)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总成绩:");
else if(flag==1)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平均成绩:");
scanf("%f",&cj);
for(k=0;k<len;k++)
{ if(flag==3)
   if(student[k].score[i]<cj)
    {p++;chashu(k,p);}
  if(flag==2)
   if(student[k].zf<cj)
    {p++;chashu(k,p);}
if(flag==1)
   if(student[k].pj<cj)
    {p++;chashu(k,p);}}
if(p==0)printf("无符合条件的记录!");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xiaodeng(int i,int flag)
{int k,p=0;
char yn;
float cj;
while(1)
{clrscr();p=0;
if(flag==3)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course[i]);
else if(flag==2)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总成绩:");
else if(flag==1)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平均成绩:");
scanf("%f",&cj);
for(k=0;k<len;k++)
{ if(flag==3)
   if(student[k].score[i]<=cj)
    {p++;chashu(k,p);}
  if(flag==2)
   if(student[k].zf<=cj)
    {p++;chashu(k,p);}
if(flag==1)
   if(student[k].pj<=cj)
    {p++;chashu(i,p);}}
if(p==0)printf("无符合条件的记录!");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budeng(int i,int flag)
{int k,p=0;
char yn;
float cj;
while(1)
{clrscr();p=0;
if(flag==3)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course[i]);
else if(flag==2)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总成绩:");
else if(flag==1)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平均成绩:");
scanf("%f",&cj);
for(k=0;k<len;k++)
{ if(flag==3)
   if(student[k].score[i]!=cj)
    {p++;chashu(k,p);}
  if(flag==2)
   if(student[k].zf!=cj)
    {p++;chashu(k,p);}
if(flag==1)
   if(student[k].pj!=cj)
    {p++;chashu(k,p);}}
if(p==0)printf("无符合条件的记录!");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deng(int i,int flag)
{int k,p=0;
char yn;
float cj;
while(1)
{clrscr();p=0;
if(flag==3)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course[i]);
else if(flag==2)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总成绩:");
else if(flag==1)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平均成绩:");
scanf("%f",&cj);
for(k=0;k<len;k++)
{ if(flag==3)
   if(student[k].score[i]==cj)
    {p++;chashu(k,p);}
  if(flag==2)
   if(student[k].zf==cj)
    {p++;chashu(k,p);}
if(flag==1)
   if(student[k].pj==cj)
    {p++;chashu(k,p);}}
if(p==0)printf("无符合条件的记录!");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between(int i,int flag)
{int k,p=0;
char yn;
float cj1,cj2;
while(1)
{clrscr();p=0;
printf("输入的 ”成绩1“ 一定要小于 “成绩2“\n");
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1:",course[i]);
scanf("%f",&cj1);
printf("请输入要查询的%s成绩2:",course[i]);
scanf("%f",&cj2);
for(k=0;k<len;k++)
{ if(flag==3)
   if(student[k].score[i]>=cj1&&student[k].score[i]<=cj1)
    {p++;chashu(k,p);}
  if(flag==2)
   if(student[k].zf>=cj1&&student[k].zf<=cj1)
    {p++;chashu(k,p);}
if(flag==1)
   if(student[k].pj>=cj1&&student[k].pj<=cj1)
    {p++;chashu(k,p);}}
if(p==0)printf("无符合条件的记录!");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chashu(int i,int p)
{int k;
if(p%5==0){printf("按任意键继续.....");getch();clrscr();}
printf("\nNO.  姓名              学号              ");
for(k=0;k<clen;k++)
printf("%s    ",course[k]);
printf("总成绩    平均分    \n");
printf("%-4d%-18s%-18s",i+1,student[i].name,student[i].xh);
  for(k=0;k<clen;k++)
   printf("%-10.2f",student[i].score[k]);
   printf("%-10.2f%-10.2f",student[i].zf,student[i].pj);
   printf("\n\n");
}

qiuping()
{
while(1)
{clrscr();
printf("--1.求个人平均--\n");
printf("--2.求集体平均--\n");
printf("--3.某门课的平均--\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pingge();break;
case '2':pingji();break;
case '3':pingmen();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pingmen()
{int i=0,j,k=1,d;
char yn;
double zf1=0;
while(1){
clrscr();
printf("     课程如下:\n");
A:for(;i<clen;i++)
{printf("%d.   %s\n",k++,course[i]);
if((i+1)%10==0)
{printf("    按任意键继续...");getch();i++;goto A;}}
f:printf("  请选择要求平均分的的课程编号");
printf("(1--%d):",clen);
scanf("%d",&d);
if(d>clen||d<1)
{printf("\n课程编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n");getch(); clrscr(); goto f;}
for(i=0;i<len;i++)
zf1+=student[i].score[d-1];
printf("\n班级的%s平均分为:\n",course[d-1]);
printf("       %-10.2f",zf1/len);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printf("\n\n按任意键返回菜单....");
  getch();
}

pingge()
{int i,j,k=0,m=1;char yn;
clrscr();
for(i=0;i<len;i++)
  {student[i].zf=0;
    for(j=0;j<clen;j++)
     student[i].zf+=student[i].score[i];
   student[i].pj=student[i].zf/(clen-1);}
  printf("\n\n      计算完毕,输出吗(Y/N)");
  yn=getch();
a:if(!(yn=='y'||yn=='Y'))
   return;
   else
     {printf("\nNO.  姓名              学号              平均分\n");
   for(;k<len;k++)
   {printf("%-4d%-18s%-18s",m++,student[k].name,student[k].xh);
    printf("%-10.2f",student[k].pj);
    printf("\n\n");
   if(k%8==0&&k!=0){
   printf("按任意键继续....");
   getch();
   clrscr();
   k++;
   goto a;}}
   printf("\n\n\n           还想在浏览一遍吗(Y/N)");
   yn=getche();
if(yn=='y'||yn=='Y')
    {k=0;m=1;clrscr();goto a;}}}

pingji()
{double zf1=0;
int i,j;
clrscr();
for(i=0;i<len;i++)
  {student[i].zf=0;
    for(j=0;j<clen;j++)
     student[i].zf+=student[i].score[i];}
   for(i=0;i<len;i++)
   zf1+=student[i].zf;
    zf1/=(clen-1);
printf("\n       正在计算,请稍后.......\n");
  delay(100000);
  delay(100000);
    printf("\n\n               班级平均分为:\n");
    printf("                   %.4f",zf1);
   printf("\n\n按任意键返回菜单....");
   getch();}

qiuzong()
{while(1)
{clrscr();
printf("--1.求个人总成绩--\n");
printf("--2.求集体总成绩--\n");
printf("--3.某门课的总成绩--\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zongge();break;
  case '2':zongji();break;
  case '3':menzong();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menzong()
{int i=0,j,k=1,d;
char yn;
double zf1=0;
while(1){
clrscr();
printf("     课程如下:\n");
A:for(;i<clen;i++)
{printf("%d.   %s\n",k++,course[i]);
if((i+1)%10==0)
{printf("    按任意键继续...");getch();i++;goto A;}}
f:printf("  请选择要汇总的的课程编号");
printf("(1--%d):",clen);
scanf("%d",&d);
if(d>clen||d<1)
{printf("\n课程编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n");getch(); clrscr(); goto f;}
for(i=0;i<len;i++)
zf1+=student[i].score[d-1];
printf("\n班级的%s总成绩为:\n",course[d-1]);
printf("       %-10.2f",zf1);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printf("\n\n按任意键返回菜单....");
   getch();
}

zongge()
{int i,j,k=0,m=1;char yn;
clrscr();
for(i=0;i<len;i++)
  {student[i].zf=0;
    for(j=0;j<clen;j++)
     student[i].zf+=student[i].score[i];
printf("\n\n      计算完毕,输出吗(Y/N)");
  yn=getch();
a:  if(!(yn=='y'||yn=='Y'))
   return;
   else
     {printf("\nNO.  姓名              学号              总成绩\n");
     for(;k<len;k++)
     {printf("%-4d%-18s%-18s",m++,student[k].name,student[k].xh);
      printf("%-10.2f",student[k].zf);
      printf("\n\n");
      if(k%8==0&&k!=0)
     {
      printf("按任意键继续....");
      getch();
      clrscr();
      k++;
      goto a;}}

    printf("\n\n\n           还想在浏览一遍吗(Y/N)");
    yn=getche();
    if(yn=='y'||yn=='Y')
    {k=0;m=1;clrscr();goto a;}}}}

zongji()
{int i,j;char yn;
double zf1=0;
clrscr();
for(i=0;i<len;i++)
  {student[i].zf=0;
    for(j=0;j<clen;j++)
     student[i].zf+=student[i].score[i];
     zf1+=student[i].zf;}
  printf("\n       正在计算,请稍后.......\n");
  delay(100000);
  delay(100000);
  printf("\n\n               班级总成绩为:\n");
    printf("                   %.4f",zf1);
   printf("\n\n按任意键返回菜单....");
   getch();}

shanchu()
{
while(1)
{clrscr();
printf("--1.删除整条记录--\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shanquan();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shanquan()
{int i,m,j;
char yn;
while(1)
{clrscr();
if(len==0){printf("\n   无记录!   按任意键结束..");getch();break;}
printf("请输入要删除的记录号");
printf("(1--%d):",len);
scanf("%d",&m);fflush(stdin);
if(m>len||m<1){printf("\n\n    记录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getch();continue;}
printf("\n");
printf("\n\n    确认要删出该记录吗(Y/N)\n");
yn=getch();
if(yn=='y'||yn=='Y')
for(i=m-1;i<len;i++)
{strcpy(student[i].name,student[i+1].name);
strcpy(student[i].xh,student[i+1].xh);
for(j=0;j<clen;j++)
{student[i].score[j]=student[i+1].score[j];}
student[i].pj=student[i+1].pj;
student[i].zf=student[i+1].zf;
printf("\n       正在删除.......\n");
  delay(100000);
  delay(100000);
printf("\n\n     已删除!\n");
len--;}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charu()
{
while(1)
{clrscr();
printf("\n--    1.插入记录--\n");
printf("--    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cha();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cha()
{int i,m=0,j,flag;
char yn;
while(1)
{clrscr();flag=0;
if(len==0){printf("\n        无记录!  只能插在一号记录上\n");
           printf("\n\n     插入吗?(Y/N)\n");
           yn=getch();
           if(!(yn=='y'||yn=='Y'))break;
           else
             {flag=1;}}
else{
A: printf("请输入要插入的记录号位置");
   printf("(1--%d):",len+1);
   scanf("%d",&m);fflush(stdin);
   printf("\n确定吗(Y/N)");
  yn=getch();
  if(yn=='y'||yn=='Y')
  flag=1;}

if(flag==1)
  if(m==0&&len==0)
   {len=1;
    printf("是否输入数据?(Y/N)");
    yn=getch();
    if(!(yn=='y'||yn=='Y'))break;
   else charushu(0);}
else
  {if(m>len+1||m<1)
  {printf("\n\n    记录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getch();continue;}
  yidong(m-1);
  printf("是否输入数据?(Y/N)");
   yn=getch();
  if(!(yn=='y'||yn=='Y'))break;
  else charushu(m-1);}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

yidong(int i)
{int j,k;
for(j=len;j>i;j--)
   {strcpy(student[j].name,student[j-1].name);
    strcpy(student[j].xh,student[j-1].xh);
   for(k=0;k<clen;k++)
    student[j].score[k]=student[j-1].score[k];
    student[j].zf=student[j-1].zf;
    student[j].pj=student[j].pj;}

  {strcpy(student[i].name,"");
    strcpy(student[i].xh,"");
   for(k=0;k<clen;k++)
    student[i].score[k]=0;
    student[i].zf=0;
    student[i].pj=0;}
}

charushu(int j)
{int i;
char name[20],xh[20];
float score[20];
char yn;
while(1){clrscr();
printf("     请输入姓名:");
gets(name);
printf("     请输入学号:");
gets(xh);
for(i=0;i<clen;i++)
{printf("     请输入%s成绩:",course[i]);
scanf("%f",&score[i]);}
printf("\n对输入的数据确定吗(Y/N)");
yn=getch();
if(yn=='y'||yn=='Y')
{strcpy(student[j].name,name);
strcpy(student[j].xh,xh);
for(i=0;i<clen;i++)
  student[j].score[i]=score[i];
break;}
else
  {printf("\n       重新输入?(Y/N)\n");
   yn=getch();
   if(!(yn=='y'||yn=='Y'))
   break;}
    }}

paixu()
{while(1)
{clrscr();
printf("--1.按学号排序--\n");
printf("--2.按姓名排序--\n");
printf("--3.按成绩排序--\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xuepai();break;
  case '2':nmpai(); break;
  case '3':cjpai();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xuepai()
{int i,j,flag;
char yn;
a: clrscr();
printf("-------按学号排序--------\n");
printf("--1.按学号升序--\n");
printf("--2.按学号降序--\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
{case '1':flag=1;break;
case '2':flag=2;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按键错误,请按任意键返回重选功能.");
        getch();goto a;}
for(i=0;i<len;i++)
  for(j=len-1;j>=i+1;j--)
      if(flag==1)
      {  if(strcmp(student[j-1].name,student[j].name)>0)
        jiaohuan(j);}
    else
        if(strcmp(student[j-1].name,student[j].name)<0)
            jiaohuan(j);
printf("\n\n      想看一下排序结果吗(Y/N)?");
yn=getch();
if(yn=='y'||yn=='Y')
chupin();}

nmpai()
{int i,j,flag;char yn;
a: clrscr();
printf("-------按姓名排序--------\n");
printf("--1.按姓名升序--\n");
printf("--2.按姓名降序--\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
{case '1':flag=1;break;
case '2':flag=2;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按键错误,请按任意键返回重选功能.");
        getch();goto a;}
for(i=0;i<len;i++)
  for(j=len-1;j>=i+1;j--)
   if(flag==1)
    {if(strcmp(student[j-1].name,student[j].name)>0)
      jiaohuan(j);}
   else
        if(strcmp(student[j-1].name,student[j].name)<0)
            jiaohuan(j);
printf("\n\n      想看一下排序结果吗(Y/N)?");
yn=getch();
if(yn=='y'||yn=='Y')
chupin();}

cjpai()
{int k=1,d,i,m=0,j,flag;
char  yn;
a: clrscr();
printf("-------按成绩排序--------\n");
printf("--1.按成绩升序--\n");
printf("--2.按成绩降序--\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
{case '1':flag=1;break;
case '2':flag=2;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按键错误,请按任意键返回重选功能.");
        getch();goto a;}

printf("\n     课程如下:\n");
A:for(;m<clen;m++)
{printf("%d.   %s\n",k++,course[m]);
if((m+1)%10==0)
{printf("\n    按任意键继续...");getch();m++;goto A;}}
if((m+2)%10==0)
{printf("\n    按任意键继续...");getch();goto A;}
printf("%d.   平均分\n%d    总成绩\n",m+1,m+2);
f:printf("\n\n  请选择要排序的的课程编号");
printf("(1--%d):",clen+2);
scanf("%d",&d);
if(d>clen+2||d<1)
{printf("\n课程编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n");getch(); clrscr(); goto f;}
for(i=0;i<len;i++)
  for(j=len-1;j>=i+1;j--)
   if(d==(clen+1))
    {if(flag==1)
     {if(student[j-1].pj>student[j].pj)
      jiaohuan(j);}
     else
      if(student[j-1].pj<student[j].pj)
       jiaohuan(j);}
   else if(d==(clen+2))
    {if(flag==1)
      {if(student[j-1].zf>student[j].zf)
       jiaohuan(j);}
     else
      if(student[j-1].zf<student[j].zf)
        jiaohuan(j);}
   else
   { if(flag==1)
      {if(student[j-1].score[d]>student[j].score[d])
       jiaohuan(j);}
     else
      if(student[j-1].score[d]<student[j].score[d])
       jiaohuan(j);}
printf("\n\n      想看一下排序结果吗(Y/N)?");
yn=getch();
if(yn=='y'||yn=='Y')
chupin();}

jiaohuan(int j)
{char p[20];
int i;
float f;
strcpy(p,student[j].name);
strcpy(student[j].name,student[j-1].name);
strcpy(student[j-1].name,p);
strcpy(p,student[j].xh);
strcpy(student[j].xh,student[j-1].xh);
strcpy(student[j-1].xh,p);
for(i=0;i<clen;i++)
{f=student[j].score[i];
student[j].score[i]=student[j-1].score[i];
student[j-1].score[i]=f;}
f=student[j].pj;
student[j].pj=student[j-1].pj;
student[j-1].pj=f;
f=student[j].zf;
student[j].zf=student[j-1].zf;
student[j-1].zf=f;
}

chushihua()
{if((f=fopen("chengji.dat","rb"))!=NULL)
  {while(!feof(f))
   fread(&student[len++],sizeof(struct stu),1,f);
   fclose(f);
}
else {printf(" 文件不存在,请创建chengji.dat文件!\n");
      printf("注意事项请参看readme.txt\n");
      delay(100000);
      delay(100000);
      exit(0);}
}

xiugai()
{while(1)
{clrscr();
printf("--1.修改学号--\n");
printf("--2.修改姓名--\n");
printf("--3.修改成绩--\n");
printf("--4.全部修改--\n");
printf("--0.返回上一级菜单--\n");
switch(getche())
{case '1':xiuxue();break;
  case '2':xiuxing(); break;
  case '3':xiucheng();break;
  case '4':xiuquan();break;
  case '0':return;
  default:printf("输入错误!\n");
        printf("请重选按键选择菜单.\n按任意键返回!\n");
        getche();
        continue;}}}

xiuquan()
{int i,m;
char name[20],xh[20];
float score[20];
char yn;
while(1){
if(len==0){printf("无记录!   按任意键结束..");getch();break;}
printf("请输入要修改的记录号");
printf("(1--%d):",len);
scanf("%d",&m);fflush(stdin);
if(m>len||m<1){printf("记录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getch();continue;}
printf("\n");
printf("\n  姓名现有值为: %s\n",student[m-1].name);
printf("     请输入修改值:");
gets(name);
printf("\n  学号现有值为: %s\n",student[m-1].name);
printf("     请输入修改值:");
gets(xh);
for(i=0;i<clen;i++)
{printf("\n  %s现有值为: %f\n",course[i],student[m-1].score[i]);
printf("     请输入修改值:");
scanf("%f",&score[i]);}
printf("\n对输入的数据确定吗(Y/N)");
yn=getch();
if(yn=='y'||yn=='Y')
{strcpy(student[m-1].name,name);
strcpy(student[m-1].xh,xh);
for(i=0;i<clen;i++)
  student[m-1].score[i]=score[i];}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xiucheng()
{int i,m,d,k=1;
float f;char yn;
while(1)
{clrscr();
if(len==0){printf("无记录!   按任意键结束..");getch();break;}
printf("请输入要修改的记录号");
printf("(1--%d):",len);
scanf("%d",&m);fflush(stdin);
if(m>len||m<1){printf("记录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getch();continue;}
printf("\n");
A:for(i=0;i<clen;i++)
{printf("%d.   %s\n",k++,course[i]);
if((i+1)%10==0)
  {printf("    按任意键继续...");getch();k++;goto A;}}
printf("  请选择要修改的课程编号");
printf("(1--%d):",clen);
scanf("%d",&d);
if(d>clen||d<1){printf("课程编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getch();continue;}
printf("\n  现有值为:%.2f\n\n",student[m-1].score[d-1]);
printf("     请输入修改值:");
scanf("%f",&f);
printf("\n确定吗(Y/N)");
yn=getch();
if(yn=='y'||yn=='Y')
student[m-1].score[d-1]=f;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xiuxue()
{int i,m,d;
char xue[20];char yn;
while(1)
{clrscr();
if(len==0){printf("无记录!   按任意键结束..");getch();break;}
printf("请输入要修改的记录号");
printf("(1--%d):",len);
scanf("%d",&m);fflush(stdin);
if(m>len||m<1){printf("记录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getch();continue;}
printf("\n");
printf("\n  学号现有值为:%s\n\n",student[m-1].xh);
printf("     请输入修改值:");
gets(xue);
printf("\n确定吗(Y/N)");
yn=getch();
if(yn=='y'||yn=='Y')
strcpy(student[m-1].xh,xue);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xiuxing()
{int i,m,d;
char nm[20];char yn;
while(1)
{clrscr();
if(len==0){printf("无记录!   按任意键结束..");getch();break;}
if(len==0){printf("无记录!   按任意键结束..");getch();break;}
printf("请输入要修改的记录号");
printf("(1--%d):",len);
scanf("%d",&m);fflush(stdin);
if(m>len||m<1){printf("记录号错误,请按任意键重输");getch();continue;}
printf("\n");
printf("\n  姓名现有值为:%s\n\n",student[m-1].name);
printf("     请输入修改值:");
gets(nm);
printf("\n确定吗(Y/N)");
yn=getch();
if(yn=='y'||yn=='Y')
strcpy(student[m-1].name,nm);
printf("\n\n             还继续吗?(Y/N)");
yn=getche();
if(!(yn=='y'||yn=='Y'))
break;}}

zhuzuo()
{clrscr();

printf("\n\n\n\n\n               ------------------------------------------\n");
printf("               -----欢迎使用学生成绩管理系统-----\n");
printf("                       版本:v1.0\n");
printf("                       著作时间:2006.11.20\n");
printf("                       作者:马万里\n");
printf("                       地址:算计科学与工程学院\n");
printf("               ------------------------------------------\n");
printf("                          按任意键继续.....\n");
getche();
}

网友A:
执行不了啊。提示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