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951 AD/DA模块使用说明

楼主(2017-12-28):
一 PCF8591 AD/DA芯片介绍
    PCF8591是一个单片集成、单独供电、低功耗、8-bit CMOS数据获取器件。PCF8591 具有 4 个模拟输入、1 个模拟输出和 1。PCF8591 具有 4 个模拟输入、1 个模拟输出和 1个串行I2C总线接口。PCF8591的 3个地址引脚A0, A1和A2 可用于硬件地址编程,允许在同个I2C 总线上接入8个PCF8591器件,而无需额外的硬件。在PCF8591器件上输入输出的地址、控制和数据信号都是通过双线双向 I2C 总线以串行的方式进行传输。
PCF8591 主要性能指标:
★单电源供电
★PCF8591的操作电压范围2.5V-6V
★低待机电流
★通过I2C总线串行输入/输出
★PCF8591通过 3个硬件地址引脚寻址
★PCF8591的采样率由I2C总线速率决定
★4个模拟输入可编程为单端型或差分输入
★自动增量频道选择
★PCF8591的模拟电压范围从VSS 到VDD
★PCF8591内置跟踪保持电路
★8-bit逐次逼近A/D转换器
★通过1路模拟输出实现DAC增益

网友A(2019-07-30):
我服,没有实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