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测试智能手表的功耗只需要测试电流就OK了?

楼主(2017-12-28):
RT
在测试智能手表的功耗,按照公司的文档,只测试了几个典型状态下的电流,而没有测电压。功耗应该指的是功率吧,为什么公司给出的文档只测试了电流。忽略了电压吗?
PS:测试方案:万用表+电源

网友A:
功耗指功率吧

楼主:
求大佬解答

网友B:
电压是固定的,可以用计算得到功率

网友C:
当学会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何不问公司文档的由来呢?

网友D:
:功耗同样是所有的电器设备都有的一个指标,指的是在单位时间中所消耗的能源的数量,单位为W。电路中指整机或设备所需的电源功率。不过复印机和电灯不同,是不会始终在工作的,在不工作时则处于待机状态,同样也会消耗一定的能量(除非切断电源才会不消耗能量)。因此复印机的功耗一般会有两个,一个是工作时的功耗,另一个则是待机时的功耗。

网友E:
智能手表,电池供电,电压基本确定,测电流就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问了下前辈 加上各位的解释  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F:
只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G:
测电流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