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RS485通讯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2017-12-28):
怎么用RS485通讯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查了一些资料发现都不行,有没有大神给一个可行的方案,感激不尽...

网友A:
看单片机的手册,里面说得很详细的。

网友B:
貌似好像真的不行,用usb转ttl或者232的
485一般是半双工的,需要用单片机控制数据传输方向,所以485不能下载程序
望 参考

网友C:
看手册 里边写的很清楚

网友D:
看来你对“下载”什么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E:
可以换换下载工具吧,一定要用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