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u8086排序源程序

楼主(2017-12-28):
在数据区存放有一个数据序列(字型还是字节型的自行确定),编写程序,该程序应该能完成以下功能:

1、(选做)数据区的数据由键盘录入;

2、程序可以按有符号数由大到小,由小到大,按无符号数由大到小,由小到大排序,编写为多分支程序,由键入不同字符或数字选择排序方法;

3、排序方法自定,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排序;

4、完成排序后的数据区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5、尽可能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来实现程序,主程序与子程序参数的传递方法自行确定。
data segment
    data1 db -78,24,-8,94,-109,128,0
    count equ $-data1
    HINT   DB  'wrong
[/color][/font][/align]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main proc near
start:mov ax,data
      mov ds,ax
      mov ah,1
input:  int 21h                     ;输入一个数
      cmp al,31h
      jz next                    ;输入数等于1调用有符数大到小排序
      cmp al,32h
      jz next1                    ;输入数等于2调用有符数小到大排序
      cmp al,33h
      jz next2                    ;输入数等于3调用无符数大到小排序
      cmp al,34h
      jz next3                    ;输入数等于4调用无符数小到大排序
      jmp WRONG                  ;输入其他值时提示错误

       WRONG: MOV   DL,0DH             ;回车
        MOV   AH,02H
        INT   21H
        MOV   DL,0AH             ;换行
        MOV   AH,02H
        INT   21H
        MOV   DX,OFFSET HINT   ;提示‘wrong’
        MOV   AH,09H
        INT   21H
        MOV   AH,4CH
        INT   21H
        HLT                  ;主程序结束

next:call signe_ltos
      jmp play
next1:call signe_stol
      jmp play
next2:call unsigne_ltos
      jmp play
next3:call unsigne_stol
play:call display
      mov ax,4c00h
      int 21h
main endp

signe_ltos proc near                   ;有符号数从大到小
      mov cx,count
      dec cx
loop1:lea si,data1
      mov di,cx
loop2:mov al,data1[si]
      cmp al,data1[si+1]
      jge ltos                       ;大于等于跳转
      xchg al,data1[si+1]
      mov data1[si],al
ltos:inc si
      loop loop2
      mov cx,di
      loop loop1
       ret
signe_ltos endp

signe_stol proc near                    ;有符号数从小到大
      mov cx,count
      dec cx
loop3:lea si,data1
      mov di,cx
loop4:mov al,data1[si]
      cmp al,data1[si+1]
      jle stol                          ;小于等于跳转
      xchg al,data1[si+1]
      mov data1[si],al
stol:inc si
      loop loop4
      mov cx,di
      loop loop3
       ret
signe_stol endp

unsigne_ltos proc near                  ;无符号数从大到小
      mov cx,count
      dec cx
loop5:lea si,data1
      mov di,cx
loop6:mov al,data1[si]
      cmp al,data1[si+1]
      jae ultos                        ;大于等于跳转
      xchg al,data1[si+1]                ;否则交换
      mov data1[si],al
ultos:inc si
      loop loop6
      mov cx,di
      loop loop5
        ret
unsigne_ltos endp

unsigne_stol proc near                    ;无符号数从小到大
      mov cx,count
      dec cx
loop7:lea si,data1
      mov di,cx
loop8:mov al,data1[si]
      cmp al,data1[si+1]
      jbe ustol                          ;小于等于跳转
      xchg al,data1[si+1]                  ;否则交换
      mov data1[si],al
ustol:inc si
      loop loop8
      mov cx,di
      loop loop7
        ret
unsigne_stol endp

display proc near
         mov cx,count                   ;数组个数给cx
         mov dl,13
         call out_chr                      ;回车换行
         mov dl,10
         call out_chr
         lea si,data1                     ;si指向data1的首地址
loop9:  mov al,data1[si]                  ;data1的值给al
         call dis                        ;十进制显示al的值
         mov dl,' '
         call out_chr                    ;调用int 21h显示功能
         inc si                         ;si值加1,指向data1的下个数
         loop loop9                    ;循环
         ret
display endp

dis proc near
         pusha                        ;保护现场,所有寄存器的数存下
         mov bh,al                 ;al值给bh
         cmp al,128      ;大于等于128为负数,8位寄存器有符号数范围-128∽127
         jb next4                    ;小于128跳转
         mov dl,'-'                        ;显示负号
         call out_chr
         mov al,bh                  ;上面操作时,al的值会变,现在将数组的值再给al
         neg al                   ;al进行补码操作,相当于对负数al取绝对值
next4:mov ah,0
         mov bl,100
         div bl              ;div除法,默认被除数为al,除数bl,商存在al,余数存ah
         mov bh,al                  ;百位数字给bh
         mov ch,ah                   ;余数给ch,以下操作会覆盖ah
         cmp al,0                   ;看百位是不是0
         jz next5                    ;百位为0不显示
         add al,30h                   ;百位数字转成十进制
         mov dl,al
         call out_chr
next5:  mov ah,0
         mov al,ch                   ;存在ch的余数,小于100的数字给al
         mov bl,10
         div bl
         mov cx,ax                       ;商和余数给cx
         cmp al,0                          ;十位数字是否为0
         jz next7                          ;为0跳转
  next6: add cl,30h                       ;十位数字转十进制
         mov dl,cl
         call out_chr
         jmp next8
next7:  cmp bh,0                        ;判断百位是否为0,确定十位是否需要显示
         ja next6                         ;百位不为0,显示十位数字
next8:  add ch,30h                       ;个位数字十进制
         mov dl,ch
         call out_chr
         popa                 ;恢复现场,将子程序开始时存下的寄存器的数全部恢复
         ret
dis endp

out_chr:
    push ax
    mov ah,2                 ;dos调用
    int 21h
    pop ax
    ret
code ends
end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