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输入一个正弦信号 数据不连续

楼主:
各位大神,问一下给单片机AD输入一个正弦信号,自己画的板子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不如开发板的连续,这是什么原因,程序都一样,输入也一样

网友A(2017-12-29):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接地点选择的不好,或RC参数选择不当。

多谢大佬的建议

网友B:
多半是接地点选择的不好,或RC参数选择不当。